DS1302+LCD1602显示日期、星期、时间Proteus仿真+单片机程序

楼主:
说明:开机显示当前计算机时间(若下载到开发板上请手动调节时间)
       第1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秒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第2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分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第3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时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第4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天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第5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月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第6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周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第7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年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第8次按下MODE键,开始正常计时。

本程序已通过“清翔电子”开发板完美验证,请坛友放心下载。用其他开发板的童鞋请自行修改端口。

附件还内附DS1302资料+标准程序,需要的小伙伴请下载

//说明:开机显示当前PC时间
//     第1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秒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     第2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分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     第3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时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     第4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天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     第5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月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     第6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周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     第7次按下MODE键,如果此时按下 S+ /S-,则年的值 +1/ -1,按下yes保存设定值
//     第8次按下MODE键,开始正常计时。
//
//------------------------------------------------------------------------

#include <reg51.h>                            //调用含有51专用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char a,sec,min,hour,day,mouth,week,year,temp,n;                 //定义变量

sbit rw=P3^6;                 //液晶读写端
sbit rs=P3^5;                 //液晶指令/数据输入控制
sbit en=P3^4;                 //液晶使能端

sbit sda=P1^1;             //数据线
sbit clk=P1^0;             //时钟线
sbit rst=P1^2;             //使能

sbit mode=P3^0;      //设置键
sbit s1  =P3^1;      //加键
sbit s2  =P3^2;      //减键
sbit yes =P3^3;             //调整确认键

sbit ACC0=ACC^0;         //累加器A低位
sbit ACC7=ACC^7;         //累加器A高位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rs=0;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1;               //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             //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         //设置液晶工作模式,
        write_1602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         //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         //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         //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      //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er+2);         //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      //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

/***************写数据********************/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ACC=dat;
        rst=1;
        for(a=8;a>0;a--)
        {
         sda=ACC0;
         clk=0;
         clk=1;
         ACC=ACC>>1;
        }
}

/******************读数据********************/
uchar read_byte()
{
        rst=1;
        for(a=8;a>0;a--)
        {
         ACC7=sda;
         clk=1;
         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clk=1;
        rst=0;
}

/*********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clk=1;
        rst=0;
        return(temp);
}

/****************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uchar BCD(uchar m)
{
uchar x;
x=m>>4;
return(x=x*10+(m&=0x0f));
}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
void ds1302_init()
{
rst=0;
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delay(50);

网友A(2019-05-20):
自古一楼是楼主

网友B:
为什么压缩包格式损坏?

网友A:
没损坏啊,我这下载能打开

网友C:
真好,刚刚好能用到,感谢楼主

网友D:
感谢楼主,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感谢楼主,51黑有你更精彩,爱你么么哒

网友F:
TMOd=0x11,工作模式怎么会是三?

网友F:
楼主看来还没学懂,tmod=0x11,是两个定时器都工作在方式1,居然备注解释是工作方式3,我也是醉了

网友F:
从你这程序来看,tmod应该是工作模式三,自动重装,因为没看到重新设初值,也就是256vs扫描显示一次

网友G:
漂亮,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19-06-20):
哈哈哈,这个没记错的话是课本上的叭,某些人阔以直接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从你这程序来看,tmod应该是工作模式三,自动重装,因为没看到重新设初值,也就是256vs扫描显示一次

写错了

网友I(2019-08-08):
有2个问题
第一:星期显示不对,不能做到实时显示,比如2019/8/8,显示却是星期五;
第二:在调整时间的时候,光标不会闪烁

网友J:
这个程序经测试以通过,谢谢大神,希望大神们多出佳作

网友K:
学习了,学习了,向大神学习。

网友L(2019-09-11):
有没有PCB原理图啊

网友M:
看着心痒痒呀,好想成为大神这样的。

网友N:
真的可以用,谢谢楼主

网友O(2019-10-11):
好难啊,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P:
正在学习数码管加LCD1602,谢谢分享

网友Q(2019-11-11):
这个要显示温度怎么做,调试了好久都不成功

网友Q:
这东西为什么星期数不对,总是多一

网友R(2019-12-16):
感谢分享,向大佬们学习!

网友S:
有没有51单片机和LCD的数字钟,不要显示温度

网友S:
为什么我回复不了,大佬帮帮我

网友T:
资料很好,收藏了

网友U(2020-02-21):
没有其它功能吗?

网友V:
感谢楼主,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W(2020-06-18):
谢谢大佬(鞠躬)!

网友X:
看了,感觉作者没理由的强

网友Y(2022-02-18):
DS1302 lcd1602程序编写很标准,可以借用。

网友Z(2022-04-13):
大神很棒!学习的榜样,很实用。赞赞

网友AA:
为什么大佬的文件一编译就不行了,源文件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AB(2022-12-10):
谢谢大佬分享,资料很棒喔,正好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AC(2023-04-20):
感谢楼主,实现实时显示

网友AD(2023-06-09):
里面能实现计时器功能吗

网友AE:
这个不错,刚好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AF:
很有帮助 对我这种刚学习的刚刚好 谢谢大佬

网友AG(2024-03-06):
可以,测试可行!

网友AH:
如果加个定时程序应咋加

网友AI(2025-04-22):
先下载,再向楼主讨教

网友(2019-09-11):
有没有PCB原理图啊

你这纯零基础呀

网友AJ(2025-06-11):
19年的贴现在还这么受欢迎,点赞楼主

网友AK(2025-08-13):
好贴不过时,不错,刚好拿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