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行号旁边的红色和蓝色表示什么意思?编译的时候弹出来的

楼主:
红色和蓝色表示什么意思?求大佬指教

每次在编译的时候自动弹出来的

网友A(2019-05-20):
断点和查找的标记吧,对程序没影响,都可以消除掉

网友B:
坛子里有keil教程,去看看就明白的,打字的话三言两语你也整不大懂

网友C:
红色  breakpoint 断点

绿色 bookmark 书签

网友D:
感觉你的是反过来的。方形的是书签。圆形的是断点。

网友E:
debug调试用的,你可能误点了,再点一下就消失了

网友F:
不影响,标记而已

网友G(2020-07-24):
同问 怎么取消掉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同问 怎么取消掉呀

取消红色断点 只需要在对应位置再点一次
取消蓝色的查找标记   快捷键Ctrl+Shift+F2

网友I:
红色是断点,debug用的

网友J:
打得断电,一般都是调试程序用的

网友K:
断点和书签,,,一般用于调试功能

网友L(2022-03-16):
引用 网友H:
取消红色断点 只需要在对应位置再点一次
取消蓝色的查找标记   快捷键Ctrl+Shift+F2

学习,谢谢

网友M:
没觉得蓝色点的行都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