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寻找Altium Designer19的零件库 SCH符号 封装 3D模型详解

楼主(2019-05-20):
怎样寻找AD19的零件库 符号 封装 3D模型

AD19零件库加载:登陆贸泽电子,下载内容: LibraryLoaderSetup2v42.msi。里面有两个库加载器:AD19专用加载器:1 altium library loader      2  library loader  安装第1个后,会合成到AD19的文件菜单下或工具菜单下。  安装第2个后,在电脑桌面形成一个专用的图标快捷键。但两者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先从贸泽网站下载零件模型(符号、封装、3D模型),第二种是适合很多种EDA软件的,对于只使用AD19画图的人来说,安装第一种库加载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安装第二个库加载器。对于第一加载器:安装altium library 后,启动AD19,单击file ----符号 封装 3D模型----弹出下图“ :库加载器。
从贸泽官网下载的零件库是压缩文件.zip,
解压文件,得到文件夹,打开文件夹;可见里面还有很多2级文件夹,打开altium文件夹,见下图:

复制上图中的的epw文件。放在桌面以便使用。
点击库加载器顶部:OPEN ECAD MODEL(epw文件 或zip文件),可以把从贸泽官网下载的压缩库文件或解压后的epw文件,加载到库加载器中来。笔者反复加载zip库文件没有成功,显示下图:目前还没有掌握解决的办法。
加载epw文件成功了。点击库加载器中部:ADD TO DESIGN, 把找到的SCH符号加载到SCH图的左下角。
按page down键,把SCH图缩放到比较小,露出SCH绘图区的四边,可见在左下角出现了sch符号。如果不缩放到小图,会看不见。

也可以在库加载器顶部的搜索框输入零件的型号,点击:搜索SERCH.
搜索找到后,会显示SCH符号、封装、3D模型,见下图:
点击上图:ADD TO DESIGN, SCH符号就在SCH绘图区的左下角出现。
最新型号的零件,可能搜不到零件库,见下图:搜索TEA18363
下图可见,搜到了5种TEA18363,但在下部没有符号、封装、3D模型的预览图,说明网站没有提供该芯片的库零件。点击ADD TO DESIGN后,弹出下图提示:
1:搜索可代换的型号。2在线绘制库零件。3申请贸泽网站给你免费绘制库零件。点击:确定,弹出下面页面:

上图左:搜索近似的型号。在part keywords框内输入搜索的芯片型号----点击搜索SEARCH。
上图中:BUILD:绘制库零件,点击LAUNCH WIZARD,启动绘制向导。
上图右:申请官网给你绘制库零件,输入引脚数、邮箱地址,然后提交。
搜索近似型号后,显示下图:
上图5行都显示:build or request:建立或申请。没有显示stock库存,说明没有现成的库零件,需要自己绘制建立,或申请官网给我们绘制。
搜索TEA18361时,显示结果下图:
上图中的第一行,显示:C4,表示有SCH符号、封装、3D模型。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显示build or request,说明没有现成的库零件,需要按向导自己绘制,或请官网为我们绘制。点击上图中C4,自动弹出下图:
上图显示了库零件符号 封装 3d模型。如果时注册会员,点击免费下载FREE DOWNLOAD。
下边的PDF表示可以下载芯片的PDF文件,SSS:可以询问价格,STOCK有对勾,表示有库存现货。点击免费下载,弹出下图:
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填写完毕,点击确定。弹出通知:

点击:保存,得到了库零件的压缩文件ZIP,解压缩后,打开解压文件夹,取出EPW文件,加载到库加载器中。
怎样在贸泽电子官网下载库零件:网址:见附件
打开贸泽电子后,在顶部搜索框输入零件型号,见下图:

点击搜索后,得到下图的搜索结果:
从上图可看到:ECAD模型,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库零件。要把现在下载的库零件加载到库加载器中,还要下载库加载程序,上图底部:下载免费 库加载程序,点击:蓝色字符:库加载程序,就可以进入程序下载的链接。见下图:
点击上图中下载download----弹出:
点击上图中:保存----保存到桌面-----这是一个压缩包:见下图:
解压这个压缩包,得到下图:
打开上图的文件夹,看到里面有两个文件夹:见下图
:下图:2个库加载器。
上图中第一个是专门用于altium绘图软件加载库,第二个是满足多种绘图软件加载库,因为笔者只用altium绘图,因此,只需安装第一个altium library loader库加载器就可以了。
双击上图中第一个文件夹,打开后见下图:
右键单击上图中altium library loader 1.5 s… ….  选择重命名-----把文件后缀有ex-改为exe------弹出下面:
点击上图中:是。变成下图的图标:
双击上图中setup文件,弹出下图:
上图说明这个库加载器仅支持AD17   AD18   AD19,以前的老版本不支持。点击:NEXT,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中:NEXT  弹出下图:
点击:NEXT, 弹出:下图:
上图说明库加载器已经安装在AD19内,启动AD19,点击file或tools,就可以启动库加载器。接下来是库加载器的注册、登陆说明,见网址:附件里面
库加载器注册和登录的方法见下图:
上图中not registered是注册,Login是登录。按要求注册和登陆即可。
在上图中搜索框内输入芯片的型号,如:NE555DR,然后按搜索SEATCH  就会显示搜索结果RESULTS,如果搜到了库零件,就会在上图中显示SCH符号 封装 3D模型。然后点击ADD TO SESIGN,把符号 封装 3D模型加载到AD19绘图区。如果搜不到库零件,上图中就不会显示符号 封装 3D模型。

安装库加载器到AD19。

对于第二个:启动桌面的图标:library loader---open ECAD  model。然后就可以把得到的零件符合、封装显示下图提示:
,加载到AD19画图区。这两者只能启动一个,不能两者同时启动。这两种都需要填写账号和密码。
在贸泽电子官网主页顶部的搜索框内输入需要搜索的芯片型号后,如果贸泽电子官网显示下图中:ECAD模型 BUILD OR REQUEST,说明官网没有现成的库零件文件,需要按照向导自己动手绘制,或申请官网给我们绘制。由于担心自己绘制会出错,官网绘制的肯定很转业,因此申请官网绘制。经笔者实际申请,第二天贸泽官网绘制好了,发回到了我的邮箱。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下面说明怎样申请官网给我们绘制库零件:
  • 打开贸泽官网,在主页顶部搜索框输入TL35072P,见下图:

搜索后,搜索结果见下图:
上图中显示:ECAD模型 BUILD OR REQUEST,说明没有搜到现成的库文件,需要按照向导自己动手绘制库文件,或申请官网给我们绘制库文件。下面我们选择申请官网绘制。
点击上图中BUILD OR REQUEST,弹出下面页面:
点击:保存----保存到桌面。见下图:
这是一个压缩包,解压这个压缩包,得到下图文件夹:
双击打开这个文件夹,见下图:
上图中的.EPW文件,就是我们需要的文件,把剪切出来放在桌面上,见下图:下一步要用。
事前已经把AD19安装了库加载器,启动AD19,点击:file---弹出下来菜单-----点击:symbols footprints 3d models-----见下图:
弹出altium library loader见下图:
点击上图中OPEN ECAD MODEL(epw),见下图:
双击上图中.epw文件,.epw文件加载到了库加载器中,见下图:
点击上图中ADD TO DESIGN添加到设计图纸中,弹出下图:
上图说明没有找到现成的库零件,可以采用3个办法解决:
  • 寻找替代零件,2按向导在线绘制,3申请免费由官网给你绘制。
点击上图中的确定,弹出下图:贸泽官网:
上图中向左的红色箭头对应:pick one选择一种封装-----点击pick one-----弹出全部零件的封装图----单击选择芯片封装类型-----芯片的small outline packages封装----既下图中最右。
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中最右:REQUEST申请黑色方框内的PIN COUNT---------填写芯片引脚数量-----点击EMAIL ADDRESS----填写邮箱地址----点击SUBMIT REQUEST----提交申请----下图:
弹出下图:
上图中显示:贸泽零件申请处理中,谢谢你的零件申请,一个确认链接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中,打开你的邮箱,点击这个链接,将提高你零件申请的优先度。过2天左右,绘制好的零件就会发送到你的邮箱中。
贸泽官网发邮件给申请者,内容如下所示:
上图中表格的第一行:已经接受申请,第二行:还没有完成。第三行:分配给工程师开始进行。第四行:已经完成,第五行:绘制完成,已经发布。点击第五行最后一个单词:here。弹出下图:

由上图看出,库零件的SCH符号、封装、3D模型都给我们绘制好了。如果你已经注册了会员,点击上图中绿色方框图中的FREE DOWNLOAD免费下载库零件,如果你还没有注册,点击黑色方块内的GET STARTED,启动注册流程图。点击上图中红色方框内PDF下方的DATASHEEP,可以下载芯片PDF技术说明资料。点击紫色方框内的PRICE,可以查询芯片的价格。点击蓝色方框内的STOCK,可以购买库存的现货。
点击绿色方框内的FREE DOWNLOAD,免费下载官网为我们绘制好的库零件资料。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中下载,在下载位置,看到库零件压缩包:下图
解压这个压缩包:得到下图文件夹:
双击打开文件夹,得到下图:
双击打开上图中文件夹,得到下图:
上图中,包含了多种EDA电子画图软件的库零件,我只要上图中第二种:Altium,双击打开这个Altium文件夹,见下图:
上图中的.epw文件,是我们需要的文件。把他拷贝后放在桌面,方便使用。见下图:
启动AD19,事前已经安装了AD19库加载器,点击AD19屏幕File-----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中
点击上图中symbols footprints 3D models-------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中顶部OPEN ECAD MODEL(epw)----弹出下图:
双击上图中epw文件-----弹出下图:
点击:确定。弹出下图:
上图提示你SCH符号已经加载到了你的AD19的SCH编辑器的左下角,需要把AD19缩放到比较小,才能看得见,点击上图中的:确定,弹出下图:
上图中的左下角,SCH符号已经存在了,拖放到你需要的位置,开始绘制SCH图。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
怎样寻找零件库符号 封装

楼主:
只有在电子网站购买的器件,才可以在官网下载、申请库零件符号、封装、3D模型。

网友A(2019-07-29):
出现如下提示!解决方法?

1

1

2

2

网友B(2020-07-26):
引用 楼主:
只有在电子网站购买的器件,才可以在官网下载、申请库零件符号、封装、3D模型。

的确,这么好的封装库  不可能直接免费给你  除非在上面进行购买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