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的5V电平+ULN2003驱动5V小风扇,稍微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9-05-20):
我用51单片机引脚的5V电平通过ULN2003去驱动5V小风扇,就是会稍微转一下,然后就停了,但是奇怪的是四组引脚里只有两个电平为2v的引脚却可以驱动电风扇转动?这是为什么啊?希望您们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上图,上程序!

网友B:
我猜你是电机一端接2003输出,一端电源负吧。应该是风机一端接电源正,另一端接2003输出脚

网友C:
       这个贴子之前我应该是回过,但不知为何给屏了。你的问题是电风扇(也包括电机)都存在启动电流,与运行电流,一般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3-5倍。
      所以第1你要看看运行电流是多少,可直接供电测出来,然后将启动电流余量先设在5倍试试。如果直接没问题这个问题可排除。
      第2:风扇是感性器件,所以存在干扰单片机的工作的问题,也就是常说的EMI,因些要将这些个干扰源吸收滤除,可以在风扇两端两加吸收电容与吸收二极管,更好的加穿心磁环。
      第3:代码问题。因为风扇转速一般都在小于20000转/分钟的情况下运行,所以你要查一下给的信号变化是否太快。可以直接长时间给高电平或低电平测试,如果正常就将信号改到风扇转速合适运行范围内

网友D:
那要看负载是什么,有刷的只需两端有足够功率的压差就会转,无刷的就没那么简单

网友E:
51的io口驱动不了风扇是因为电流不够,这个没法说,再研究一下,不是电压一样就能驱动的,是功率太大,io口输出能力带不动的

第二个什么四组引脚的2v就可以驱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还是讲一个问题,驱动,不仅是电压匹配就可以驱动的,功率也要匹配的,就是输出的电压和电流都要够用才行的

额定电压5v的风扇,如果用5v,10ma的电源,肯定驱动不了的,但是用2v5a的电源,就可能可以驱动

例子中的5v电源,输出功率只有0.05w,而2v可以输出10w,显然,后面的输出能力更大

当然,也不是说功率匹配就一定能运转,如果设备对电压要求高的,类似数字电路那种,需要2.4v以上才能认为是高电平的,那么2v的多大的输出功率也不会动作的

总之,这个是个综合考虑的问题,也是基本的电路问题,电压,电流,功率的问题。。。

网友F:
没电路图,没办法判断。ULN2003达林顿管,input为高电平,则output为低电平。input为低电平,output为高电平。你的小风扇如果是直流电机的,直接串联进output端就行。如:VCC--风扇+  风扇----output,当input为高电平是风扇转动。如果是步进电机,那么就要根据步进电机的参数编程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1的io口驱动不了风扇是因为电流不够,这个没法说,再研究一下,不是电压一样就能驱动的,是功率太大,io口 ...

ULN2003达林顿管可以单独接大电压,电流也足够风扇使用(最大50V,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是电机一端接2003输出,一端电源负吧。应该是风机一端接电源正,另一端接2003输出脚

嗯呐,我就是这样接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电路图,没办法判断。ULN2003达林顿管,input为高电平,则output为低电平。input为低电平,output为高电 ...

您好,应该是直流风扇,就是它在5v的I/O口会稍微转一下,然后停了,再转,这样反复。但是在18引脚却能够正常转动,我测了一下18引脚电压是2V。所以是不是还是因为单片机引脚的电流的原因。

楼主:
我测了一下电流,18引脚能够驱动时从引脚到ULN2003input的电流为0.3ma,而其他5v高电平的为0.01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