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万年历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宝上的,给大家共享

  1.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4. #include "ds1302.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a0,0x75,0x32,0x2a,0x32,0x25,0xb4,0xBa,0x20,0x28,
                                           0x30,0x25,0xe4,0x23,0x64,0x74,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fe,0xbf,0xfb,0xef,0xf7,0xdf,0xfd,0x7f};//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dis_smg[8] = {0xa0,0xbb,0x62,0x2a,0x39,0x2c,0x24,0xBa};
uchar smg_i = 8;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bit flag_200ms ;
bit flag_100ms ;
bit flag_500ms;     //500ms标志位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bit flag_beep_en;
uint clock_value;     //用作闹钟用的
uchar flag_s = 0x03;//控制数码管闪烁的变量

sbit dq   = P3^1;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uchar flag_nl;        //农历 阳历显示标志位

uchar menu_1,menu_2,menu_i;

sbit dat0 = B^0;
sbit dat1 = B^1;
sbit dat2 = B^2;
sbit dat3 = B^3;
sbit dat4 = B^4;
sbit dat5 = B^5;
sbit dat6 = B^6;
sbit dat7 = B^7;

//控制数码管闪烁的函数
void smg_s(uchar dat)
{
        B = dat;
        if(dat0 == 1)
                dis_smg[0] = 0xff;
        if(dat1 == 1)
                dis_smg[1] = 0xff;
        if(dat2 == 1)
                dis_smg[2] = 0xff;
        if(dat3 == 1)
                dis_smg[3] = 0xff;
        if(dat4 == 1)
                dis_smg[4] = 0xff;
        if(dat5 == 1)
                dis_smg[5] = 0xff;
        if(dat6 == 1)
                dis_smg[6] = 0xff;
        if(dat7 == 1)
                dis_smg[7] = 0xf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 & 0x78) != 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78) != 0x78)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78)
                        {
                                case 0xe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98: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include "menu.h"

/************菜单处理函数****************/
void menu_dis()
{
        if((menu_1 > 0) && (menu_2 == 0))         //选择键面
        {
                if(flag_500ms == 1)
                {
                        dis_smg[0] = smg_du[1];          //1
                        dis_smg[1] = smg_du[10];  //A
                        dis_smg[2] = smg_du[2];          //2
                        dis_smg[3] = smg_du[10];  //A
                        dis_smg[4] = smg_du[3];          //3
                        dis_smg[5] = smg_du[10];  //A
                        dis_smg[6] = smg_du[4];          //4
                        dis_smg[7] = smg_du[10];  //A
                        smg_i = 8;
                }
                else
                        smg_s(flag_s);
        }
        if((menu_1 == 1) && (menu_2 > 0))         //选设置时 分 秒
        {
                smg_i = 8;
                if(flag_500ms == 1)
                {
                        dis_smg[0] = smg_du[miao % 16];   //显示秒
                        dis_smg[1] = smg_du[miao / 16];   //
                        dis_smg[2] = 0x7f;
                        dis_smg[3] = smg_du[fen % 16];   //显示分
                        dis_smg[4] = smg_du[fen / 16];   //
                        dis_smg[5] = 0x7f;
                        dis_smg[6] = smg_du[shi % 16];   //显示秒
                        dis_smg[7] = smg_du[shi / 16];   //
                }
                else
                        smg_s(flag_s);
        }
        if((menu_1 == 2) && (menu_2 > 0))         //选设置年 月 日
        {
                smg_i = 8;
                if(flag_500ms == 1)
                {
                        dis_smg[0] = smg_du[ri % 16];   //显示日
                        dis_smg[1] = smg_du[ri / 16];   //
                        dis_smg[2] = 0x7f;
                        dis_smg[3] = smg_du[yue % 16];   //显示月
                        dis_smg[4] = smg_du[yue / 16];   //
                        dis_smg[5] = 0x7f;
                        dis_smg[6] = smg_du[nian % 16];   //显示年
                        dis_smg[7] = smg_du[nian / 16];   //
                }
        }
        if((menu_1 == 3) && (menu_2 > 0))         //设置星期 和 闹钟的开和关
        {
                smg_i = 8;
                if(flag_500ms == 1)
                {
                        dis_smg[0] = smg_du[week % 16];   //显示星期
                        dis_smg[1] = smg_du[week / 16];   //
                        dis_smg[2] = 0x7f;
                        if(open1 == 1)           //开闹钟
                        {
                                dis_smg[3] = 0xb0;           //OPEN
                                dis_smg[4] = 0x64;
                                dis_smg[5] = 0x70;
                                dis_smg[6] = 0xa0;
                        }else
                        {
                                dis_smg[3] = 0x74;           //OFF
                                dis_smg[4] = 0x74;
                                dis_smg[5] = 0xa0;
                                dis_smg[6] = 0xFF;
                        }
                        dis_smg[7] = 0xff;
                }
        }
        if((menu_1 == 4) && (menu_2 > 0))         //选设置时 分 秒
        {
                smg_i = 8;
                if(flag_500ms == 1)
                {
                        dis_smg[0] = 0xff;   //
                        dis_smg[1] = 0xff;   //
                        dis_smg[2] = smg_du[fen1 % 16];   //显示分
                        dis_smg[3] = smg_du[fen1 / 16];   //
                        dis_smg[4] = 0x7f;
                        dis_smg[5] = smg_du[shi1 % 16];   //显示秒
                        dis_smg[6] = smg_du[shi1 / 16];   //
                        dis_smg[7] = 0xff;
                }
        }

}

/*************闹钟报警函数***************/
void clock_dis()
{
        static uchar mm,value;
        if(flag_100ms == 1)                  //100ms执行一次
        {
                flag_100ms = 0;
                if(open1 == 1)        //如果闹钟打开
                {
                        if((miao == 0) && (fen == fen1) && (shi == shi1))
                        {
                                flag_beep_en = 1;        //有报警 打开蜂鸣器响的标志位
                        }
                        if(flag_beep_en == 1)        //闹钟以被打开
                        {
                                clock_value++;
                                if(clock_value <= 30)
                                        beep = ~beep;           //蜂鸣器叫3秒
                                else if(clock_value > 30)
                                {
                                        beep = 1;                    //蜂鸣器停1秒
                                        if(clock_value > 40)
                                        {
                                                clock_value = 0;

                                        }
                                }
                        }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时钟显示***************/
void init_1602_ds1302()
{
        static uchar value;
        smg_i = 8;
        value ++;
        if(value <= 5*2)  //2秒
        {
                dis_smg[0] = smg_du[miao % 16];   //显示秒
                dis_smg[1] = smg_du[miao / 16];   //
                dis_smg[2] = 0x3f;
                dis_smg[3] = smg_du[fen % 16];   //显示分
                dis_smg[4] = smg_du[fen / 16];   //
                dis_smg[5] = 0x3f;
                dis_smg[6] = smg_du[shi % 16];   //显示秒
                dis_smg[7] = smg_du[shi / 16];   //
        }
        else if(value <= 5*4)  //2秒
        {
                dis_smg[0] = smg_du[ri % 16];   //显示日
                dis_smg[1] = smg_du[ri / 16];   //
                dis_smg[2] = 0x7f;
                dis_smg[3] = smg_du[yue % 16];   //显示月
                dis_smg[4] = smg_du[yue / 16];   //
                dis_smg[5] = 0x7f;
                dis_smg[6] = smg_du[nian % 16];   //显示年
                dis_smg[7] = smg_du[nian / 16];   //
        }
        else if(value <= 5*6)  //2秒
        {
                dis_smg[0] = smg_du[week % 16];   //显示星期
                dis_smg[1] = smg_du[week / 16];   //
                dis_smg[2] = 0xff;
                dis_smg[3] = smg_du[12];
                dis_smg[4]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
                dis_smg[6]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dis_smg[7] = 0xff;
        }
        else
                value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menu();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
                }
                menu_dis();          //设置的对应的显示处理
                clock_dis();  //闹钟报警函数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value;
        static uchar ii;
        TH0 = 0xF8;
        TL0 = 0x30;     // 2ms         12M

    value ++;
        if((value % 50) == 0)         //100ms
                flag_100ms = 1;
        if(value >= 250)
        {
                value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

        P0 = 0xff;                         //消隐
        P2 = smg_we[ii];                          //位选
        P0 = dis_smg[ii];                 //段选

        ii++;
        if(ii >= smg_i)
                ii = 0;

}

单片机万年历数码管显示 发送资料

网友A(2019-11-27):
小白,想请问以下这个是AT89C51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