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的时候LCD1602怎么全为高电平

楼主(2019-05-20):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Max_Tem = 300;//最大温度,kuoda10bei
uint Max_Pre = 1100;//最大压强,110Kpa
uint Min_Pre = 900;//最小压强
uchar numb = 0;//用于循环显示上下限
uint Tem = 0;//最大温度
uint Pre = 0;//最大压强

uchar status = 0;
sbit Bp=P1^3;
sbit Key_1 = P1^0;
sbit Key_2 = P1^1;
sbit Key_3 = P1^2;

sbit  MISO =P2^0;//   2401控制引脚定义
sbit  MOSI =P2^4;//   2401控制引脚定义
sbit SCK =P2^1;         //   2401控制引脚定义
sbit CE  =P2^2;         //   2401控制引脚定义
sbit CSN =P2^3;         //   2401控制引脚定义

xdata uchar table[]={"Welcome to use!"};
uchar  bdata sta;//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11  // 32 uints TX payload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11  // 32 uints TX payload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接收数据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循环8次
        {
                if(byte&0x80)//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MOSI=1;
                else MOSI=0;
                byte=(byte<<1);//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1;//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if(MISO)//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byte|=0x01;
                else byte|=0x00;
                SCK=0;
        }
        return(byte);
}
//-------------------------------------------------------------
//在设置RX和TX模式时使用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向寄存器REG写一个字节,同时返回状态字节
{
        uchar status;
        CSN=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只用于读取模块状态寄存器值STATUS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0;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选择寄存器
        reg_val=SPI_RW(0);//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1;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函数中的变量依次为:寄存器名称,要发送的数组,字节个数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0;//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SPI_RW(reg);//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then write all byte in buffer(*pBuf)
                SPI_RW(*pBuf++);//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1;// Set CSN high again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返回状态寄存器
}
//-------------------------------------------------------------
//void TX_Mode(void)//设置发送模式
//{
//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NRF24L01
//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接收地址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 Enable Auto.Ack:Pipe0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Enable Pipe0 使能接收通道0
//        SPI_RW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 500us + 86us, 10 retrans...1a自动重发延时等待50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 40);// Select RF channel 40 选择射频通道0x40   必须一样
//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
//        delay_ms(1);
//}
//-------------------------------------------------------------
void RX_Mode(uchar rf)//设置接收模式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TX_ADDRESS,TX_ADR_WIDTH);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retrans...1a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rf);// 选择射频通道0x40   一样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T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字节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f);//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1;//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delay_ms(1);
}

网友A:
你程序没提供全,proteus图显然不对!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没提供全,proteus图显然不对!没法帮你

大哥,这是我需要呈现的效果图,他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没提供全,proteus图显然不对!没法帮你

大哥,那这个他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楼主:
#ifdef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LCD_CHAR_1602_2005_4_9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 P2^0;
sbit lcdrw = P2^1;
sbit lcden = P2^2;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此处使用晶振为11.0592MHz
    uint x,y;
    for(x = z;x > 0; x--)
    for(y = 110;y > 0; y--);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数据到LCD
    lcdrw = 0;
    lcdrs = 0;
    P0 = com;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lcdrw = 0;
    lcdrs = 1;
    p0 = date;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void init1602(){    //LCD1602初始化设定
    lcdrw = 0;
    lcden = 0;
    write_com(0x3C);
    write_com(0x3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pp.uint n){    //采用指针的方法输入字符,n为字符数目
    int i;
    for(i = 0; i < n; i++)
    write_data(pp[i]);
}
#endif

这个是LCD1602的程序

网友B:
你可能没设置P0引脚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C: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全为高电平问题就是你的程序问题,

我不是你老师同学站在你身边,有问题时你一问,我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