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能不能把电路板上的芯片的程序复制出来放到新的芯片里?

楼主(2019-05-20):
想知道能不能把电路板上的芯片的程序复制出来放到新的芯片里,如果行是在电路板上就能读出来还是拆下来才能读出来,烧写在电路板上能操作还是要先在烧写器上烧录好在安装到电路板。维修led控制器用

网友A:
亲测不行,电脑还中病毒了

网友B:
芯片内的程序如果有保护的就没法读取出来

网友C:
读的成本太高,只有成为高手中的高高手,自己写片子

楼主:
感谢大家,明白了,再就是单片机的写入,必须把芯片拆下来还是在电路板上,当然对于新的芯片是不是也要把程序写好再安装到电路板上。再就是我的另一个帖子上的图片的单片机写程序需要买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D:
读不出来,成本太高了

网友E:
成本远大于新开发

网友F:
如果单单读取像24CXX里面的数据,我觉得还是可以,象单片机、DSP之类的就不容易了,需要使用特别手段。

网友G:
大部分芯片内置程序都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H:
不行,都有加密,读不出来

网友I:
一般不会让你直接读出来 的,加密 的,

网友J:
原有PCB上的程序一般读不出来的(或非常费力,不值当),只有按要求重写

网友J:
看了你另一个帖子,估计你这问题是针对那个PCB说的。建议:找个内行,提出你LED屏显示要求,重新搭个平台,以后改显示内容也极易了。或将你手上的PCB爬图,按你对显示的要求重写程序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