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汇编如何才能两行全部显示?

楼主(2019-05-20):
现在就是加第二行数据表调用就是到AJMP $这儿停不下来还重新刷写,请教下老哥们

;1602液晶屏显示程序
;====定义控制线端口=======
;P2.0-P2.7为数据 D0-D7接口
;RS数据/命令选择端     H/L
;RW读/写选择端         H/L
;EN使能控制端          H/L 开/关
     RS EQU P0.0       ;等值指令(起外号)
     RW EQU P0.1       ;等值指令(起外号)
     EN EQU P0.2       ;等值指令(起外号)
     ORG 00H           ;定义起始地址位置
     JMP MAIN          ;跳转主程序
     ORG 30H           ;开始主程序地址位置
/*主程序*/;==========================
MAIN:  MOV SP,60H      ;设置堆栈指针地址位置
       CALL CHUSHIHUA  ;调用1602初始化
WW:    MOV A,#80H      ;设置1602显示的地址位置行(第一行80H--90H 第二行0C0H--0D0H)
       LCALL XIE        ;调用指令子程序写入显示地址的数据
/*     MOV A,#"A"      ;需要显示的东西
       CALL XIE1       ;调用显示子程序*/
       CALL SHU1       ;调用数据表
       MOV A,#0C0H    ;把第二行地址写入A中
         LCALL XIE       ;调用第二行进行显示
        CALL SHU2       ;调用数据表1
         AJMP [        DISCUZ_CODE_3        ]nbsp;
/*调用数据表显示程序*/;===============
SHU1:      MOV R0,#00H      ;00送给R0
AAA:       MOV A,R0         ;A中数为00
           MOV DPTR,#TAB    ;数据表地址装入DPTR中
           MOVC A,@A+DPTR   ;数据表数据装入A中
           CALL XIE1        ;调用数据进行写入
           INC R0           ;R0+1吧下一个数据调入
           CJNE R0,#16D,AAA ;显示16个数据
           RET              ;返回主程序
/*调数据表1显示程序*/;===============
SHU2:      MOV R1,#00H      ;00送给R0
AAB:       MOV A,R1         ;A中数为00
           MOV DPTR,#TAB1   ;数据表1地址装入DPTR中
           MOVC A,@A+DPTR   ;数据表数据装入A中
           CALL XIE1        ;调用数据进行写入
           INC R1           ;R0+1吧下一个数据调入
           CJNE R1,#16D,AAB ;显示16个数据
           RET              ;返回主程序
/*1602初始化程序*/;===================
CHUSHIHUA: CALL YANSHI ;调用延时
           MOV A,#38H  ;写显示模式设置 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CALL XIE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MOV A,#01H  ;显示清屏(数据指针地址和所有显示清0)
           CALL XIE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MOV A,#06H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为当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CALL XIE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MOV A,#0CH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为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光标不显示
           CALL XIE    ;调用写子程序
           RET         ;返回主程序
/*写数据程序*/;=======================
XIE1: SETB RS    ;置1
       CLR RW    ;置0
       CLR EN    ;置0
       MOV P2,A  ;写数据到P2口
      CALL YANSHI;调用延时
      SETB EN    ;置1开启使能
      CALL YANSHI;调用延时
      CLR EN     ;关使能
      CALL YANSHI;调用延时
      RET        ;返回主程序
/*写指令命令程序*/;=======================
XIE: CLR RS   ;置0
     CLR RW   ;置0
     CLR EN   ;置0
     MOV P2,A ;写指令数据到P2口
    CALL YANSHI;调用延时
    SETB EN    ;开启使能
    CALL YANSHI;调用延时
     CLR EN    ;关闭使能
    CALL YANSHI;调用延时
     RET       ;返回主程序
/*延时程序*/;========================
YANSHI: MOV R7,#0F0H
AA:     MOV R6,#0D2H
       DJNZ R6,$
       DJNZ R7,AA
        RET
/*数据表第一行*/;====================
TAB:  DB "welcome-to-1602-"
/*数据表第二行*/;====================
TAB1: DB "www点dfhw123点com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