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中定时器输出PWM时,当关闭PWM则PWM端口输出状态是不是确定的?

楼主(2019-05-21):
(无正文)

网友A:
关闭以后不输出PWM波,具体其他输出看配置

网友B:
这得看你端口电路或者配置状态吧

网友C:
你想一下,设计芯片的人会不会想到这一点,如果他会想到,他会如何做呢?
看看一下手册中的设置项。

网友D:
建议在PWM输出通过电阻接地或者接高电平,这样IO口浮空时会确定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