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如何用12864单独显示两个独立数字

楼主(2019-05-21):
          最近想做一件东西,却想到一个一直没有直视的问题,12864只能显示32个汉字,但如何实现在某个位置上写上两个数字呢(不用数组),在网上也很少有这类资料,至少我没有看到,偶然间在调试1602程序时,发现位置可以自动加1,也就是你定了一个位置,写上数据后,可以连续写,如下程序,就实现在在cd_pos(2,0);          //第二行第一列地址上显示45度的字样,你学会了吗?

#include<reg52.h>        //每个程序都 要包含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声明定义 ,,同 #define ,但#define要加#号才能使用 ,后不加分号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数据或命令接口
sbit rw=P2^5; //读写接口
sbit e=P2^7;   //使能接口
sbit PSB=P3^2;
uint8 code a[]="今天2019年05月11"; //1602只能显示每行40个字符,多余的无法显示
uint8 code b[]="现在天气真的很热";//为了标示显示位置,两行作为对比                7890
void delay(uint16 i)  //1us
{         uint8 t;
        while(i--)
        {
         for(t=0;t<12;t++)        ;
        }
}
//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md(uint8 cmd)
{
        delay(2);
        rs=0;                //指令接口
        rw=0;                //写指令
        e=0;
        P0=cmd;                 //指令传给IO口
        e=1;                  //使能端高电平有效,要再拉低结束程序转送,
        delay(2);
        e=0;
}
//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uint8 dat)
{
        delay(2);
        rs=1;        //数据
        rw=0;         //写
        e=0;
        P0=dat;
        e=1;
        delay(10);
        e=0;
        delay(2);  //每写完一个数据, 延时,这样显示慢一点,也决定了移屏的速度

}
void init()
{
        delay(1);
         PSB=1;
        write_cmd(0x30); // 0x30:8位数据总线,基本指令集  设置为位数据总线,单行或双行显示
        delay(5);                 // 0x34:8位数据总线,扩充指令集 可实现翻屏操作
        write_cmd(0x0c); //0X0f:光标显示及闪烁         0X0c:光标不显示及不闪烁
        delay(5);                //0X0e:        光标显示,不闪烁         0x0d:光标不显示闪烁
                                        //同1602
        write_cmd(0x01);         //清屏显示
        delay(5);
}
void lcd_pos(uint8 x,uint8 y)        //位置函数,非常重要,显示第几行,几列
{
         uint8 pos;
        if(x==0)
        {
                x=0x80;
        }
        else        if(x==1)
        {
                        x=0x90;
        }
        else        if(x==2)
        {
                        x=0x88;
        }
        else        if(x==3)
        {
          x=0x98;
        }
        pos=x+y;                //第几的第几个位置,,所以要相加,相当于第1行的第Y列的,Y,的位置就要定为X+Y
        write_cmd(pos);
}

void display()
{
        uint8 i;

        lcd_pos(0,0);                 //第一行第一列地址,若要空降某一地址,写上即可
        for(i=0;i<16;i++)         //设置 80个字符显示,第一行显示完,自动在第二行显示
        {
                write_dat(a[i]);         //用了数组        ,就要以直接写显示 的字符,否者字符要加单引号''
        }
                           //单独显示某一个字时必须写上对应的十六 进制编码;不要
                                                   //不能直接写上
        lcd_pos(1,0);          //第二行第一列地址
        for(i=0;i<16;i++)
        {
                write_dat(b[i]);
        }

        lcd_pos(2,0);          //第二行第一列地址

          write_dat('4')  ;          //显示45 度
          write_dat('5')  ;
           write_dat(0XA1);          //   两个度字节显示0C
           write_dat(0xe6);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