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我的程序错在哪了?主要是用pwm波调节

楼主(2019-05-21):
#include "lcd.h"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lib.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Keil library
#define        BMP085_SlaveAddress   0xee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define OSS 0        // Oversampling Setting (note: 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u8 ge,shi,bai,qian,wan,shiwan;           //显示变量
void DisplayOneChar(u8 X,u8 Y,u8 DData);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u8 SlaveAddress,u8 REG_Address,u8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8 Single_Read(u8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u8,u8);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BMP085_Start();
void BMP085_Stop();
void BMP085_SendACK(bit ack);
bit  BMP085_RecvACK();
void BMP085_SendByte(BYTE dat);
BYTE BMP085_RecvByte();
void BMP085_ReadPage();
void BMP085_WritePage();
//-----------------------------------

u8 disp1[]="status: fangjiu ";
u8 disp2[]="status: baguan  ";
u8 disp3[]="gear posi:low   ";
u8 disp4[]="gear posi:middle";
u8 disp5[]="gear posi:high  ";

sbit          SCL=P3^7;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3^6;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key2=P1^0;       //设置独立按键作为模式切换按键
sbit pwm=P1^2;            //将单片机的P1.2端口定义为pwm
sbit key1=P1^1;                //用单片机按键去控制pwm的占空比
sbit key3=P1^6;                //控制时间
sbit kz=P1^7;                //控制真空泵的通断
u16 l=1,j=0,t=0,m=0,num=0,pp=0,tt=0;

u8 k;

/***************************************************************************
   * 函数名      : delay
   * 功能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5us(void)   //误差 0us
{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5;b>0;b--)
        for(a=152;a>0;a--);
}

/**************************************
起始信号
**************************************/
void BMP08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MP08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MP08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MP08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MP08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08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MP08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读出BMP085内部数据,连续两个
//*********************************************************
short Multiple_read(u8 ST_Address)
{
        u8 msb, lsb;
        short _data;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085_RecvByte();                 //BUF[0]存储
    BMP085_SendACK(0);                       //回应ACK
    lsb = BMP085_RecvByte();
        BMP08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08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
long bmp085ReadTemp(void)
{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2E);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
long bmp085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return (long) bmp085ReadShort(0xF6);
}

//**************************************************************

//初始化BMP08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MP085()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void bmp085Convert()
{
        long ut;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long  temperature;
        long  pressure;

        ut = bmp085ReadTemp();
        ut = bmp085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085ReadPressure();
        up = bmp085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x1 = ((long)ut - ac6) * 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b6 = b5 - 4000;
        x1 = (b2 * (b6 * b6 >> 12)) >> 11;
        x2 = ac2 * b6 >> 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 * 4 + x3) + 2)/4;
        x1 = ac3 * b6 >> 13;
        x2 = (b1 * (b6 * b6 >> 12)) >> 16;
        x3 = ((x1 + x2) + 2) >> 2;
        b4 = (ac4 * (unsigned long) (x3 + 32768)) >> 15;
        b7 = ((unsigned long) up - b3) * (50000 >> 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 * 2) / b4 ;
           else
                    p = (b7 / b4) * 2;
        x1 = (p >> 8) * (p >> 8);
        x1 = (x1 * 3038) >> 16;
        x2 = (-7357 * p) >> 16;
         pressure = p + ((x1 + x2 + 3791) >> 4);
          pressure=pressure/1000;

          if(j==0)
                 {
                         if(key2==0)
                          {
                           delay(1000);
                           if(key2==0)
                           { while(!key2);

                             LcdWriteCom(0x01);//必须要加上清屏指令,因为lcd1602有储存功能,必须把上一屏清除掉之后才能写入下一屏的数据
                         delay(1000);
                                for(k=0;k<16;k++)
                                {
                                        LcdWriteData(disp1[k]);//显示仿灸功能
                                }
                            j=1;
                                kz=0;

                                while(1)
                                {
                                 if(pressure<98)
                                 break;

                                }
                                kz=1;
                           }
                      }
             }

          if(j==1)
                 {
                         if(key2==0)
                          {
                           delay(1000);
                           if(key2==0)
                           { while(!key2);

                             LcdWriteCom(0x01);//必须要加上清屏指令,因为lcd1602有储存功能,必须把上一屏清除掉之后才能写入下一屏的数据
                         delay(1000);
                                for(k=0;k<16;k++)
                                {
                                        LcdWriteData(disp2[k]);//显示拔罐功能
                                }
                            j=0;
                                kz=0;

                                while(1)
                                {
                                 if(pressure<82)
                                 break;

                                }
                                kz=1;
                           }
                      }
             }

//        conversion(pressure);
//     DisplayOneChar(4,1,'P');    //显示压强
//     DisplayOneChar(5,1,':');
//         DisplayOneChar(6,1,shiwan);
//         DisplayOneChar(7,1,wan);
//     DisplayOneChar(8,1,qian);
//     DisplayOneChar(9,1,'.');
//     DisplayOneChar(10,1,bai);
//     DisplayOneChar(11,1,shi);
//         DisplayOneChar(12,1,'K');   //气压单位
//         DisplayOneChar(13,1,'p');
//         DisplayOneChar(14,1,'a');

}

/***************************************************************************
   * 函数名      : Timerinit
   * 功能        :定时器初始化
   *
***************************************************************************/

        void Timerinit()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0Xff;                 //定时器设置,每隔1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0Xa4;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
   /***************************************************************************
   * 函数名          : keyscan
   * 函数功能                 : 按键扫描
   *
   ***************************************************************************/
        void keyscan()
        {  if(l==1)
                {  if(key1==0)
                  {
                   delay(1000);
                   if(key1==0)
                   { while(!key1);
                     Timerinit();
                      LcdWriteCom(0x01);//必须要加上清屏指令,因为lcd1602有储存功能,必须把上一屏清除掉之后才能写入下一屏的数据
                         delay(1000);
                                for(k=0;k<16;k++)
                                {
                                        LcdWriteData(disp5[k]);//显示为高档位
                                }
                           num=90000;
                        l=2;
                   }
                  }

                }

                if(l==2)
                        {  if(key1==0)
                          {
                           delay(1000);
                           if(key1==0)
                           { while(!key1);
                             Timerinit();
                           LcdWriteCom(0x01);//必须要加上清屏指令,因为lcd1602有储存功能,必须把上一屏清除掉之后才能写入下一屏的数据
                         delay(1000);
                                for(k=0;k<16;k++)
                                {
                                        LcdWriteData(disp4[k]);//显示为中档位
                                }
                                   num=70000;
                                l=3;
                           }
                          }

                        }

                if(l==3)
                        {  if(key1==0)
                          {
                           delay(1000);
                           if(key1==0)
                           { while(!key1);
                                   Timerinit();
                                   LcdWriteCom(0x01);//必须要加上清屏指令,因为lcd1602有储存功能,必须把上一屏清除掉之后才能写入下一屏的数据
                                 delay(1000);
                                for(k=0;k<16;k++)
                                {
                                        LcdWriteData(disp3[k]);//显示为低档位
                                }
                                   num=50000;
                                l=1;
                           }
                          }

                        }

        if(m==0)
          { if(key3==0)
           {
                   delay(1000);
                if(key3==0)
                        {
            while(!key3);
                         Timerinit();
                          t=0;
                          tt=30000;
                          m=1;
                        }

           }
          }

         if(m==1)
          { if(key3==0)
           {
                   delay(1000);
                if(key3==0)
                        { while(!key3);
                          Timerinit();
                          tt=40000;
                          t=0;
                          m=2;
                        }

           }
          }

         if(m==2)
          { if(key3==0)
           {
                   delay(1000);
                if(key3==0)
                        { while(!key3);
                          Timerinit();
                          tt=50000;
                          t=0;
                          m=0;
                        }

           }
          }

        }
/***************************************************************************
   * 函数名      : time0
   * 功能        :中断函数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a4;
        pp++;
                t++;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init();
    LcdInit();
        Init_BMP085();
        while(1)
        {
        keyscan();
        bmp085Convert();
        if(tt>0)
{        if(t>=tt)
        { t=0;
          tt=0;
          pwm=1;
          TR0=0;
          EA=0;
          ET0=0;

        }
}
        if(pp<num)
        pwm=1;
        else
        pwm=0;

        if(pp==100000)                //当占空比为100%
    pp=0;

        }
}
剩下的子程序是lcd1602的,这个就不放了,肯定没错误

楼主:
结果是0错误0警告,但是pwm波控制的时间根本不对,而且那个按键控制时间的也不对,调了好多天了,不知道哪错了,有没有人能帮帮我?

网友A:
没有看懂,我也是新手进来膜拜大神的

网友B:
把pwm占空比调节的代码放到中断里,放在主循环里执行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