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nrf24l01单向传输温度和土壤湿度的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2019-05-21):
// Define SPI pins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define     LCDIO      P0  //1602数据口
/*
sbit rs=P2^6;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rd=P2^5;        //读写选择
sbit lcden=P2^7;        //1602选通引脚
*/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rd=P2^6;        //读写选择
sbit lcden=P2^7;        //1602选通引脚
sbit key=P2^2;
sbit beep=P2^4;
uchar xiao,ge,shi,bai;
float f_temp; //浮点型温度值
long 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
uchar code table[]=        {"T:        TH:30 "};    //每行显示16个字符
uchar code table1[]=        {"S:              "};
uchar data disdata[5];
uchar a,b;
/****************************/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define TX_PLOAD_WIDTH 5  // ??????????

sbit LED = P2^3;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uchar DATA = 0x01;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sbit CE =  P1^5;
sbit CSN=  P1^0;
sbit SCK=  P1^4;
sbit MOSI= P1^1;
sbit MISO= P1^3;
sbit IRQ = P1^2;

/*sbit CE =  P3^3;
sbit CSN=  P2^4;
sbit SCK=  P2^0;
sbit MOSI= P2^2;
sbit MISO= P2^1;
sbit IRQ = P2^3;*/

// SPI(nRF24L01) commands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 might be 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SPI????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void blink(char i);
//--??????--//

/**************************************************
??: init_io()

??:
    ???IO
/**************************************************/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
    CSN = 1;        // SPI??
    SCK = 0;        // SPI????
    IRQ = 1;        // ????
    LED = 1;        // ?????
}
/**************************************************/

/**************************************************
??:delay_ms()

??:
    ??x??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 j;
    i = 0;
    for(i=0; i<x; i++)
    {
       j = 250;
       while(--j);
       j = 250;
       while(--j);
    }
}
/**************************************************/

/**************************************************
??:SPI_RW()

??:
    ??SPI??,???????nRF24L01,???nRF24L01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8?
       {
           MOSI = (byte & 0x80);   // byte??????MOSI
           byte <<= 1;             // ?????????
           SCK = 1;                // ??SCK,nRF24L01?MOSI??1???,???MISO??1???
           byte |= MISO;           // ?MISO?byte???
           SCK = 0;                // SCK??
       }
    return(byte);               // ????????
}
/**************************************************/

/**************************************************
??:SPI_RW_Reg()

??:
    ???value?reg???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status = SPI_RW(reg);      // ?????,???????
      SPI_RW(value);             // ??????????
      CSN = 1;                   // CSN??,??????
      return(status);            // ???????
}
/**************************************************/

/**************************************************
??:SPI_Read()

??:
    ?reg???????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blink(4);
    CSN = 0;                    // CSN??,??????
      SPI_RW(reg);                // ?????
      reg_val = SPI_RW(0);        // ??????????
    //delay_ms(200);
      CSN = 1;                    // CSN??,??????
      return(reg_val);            // ???????
}
/**************************************************/

/**************************************************
??:SPI_Read_Buf()

??:
    ?reg?????bytes???,??????????
    ?????/????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
      status = SPI_RW(reg);       // ?????,???????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nRF24L01??
      CSN = 1;                    // CSN??,??????
      return(status);             // ???????
}
/**************************************************/

/**************************************************
??:SPI_Write_Buf()

??:
    ?pBuf?????????nRF24L01,???????
    ????????/????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
      status = SPI_RW(reg);       // ?????,???????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nRF24L01
      CSN = 1;                    // CSN??,??????
      return(status);             // ???????
}
/**************************************************/

/**************************************************
??:RX_Mode()

??:
    ??????nRF24L01?????,????????????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1Mbps,????0dBm,????????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16?CRC??,??,????
    delay_ms(150);
      CE = 1;                                            // ??CE??????
}
/**************************************************/

/**************************************************
??:TX_Mode()

??:
    ??????nRF24L01?????,(CE=1????10us),
    130us?????,???????,??????????
    ?????????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0?????????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250us+86us,????1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1Mbps,????0dBm,????????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16?CRC??,??
    delay_ms(150);
    CE = 1;
}
/**************************************************/

/**************************************************
??:Check_ACK()

??:
    ??????????????,?????????
    ?????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
    if(TX_DS)
    {
        //blink(3);
    }
    //blink(5);
    if(MAX_RT)
        if(clear)                         // ????TX FIFO,???????MAX_RT???????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TX_DS?MAX_RT????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
??:CheckButtons()

??:
    ????????,??????????
/**************************************************/
void CheckButtons()
{
    P3 |= 0x00;
    if(!(P3 & 0x01))                    // ??P3^0??
    {
        delay_ms(20);
        if(!(P3 & 0x01))                // ??P3^0??
        {
            TX_BUF[0] = ~DATA;          // ??????
            //TX_BUF[0] = 0xff;          // ??????
            TX_Mode(TX_BUF);            // ?nRF24L01????????????
            //LED = ~DATA;                // ????LED??
            Check_ACK(0);               // ??????,??TX FIFO
            LED = 1;                    // ??LED
            RX_Mode();                    // ???????
            while(!(P3 & 0x01));
            DATA <<= 1;
            if(!DATA)
                DATA = 0x01;
        }
    }
}
/**************************************************/

/*void blink(char i)
{
    while(i--)
    {
        LED = 1;
        delay_ms(50);
        LED = 0;
        delay_ms(50);
    }

}*/

/***********************
1602
***********************/
void delay(uint z)        //短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1602写命令子程序
{
        rs=0;                //RS是数据命令选择短,高电平写数据,低电平写命令
        rd=0;                //RD是读写选择短,高电平读,低电平写
        lcden=0;        //1602选通端,高电平选通,低电平禁止
        LCDIO=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1602写数据子程序
{
        rs=1;        //RS是数据命令选择短,高电平写数据,低电平写命令
        rd=0;        //RD是读写选择短,高电平读,低电平写
        lcden=0;        //1602选通端,高电平选通,低电平禁止
        LCDIO=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1602初始化程序
{
        uchar num;
        lcden=0;

        write_com(0x38);        //0011 1000B,功能模式设置,设置为8为数据口,两行显示,5*7点阵
        write_com(0x0c);        //0000 1011B,显示开及光标设置,关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0000 0110B,显示光标移动设置,读或写一个字符,地址指针减一且光标减一,写一个字符屏幕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        //0000 0001B,显示清屏,数据指针和所有显示清屏
        write_com(0x80);        //1000 000B,关闭显示
        delay(5);
        write_com(0x80);        //1000 000B,设置为2行显示,写入第一行字符的地址,第一行地址是00-2F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写入第一行数据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1100 0000B,设置为2行显示,写入第二行字符的地址,第而行地址是40-67
        for(num=0;num<16;num++)        //写入第二行数据
                {
                        write_date(table1[num]);//写入第二行数据
                        delay(5);
                }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b;//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ite_com(0x80+2);            //1100 0000B,设置为2行显示,写入第二行字符的地址,第而行地址是40-67
           write_date(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e(disdata[0]);//显示百位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e(disdata[1]);//显示十位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disdata[2]);//显示个位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e(disdata[3]);//显示小数位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C');
   }

void ADdisp()
         {
        long int shidu;
  shidu=RX_BUF[3];
        xiao=((shidu)*50*20/255)%10+0x30;
        ge=((shidu)*50*20/255)%100/10+0x30;
        shi=((shidu)*50*20/255)%1000/100+0x30;
        bai=((shidu)*50*20/255)/1000+0x30;
        if(bai==0x30)
           {bai=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shi==0x30)
                  {shi=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e(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e(xiao);//显示小数位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e(ge);//显示个位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e(shi);//显示十位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date(bai);//显示百位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e('%');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a=RX_BUF[1];
                        b=RX_BUF[2];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f_temp=tvalue*(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率为0.0625
tvalue=f_temp*10+0.5;//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时四舍五入

         return(tvalue);
  }
/**************************************************
??:main()

??:
    ???
/**************************************************/
void baojing()
{
        if(tvalue>=280)
        {
                beep=1;
        write_com(0x80+0x4e);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date('!');
        }
        else
        {
        beep=0;
        write_com(0x80+0x4e);
        write_date(0x20);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date(0x20);
        }
}

void main(void)
{
          LED=1;
          beep=0;
    init_io();                      // ???IO
          init();
    RX_Mode();                      // ???????

    while(1)
    {

        sta = SPI_Read(STATUS);      // ??????
        //delay_ms(200);
        if(RX_DR)                  // ?????????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RX FIFO????
            flag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RX_DS????

        if(flag)                   // ????
        {
            if(RX_BUF[0] == 1)
            {   beep=0;
                LED=~LED;
                                                          read_temp();
                       ds1820disp();//显示
                                                         baojing();
            }

            if(key==0)
            {
                                                         ADdisp();
            }
            flag = 0;               // ???
        }

    }
}

网友A(2020-04-05):
感谢分享,最近正在做NRF24L01相关设计,值得参考!赞!

网友B(2021-03-26):
我还是没搞定这个,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