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单片机做无线话筒?adc采样然后接收端用dac解码

楼主(2019-05-21):
就是在发射端用单片机对话筒adc采样,然后通过无线模块发射出去,再在接收端用dac解码。。。。。

网友A:
你这样用单片机做无线话筒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定义好通讯协议,使用串口发射采集的声音数据,接收机再接收DAC转换顶成波形发声。我用二块Arduino 芯片做过,红外线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