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RFID 基于stm32 获取卡号通过串口显示,stm32f103,使用正点原子精英开发板

楼主(2019-05-21):
工程在下面 可以直接下载使用

rc522-RFID 基于stm32 获取卡号通过串口显示,stm32f103,使用正点原子精英开发板,引脚标注清楚,其他开发板修改就能使用
void ReadCard(void)
{
    u8 status=MI_ERR;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do
    {
        status=PcdRequest(PICC_REQALL,CT);
    }
    while(status!=MI_OK); //等待寻卡成功
    if(status==MI_OK)  //寻卡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 = PcdAnticoll(SN);/*防冲撞*/
        printf("寻卡成功\r\n");
        if (status==MI_OK)//防冲撞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PcdSelect(SN); /*选卡*/
            printf("防碰撞成功\r\n");
        }
        if(status==MI_OK)//选卡成功
        {
            status=MI_ERR;
            printf("选卡成功\r\n");
            printf("卡号:%X %X %X %X\r\n",SN[0],SN[1],SN[2],SN[3]);
        }
    }
    else
    {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

}

通过串口显示卡号

通过串口显示卡号

rc522 获取卡号的代码.rar

网友A(2019-07-12):
感谢分享,听起来很有用准备下载

网友B:
RFID无线射频识别

网友C(2020-10-10):
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先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D:
我的为什吗无法识别呢

网友E(2021-01-26):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搞不懂【原理,来下载看看

网友F:
不知到STM8能装下不

网友G:
void ReadCard(void)
{
    u8 status=MI_ERR;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do
    {
        status=PcdRequest(PICC_REQALL,CT);
    }
    while(status!=MI_OK); //等待寻卡成功
    if(status==MI_OK)  //寻卡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 = PcdAnticoll(SN);/*防冲撞*/
        printf("寻卡成功\r\n");
        if (status==MI_OK)//防冲撞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PcdSelect(SN); /*选卡*/
            printf("防碰撞成功\r\n");
        }
        if(status==MI_OK)//选卡成功
        {
            status=MI_ERR;
            printf("选卡成功\r\n");
            printf("卡号:%X %X %X %X\r\n",SN[0],SN[1],SN[2],SN[3]);
        }
    }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H(2021-05-24):
非常感谢分享,找的别的代码都不能用,就这个一次过,感觉太棒了。

网友I(2022-05-06):
学习了学习了,楼主的帖子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