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6336UA触摸单片机驱动源程序

楼主(2019-05-21):
FT6336UA触摸驱动用于FT6336触摸芯片软件调试参考

#include "FT6336.h"
#include "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p_iic.h"

//---------------------------------------------------------------------------------------------------
//#define LED_EN PBout(12)//RST信号
void FT6336_init(void)
{
         CT_IIC_Init();
}

u8 FT6336_read_firmware_id(void)
{
        return CT_IIC_read_addr_byte(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FIRMARE_ID);
}
u8 FT6336_read_device_mode(void)
{
        return CT_IIC_read_addr_byte(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DEVICE_MODE);
}

u8 FT6336_read_td_status(void)
{
        return CT_IIC_read_addr_byte(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D_STATUS);
}

//第一触点
u8 FT6336_read_touch1_event(void)
{
        return CT_IIC_read_addr_byte(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1_EVENT)>>4;
}

u8 FT6336_read_touch1_id(void)
{
        return CT_IIC_read_addr_byte(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1_ID)>>4;
}

//左下角为坐标零点,水平Y轴,垂直X轴
//Y轴范围0~479
//X轴范围0~479
//touch1和touch2排列顺序为按面积排列,而ID号为按下的时间先后标号,该标号可代表按下的手指
//在第一点按下后ID记为0,事件为8,而抬起后ID与坐标保持最后数值,事件为4,此时第二个点数据一直为FF
//在第一点按下前提下按第二个点,ID记为1,事件为8,抬起后全恢复FF,而当第二个点的接触面积大于第一个点时,
//它将保持ID与坐标前提下与第一个点更换存储地址,第一个点抬起后,第二个点的依旧ID为1
//按下第三个点时,将与其它两个点进行面积对比后,直接抛弃面积最小的点
u16 FT6336_read_touch1_x(void)
{
        u8 read_buf[2];
        CT_IIC_read_addr_str(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1_X,2,read_buf);
        return ((read_buf[0]&0x0f)<<8)|read_buf[1];
}

u16 FT6336_read_touch1_y(void)
{
        u8 read_buf[2];
        CT_IIC_read_addr_str(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1_Y,2,read_buf);
        return ((read_buf[0]&0x0f)<<8)|read_buf[1];
}

//第二触点
u8 FT6336_read_touch2_event(void)
{
        return CT_IIC_read_addr_byte(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2_EVENT)>>4;
}

u8 FT6336_read_touch2_id(void)
{
        return CT_IIC_read_addr_byte(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2_ID)>>4;
}

u16 FT6336_read_touch2_x(void)
{
        u8 read_buf[2];
        CT_IIC_read_addr_str(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2_X,2,read_buf);
        return ((read_buf[0]&0x0f)<<8)|read_buf[1];
}

u16 FT6336_read_touch2_y(void)
{
        u8 read_buf[2];
        CT_IIC_read_addr_str(I2C_ADDR_FT6336,FT6336_ADDR_TOUCH2_Y,2,read_buf);
        return ((read_buf[0]&0x0f)<<8)|read_buf[1];
}

#ifndef __FT6336_H
#define __FT6336_H
#include "sys.h"

#define LED_EN PBout(12)

#define I2C_ADDR_FT6336 0x38

#define FT6336_ADDR_DEVICE_MODE         0x00
#define FT6336_ADDR_TD_STATUS                 0x02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1_EVENT         0x03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1_ID                 0x05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1_X                 0x03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1_Y                 0x05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2_EVENT         0x09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2_ID                 0x0B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2_X                 0x09
#define FT6336_ADDR_TOUCH2_Y                 0x0B

#define FT6336_ADDR_FIRMARE_ID                 0xA6

void FT6336_init(void);
u8 FT6336_read_firmware_id(void);
u8 FT6336_read_device_mode(void);
u8 FT6336_read_td_status(void);
u16 FT6336_read_touch1_x(void);
u16 FT6336_read_touch1_y(void);
u8 FT6336_read_touch1_event(void);
u8 FT6336_read_touch1_id(void);

u8 FT6336_read_touch2_event(void);
u8 FT6336_read_touch2_id(void);
u16 FT6336_read_touch2_x(void);
u16 FT6336_read_touch2_y(void);

#endif

网友A(2019-07-01):
看看,应该有用

网友B(2019-09-18):
可以,挺有用的

网友C(2019-12-24):
过来学习一下,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对应的源代码

网友D(2020-06-22):
我正在找这个驱动呢

网友E:
我也正在找这个驱动,有没有工程参考

网友F(2020-10-28):
多谢楼主分享,可以下载吗?

网友G(2021-05-19):
mark一下,有分以后下载

网友H(2021-07-17):
下载下来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I(2021-10-16):
有用的资料,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J(2022-05-12):
下载看看或许用得到

网友K(2022-11-04):
我是敦泰的需要FAE支持的话这边可以安排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是敦泰的需要FAE支持的话这边可以安排哦

您好,我们最近在进行显示屏相关研究,目前想用FT6336这款片子,能否获取FAE支持?

网友M(2023-11-13):
引用 网友K:
我是敦泰的需要FAE支持的话这边可以安排哦

你好, 我们想要一个 敦泰的触摸板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