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状态下电源和芯片运放输出管脚不短接,但是加电压后是短接的?

楼主(2019-05-21):
待机状态下电源和芯片运放输出管脚 不短接,但是加+5V电压后运放输出管脚和电源VCC短接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有电路图谁知道你怎么接线的?

网友B:
不知所云  有没有图纸  你确定是运放

网友C:
加电后是不能用万用表直接量是否短路的,是不是短路只能在没有电的情况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