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0k内存大概可以写多少行的C语言代码?

楼主(2019-05-21):
keil上面哪个数据能看到代码量有多大了呢,是看hex的大小还是什么数据,随着代码量越来越大,有点心虚啦,60k大概能写多少行
比如60s2这个单片机片子
仙人请指点

网友A:
这个没有计算性 单片机存储的是机器码不是C语言代码

网友B:
这是16进制,换算一下即可。

网友C(2024-09-08):
如果是纯程序代码而言64K空间在你的职业生涯期间,几乎不可能用完.
但如果用于存图片数组数据, 一幅65K色, QVGA图片是放不下的, 只能保存一张65K色, 128x160的图片.

网友D:
c语言的行数与下载到单片机中的bin文件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效行数不会超6万。甚至差的远了。

网友E:
只要不是耍多媒体,你是不可能用完的。

网友F:
如果是纯代码,你这辈子是够用了

网友G:
用于放程序,能放很大的程序,我写过1万+行的C,到了50多K,大容量的字库、图片、表格都放外挂的8腿的FLASH。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纯程序代码而言64K空间在你的职业生涯期间,几乎不可能用完.
但如果用于存图片数组数据, 一幅65K色, ...

自己写当然写不完,就怕他调用一些内存特别大的库,例如一些数字处理,图像处理的C库,

网友I:
如果是纯程序的话很难写满,但要是想字模图片这类的纯数据内容,很容易就干满。所以显示大量图片,一般采用外置存储器来存图片。比如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