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s485-modbus通讯实验源程序

楼主(2019-05-21):
本实验完成了stm32对uart4串口配置,使用rs485通讯,完成和上位机数据交换,使用modbus协议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s485.h"

//Modbus寄存器和单片机寄存器的映射关系
vu32 *Modbus_InputIO[100];//输入开关量寄存器指针(这里使用的是位操作)
vu32 *Modbus_OutputIO[100];//输出开关量寄存器指针(这里使用的是位操作)
/***********************************************
函数功能:配置io输出口
*************************************************/
void  D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使能GPIO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E8-PE15 作为推挽输出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E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D.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GPIO_Pin_13);                                                 //PC.10 输出高
}

//CRC校验 自己后面添加的

const u8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

const u8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

/////////////////////////////////////////////////////////////////////////////////////////////////////////////////////////////////////////
/**************************************************************
函数功能:生成CRC校验码
**************************************************************/
u16 CRC_Compute(u8 *puchMsg, u16 usDataLen)
{
        u8 uchCRCHi = 0xFF ;
        u8 uchCRCLo = 0xFF ;
        u32 uIndex ;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8)  | (uchCRCLo)) ;
}

u16 RegNum;
u8 RS485_TX_BUFF[10];//发送缓冲区
u8 RS485_RX_BUFF[10];//接收缓冲区
u16 calCRC;
u16 startRegAddr;    //寄存器起始地址
u16 recCRC;
        void Modbus_05_Solve(void)
{
        if(startRegAddr<100)
        {
                if((RS485_RX_BUFF[4]==0xFF)||(RS485_RX_BUFF[5]==0xFF))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0x01;
                else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0x00;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RS485_TX_BUFF[2]=RS485_RX_BUFF[2];
                RS485_TX_BUFF[3]=RS485_RX_BUFF[3];
                RS485_TX_BUFF[4]=RS485_RX_BUFF[4];
                RS485_TX_BUFF[5]=RS485_RX_BUFF[5];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6);
                RS485_TX_BUFF[6]=calCRC&0xFF;
                RS485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8);
        }
        else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3);
        }
}

//Modbus功能码15处理函数
void Modbus_15_Solve(void)
{
         DO_Init();
        RegNum=(((u16)RS485_RX_BUFF[4])<<8)|RS485_RX_BUFF[5];//获取寄存器数量
        if((startRegAddr+RegNum)<100)//寄存器地址+数量在范围内
        {
            if(RS485_RX_BUFF[6]==0x01)
                                                         {
                                                          switch(RS485_RX_BUFF[7])
                                                                {

                                                                        case                0x01: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8);
                             delay_ms(100);                            //开机功能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8);
                                                                         break;
                                                             }
                                                                        case  0x02: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0);
                              delay_ms(100);                     //关机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0);
                                                                         break;
                                                                         }
                                                                        case  0x04: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9);
                               delay_ms(100);                            //激励封锁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9);
                                                                                  break;
                                                                         }
                                                                        case 0x08:
                                                                         {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1);
                              delay_ms(500);                      //复位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1);
                                                                                 break;
                                                                         }
                                                                 }
                                                                 }
                                                        else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3);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RS485_TX_BUFF[2]=RS485_RX_BUFF[2];
                RS485_TX_BUFF[3]=RS485_RX_BUFF[3];
                RS485_TX_BUFF[4]=RS485_RX_BUFF[4];
                RS485_TX_BUFF[5]=RS485_RX_BUFF[5];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6);
                RS485_TX_BUFF[6]=calCRC&0xFF;
                RS485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8);
        }
        else//寄存器地址+数量不在范围内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3);
        }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i=0;
        u8 rs485buf[1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RS485_Init(9600);        //初始化RS485串口波特率9600
        while(1)
        {
  RS485_Receive_Data(rs485buf,&key);
                if(key)//接收到有数据
                {
                        if(key>10)key=10;//最大是10个数据.
                        for(i=0;i<key;i++)
                        {
                        RS485_RX_BUFF[i]=rs485buf[i];
                        }

                if(RS485_RX_BUFF[0]==0x01)//地址正确
                {
                        if((RS485_RX_BUFF[1]==00)||(RS485_RX_BUFF[1]==02)||(RS485_RX_BUFF[1]==0x03)||(RS485_RX_BUFF[1]==0x05)||(RS485_RX_BUFF[1]==0x06)||(RS485_RX_BUFF[1]==0x15)||(RS485_RX_BUFF[1]==0x16))
                  {
                                startRegAddr=(((u16)RS485_RX_BUFF[2])<<8)|RS485_RX_BUFF[3];//获取寄存器地址
                                if(startRegAddr<1000)//寄存器地址在范围内
                                {

                                        calCRC=CRC_Compute(RS485_RX_BUFF,8);//计算所接收到数据的CRC
                                        recCRC=RS485_RX_BUFF[9]|(((u16)RS485_RX_BUFF[8])<<8);//????CRC(?????,?????)
                                        if(calCRC==recCRC)//CRC正确
                                        {
                                                /////////////////////////////////////////////////////////////////////////////////////////////////////////////////////////////////////
                                                switch(RS485_RX_BUFF[1])//判断功能码
                                                {

                                                        case 0x05://写单个输出开关量
                                                        {
                                                                Modbus_05_Solve();
                                                                break;
                                                        }

                                                        case 0x15://写多个输出开关量
                                                        {
                                                                Modbus_15_Solve();
                                                                break;
                                                        }

                                                }
                                                //////////////////////////////////////////////////////////////////////////////////////////////////////////////////////////////////////
                                        }
                                        else//CRC错误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4; //异常码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3);
                                        }
                                }
                                else//寄存器地址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3);
                                }
                        }
                        else//功能码错误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1; //异常码
                                RS485_Send_Data(RS485_TX_BUFF,3);
                        }
          }

                RS485_RX_CNT=0;//清零
                RS485_TX_EN=0;//开始接收
        }

        }
}

网友A(2019-07-09):
我想用单片机和触摸屏用modbus通讯,能实现吗

网友B(2023-12-06):
  recCRC=RS485_RX_BUFF[9]|(((u16)RS485_RX_BUFF[8])<<8);
这里是不是错了,校验码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网友B:
if(RS485_RX_BUFF[0]==0x01)//地址正确
                {
                        if((RS485_RX_BUFF[1]==00)||(RS485_RX_BUFF[1]==02)||(RS485_RX_BUFF[1]==0x03)||(RS485_RX_BUFF[1]==0x05)||(RS485_RX_BUFF[1]==0x06)||(RS485_RX_BUFF[1]==0x15)||(RS485_RX_BUFF[1]==0x16))
                  {
                                startRegAddr=(((u16)RS485_RX_BUFF[2])<<8)|RS485_RX_BUFF[3];//获取寄存器地址
                                if(startRegAddr<1000)//寄存器地址在范围内
                                {

                                        calCRC=CRC_Compute(RS485_RX_BUFF,8);//计算所接收到数据的CRC
                                        recCRC=RS485_RX_BUFF[9]|(((u16)RS485_RX_BUFF[8])<<8);//????CRC(?????,?????)
                                        if(calCRC==recCRC)//CRC正确
                                        {
                                                /////////////////////////////////////////////////////////////////////////////////////////////////////////////////////////////////////
                                                switch(RS485_RX_BUFF[1])//判断功能码
                                                {

                                                        case 0x05://写单个输出开关量
                                                        {
                                                                Modbus_05_Solve();
                                                                break;
                                                        }

                                                        case 0x15://写多个输出开关量
                                                        {
                                                                Modbus_15_Solve();
                                                                break;
                                                        }

                                                }
                                                //////////////////////////////////////////////////////////////////////////////////////////////////////////////////////////////////////
                                        }这里是发送10个字节,

//Modbus功能码15处理函数
void Modbus_15_Solve(void)//这里是发送8个字节,没有明白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Modbus功能码15处理函数
void Modbus_15_Solve(void)这里发送8个字节。主函数里面发送10个字节,没有理解,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C:
if(key>10)key=10;//最大是10个数据.后面的校验都是按照10校验的,如果接收到的字节小于10个,校验位也应该相应地调整吧

网友C(2024-01-09):
引用 网友B:
recCRC=RS485_RX_BUFF[9]|(((u16)RS485_RX_BUFF[8])

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低位在前先发,先收到低位,那发的时候当然计算calCRC的校验码其实是低位在前面高位在后面正好相反的,也就是说你要理解了calCRC其实不是真正的crc1234,而是3412,所以这里没有反,反而是前面 void Modbus_05_Solve(void)函数里的6和7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