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不同公司的51单片机,在pcb绘制的过程中需要知道他们的参数信息吗?

楼主(2019-05-21):
(无正文)

网友A:
生产商都得行业按制定的标准去生产,绘制 PCB 封装时按标准就行

网友B:
需要注意,要看你使用的芯片封装类型,比如是直插式还是贴片式等。

网友C:
绘制PCB只与元器件的俯视几何形状、管脚位置、元器件间连接关系相关。

网友D:
最好按着数据手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