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家庭环境监测系统全套资料 DHT11程序+原理图 并附上实体图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家庭环境监测系统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art.c"
#include "delay.h"
#include "08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eeprom52.h"

//T:23C P0.12mg/m3
//H:45% C:000mL/m3

sbit DATA = P2^0;  //温湿度
sbit E=P2^5;                //1602使能引脚
sbit RS=P2^7;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RW=P2^6;
sbit K1=P1^3;//设置键
sbit K2=P1^4;//加
sbit K3=P1^5;//减
sbit K4=P1^6;  //确认
sbit LED6=P3^2;         //烟雾报警
sbit LED1=P3^3;                           //温度上限
sbit LED2=P3^4;                                //温度下限
sbit LED3=P3^5;                                 //湿度上限
sbit LED4=P3^6;                                           //湿度下限
sbit LED5=P3^7;                                                         //PM2.5报警
sbit alarm=P1^7;                 //蜂鸣器
uchar U8FLAG,U8temp,U8comdata,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char U8RH_data_H,U8RH_data_L,U8T_data_H,U8T_data_L,U8checkdata;
uchar Mode,humidity,temperature;
uint DA;
bit bdata FlagStartRH;
uchar flag ;//记录当前设置状态
uint count;
uchar sec=0;
#define NULL 0
#define RsBuf_N                        150
bit flag_ok=0;
uint sum;
unsigned char xdata RsBuf[RsBuf_N];        //定义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
uchar RsPoint;
bit state=0;
void TransmitText();
unsigned char  dianhuahaoma[12]="17606735816";

void Delay1(uint j)
{
    uchar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char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ATA)U8temp=1;
                U8FLAG=2;
                while((DATA)&&U8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uchar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DATA=0;
        Delay1(180);  //原来为5
        DATA=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DATA=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ATA)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DATA)&&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DATA)&&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DATA=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return 1;
        }
        else   //传感器不响应
        {
           return 0;
        }
}

/********************************************************************
* 文件名  : 液晶1602显示.c
* 描述    :  该程序实现了对液晶1602的控制。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del)
{
        P0 = del;
        RS = 0;
        E = 1;
        delay();
        E = 0;
        delay();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el)
{
        P0 = del;
        RS = 1;
        E = 1;
        delay();
        E = 0;
        delay();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06);
        write_1602com(0x01); //清屏要放在最后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W');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l');
        write_1602dat('c');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m');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s');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com(0x80+0x40);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I');
        write_1602dat('n');
        write_1602dat('i');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

//T:23C P0.12mg/m3
//H:45% C:000mL/m3

void display()
{
        write_1602com(0x82);
        write_1602dat(temperature%100/10+0x30);
        write_1602dat(temperature%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c2);
        write_1602dat(humidity%100/10+0x30);
        write_1602dat(humidity%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7);
        write_1602dat(PM%10000/1000+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PM%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PM%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c8);
        write_1602dat(MQ/100+0x30);
        write_1602dat(MQ%100/10+0x30);
        write_1602dat(MQ%10+0x30);
}
void display_1()
{
        write_1602com(0x83);
        write_1602dat(TH%100/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c);
        write_1602dat(TL%100/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c3);
        write_1602dat(HH%100/10+0x30);
        write_1602dat(HH%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cc);
        write_1602dat(HL%100/10+0x30);
        write_1602dat(HL%100%10+0x30);
}
void display_2()
{
        write_1602com(0x86);
        write_1602dat(PMH%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PMH%100/10+0x30);
        write_1602dat(PMH%10+0x30);
        write_1602com(0xc7);
        write_1602dat(MQH/100+0x30);
        write_1602dat(MQH%100/10+0x30);
        write_1602dat(MQH%10+0x3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 str)
{
  while( * str)
  {
  write_1602dat(* str);
  str++;
  }
}

/***********************发送TEXT短信息********************************
*/
void TransmitText()   //发送号码        发送内容,字母或数字
{
//        uchar i=5,j=5;
        uchar send_number;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CS=\"UCS2\"\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for(send_number=0;send_number<11;send_number++)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dianhuahaoma[send_number]);
        }
        SendASC('"');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换行指令//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5F53524D6E295EA6FF1A");        //当前温度:
        if(temperature/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temperature/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temperature%10+0x30);
        SendString("2103");        //摄氏度符号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6E295EA64E0A9650FF1A");        //温度上限:
        if(TH/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TH/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TH%10+0x30);
        SendString("2103");        //摄氏度符号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6E295EA64E0B9650FF1A");        //温度下限:
        if(TL/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TL/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TL%10+0x30);
        SendString("2103");        //摄氏度符号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if(temperature>=TH)
        SendString("6E295EA68FC79AD88BF76CE8610FFF01");        //温度过高请注意!
        if(temperature<=TL)
        SendString("6E295EA68FC74F4E8BF76CE8610FFF01");        //温度过低请注意!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5F53524D6E7F5EA6FF1A");        //当前湿度:
        if(humidity/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humidity/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humidity%10+0x30);
        SendString("0025");        //百分号符号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6E7F5EA64E0A9650FF1A");        //湿度上限:
        if(HH/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HH/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HH%10+0x30);
        SendString("0025");        //百分号符号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6E7F5EA64E0B9650FF1A");        //湿度下限:
        if(HL/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HL/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TL%10+0x30);
        SendString("0025");        //百分号符号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if(humidity>=HH)
        SendString("6E7F5EA68FC79AD88BF76CE8610FFF01");        //湿度过高请注意!
        if(humidity<=HL)
        SendString("6E7F5EA68FC74F4E8BF76CE8610FFF01");        //湿度过低请注意!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ASC(0x1a);

        SendASC('\r');
        SendASC('\n');
    delayms_1000ms();
        RsPoint=0;
        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CS=\"UCS2\"\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for(send_number=0;send_number<11;send_number++)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dianhuahaoma[send_number]);
        }
        SendASC('"');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换行指令//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0050004D0032002E0035FF1A");        //PM2.5: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PM/1000+0x30);
        SendString("002E");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PM%1000/100+0x30);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PM%100/10+0x30);
        SendString("006D0067002F006D0033");        //mg/m3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0050004D0032002E003562A58B66503CFF1A");        //PM2.5报警值: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PMH/100+0x30);
        SendString("002E");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PMH%100/10+0x30);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PMH%10+0x30);
        SendString("006D0067002F006D0033");        //mg/m3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70DF96FEFF1A");        //烟雾:

        if(MQ/10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MQ/100+0x30);
        }
        if(MQ/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MQ%100/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MQ%10+0x30);
        SendString("006D0067002F006D0033");        //mg/m3
        SendString("0020");                        //发送空格
        SendString("70DF96FE62A58B66503CFF1A");        //烟雾报警值:
        if(MQH/10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MQH/100+0x30);
        }
        if(MQH/10!=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MQH%100/10+0x30);
        }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MQH%10+0x30);
        SendString("006D0067002F006D0033");        //mg/m3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ASC(0x1a);

                        SendASC('\r');
                    SendASC('\n');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ms_1000ms();

        RsPoint=0;
}
/***按键函数***/
void KEY()
{
        if(K1==0)
        {
                Delay1(200);
                if(K1==0)
                {
                        flag++;
                        if(flag==1)
                        {
                                FlagStartRH = 0;
                                TR0 = 0;
                                alarm=1;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string("TH:   C  TL:   C");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string("HH:  %   HL:  % ");
                                write_1602com(0x85);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e);
                                write_1602dat(0xdf);
                                display_1();
                                write_1602com(0x84);
                                write_1602com(0x0f);
                        }
                        else if(flag==2)
                        write_1602com(0x8d);
                        else if(flag==3)
                        write_1602com(0xc4);
                        else if(flag==4)
                        write_1602com(0xcd);
                        else if(flag==5)
                        {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string("PM2.5: .  mg/m3 ");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string(" MQ  :    mL/m3 ");
                                display_2();
                                write_1602com(0x89);
                        }
                        else if(flag==6)
                        write_1602com(0xc9);
                        else
                        {
                                flag=1;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string("TH:   C  TL:   C");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string("HH:  %   HL:  % ");
                                write_1602com(0x85);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e);
                                write_1602dat(0xdf);
                                display_1();
                                write_1602com(0x84);
                        }
                        while(!K1);
                }
        }
        if(K2==0)
        {
                Delay1(200);
                if(K2==0)
                {
                        switch (flag)
                        {
                                case 1: TH++;
                                                if(TH>99)
                                                TH=0;
                                                if(TH<=TL)
                                                TH=TL+1;
                                                write_1602com(0x8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com(0x84);
                                                break;
                                case 2: TL++;
                                                if(TL>98)
                                                TL=0;
                                                if(TL>=TH)
                                                TL=TH-1;
                                                write_1602com(0x8c);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com(0x8d);
                                                break;
                                case 3: HH++;
                                                if(HH>99)
                                                HH=0;
                                                if(HH<=HL)
                                                HH=HL+1;
                                                write_1602com(0xc3);
                                                write_1602dat(HH/10+0x30);
                                                write_1602dat(HH%10+0x30);
                                                write_1602com(0xc4);
                                                break;
                                case 4: HL++;
                                                if(HL>98)
                                                HL=0;
                                                if(HL>=HH)
                                                HL=HH-1;
                                                write_1602com(0xcc);
                                                write_1602dat(HL/10+0x30);
                                                write_1602dat(HL%10+0x30);
                                                write_1602com(0xcd);
                                                break;
                                case 5: PMH++;
                                                if(PMH>200)
                                                PMH=200;
                                                write_1602com(0x86);
                                                write_1602dat(PMH%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PMH%100/10+0x30);
                                                write_1602dat(PMH%10+0x30);
                                                write_1602com(0x89);
                                                break;
                                case 6: MQH++;
                                                if(MQH>200)
                                                MQH=200;
                                                write_1602com(0xc7);
                                                write_1602dat(MQH%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MQH%100/10+0x30);
                                                write_1602dat(MQH%10+0x30);
                                                write_1602com(0xc9);
                                                break;
                        }
                        while(!K2);
                }
        }
        if(K3==0)
        {
                Delay1(200);
                if(K3==0)
                {
                        switch (flag)
                        {
                                case 1: TH--;
                                                if(TH>99)
                                                TH=99;
                                                if(TH<=TL)
                                                TH=TL+1;
                                                write_1602com(0x8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com(0x84);
                                                break;
                                case 2: TL--;
                                                if(TL>99)
                                                TL=98;
                                                if(TL>=TH)
                                                TL=TH-1;
                                                write_1602com(0x8c);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com(0x8d);
                                                break;
                                case 3: HH--;
                                                if(HH>99)
                                                HH=99;
                                                if(HH<=HL)
                                                HH=HL+1;
                                                write_1602com(0xc3);
                                                write_1602dat(HH/10+0x30);
                                                write_1602dat(HH%10+0x30);
                                                write_1602com(0xc4);
                                                break;
                                case 4: HL--;
                                                if(HL>99)
                                                HL=98;
                                                if(HL>=HH)
                                                HL=HH-1;
                                                write_1602com(0xcc);
                                                write_1602dat(HL/10+0x30);
                                                write_1602dat(HL%10+0x30);
                                                write_1602com(0xcd);
                                                break;
                                case 5: PMH--;
                                                if(PMH<=0)
                                                PMH=0;
                                                write_1602com(0x86);
                                                write_1602dat(PMH%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PMH%100/10+0x30);
                                                write_1602dat(PMH%10+0x30);
                                                write_1602com(0x89);
                                                break;
                                case 6: MQH--;
                                                if(MQH<=0)
                                                MQH=0;
                                                write_1602com(0xc7);
                                                write_1602dat(MQH%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MQH%100/10+0x30);
                                                write_1602dat(MQH%10+0x30);
                                                write_1602com(0xc9);
                                                break;
                        }
                        while(!K3);
                }
        }
        if(K4==0)
        {
                Delay1(200);
                if(K4==0)
                {
                        FlagStartRH = 1;
                        TR0 = 1;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string("T:  C P .  mg/m3");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string("H:  % M:   mL/m3");
                        display();
                        flag=0;
                        write_eeprom();
                }
        }
}

void Onealarm()
{
        alarm=0;
        Delay1(200);
        alarm=1;
        Delay1(200);
}

//T:23C P0.12mg/m3
//H:45% C:000mL/m3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testnum;
        uchar ys;

    Uart_init();
        RW=0;
          init_eeprom();
        read_eeprom();
        L1602_init();
        for(ys=0;ys<10;ys++)
        {
                delayms_1000ms();
        }
        SendString("AT\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i\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i\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H\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NMI=2,1,0,0,0\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H\r\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CS=");
        SendASC('"');
        SendString("UCS2");
        SendASC('"');
        SendString("\r\n");
        delayms_1000ms();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string("T:  C P .  mg/m3");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string("H:  % M:   mL/m3");
//        Uart_init();
//        TH=30;TL=20;HH=80;HL=50;COH=100;PMH=100;
        while(1)
        {
                KEY();
                if(flag==0)
                {
                        if(FlagStartRH==1)
                        {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                        TR0 = 1;
                                humidity = U8RH_data_H;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DA=sum/40;
                                sum=0;
                                PM=DA*(float)(DA/4);
                                MQ=adc0832(1);
                                display();
                        }
                        if(temperature>=TH)
                        LED1=0;
                        else
                        LED1=1;
                        if(temperature<=TL)
                        LED2=0;
                        else
                        LED2=1;
                        if(humidity>=HH)
                        LED3=0;
                        else
                        LED3=1;
                        if(humidity<=HL)
                        LED4=0;
                        else
                        LED4=1;
                        if(PM/10>=PMH)
                        LED5=0;
                        else
                        LED5=1;
                        if(MQ>=MQH)
                        LED6=0;
                        else
                        LED6=1;
                        if(temperature>=TH||temperature<=TL||humidity>=HH||humidity<=HL||PM/10>=PMH||MQ>=MQH)
                        {
                                Onealarm();
                        }
                        else
                        alarm=1;
                        if((temperature>=TH||temperature<=TL||humidity>=HH||humidity<=HL||PM/10>=PMH||MQ>=MQH)&&flag_ok==1)
                        {
                                TR0=0;
                                TransmitText();
                                flag_ok=0;
                                TR0=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b;
        TL0=0xff;
        count++;

        DA=adc0832(0);
        sum=sum+DA;
        if(count>=40)
        {
                count=0;
                FlagStartRH=1;
                if(flag_ok==0)
                {
                        sec++;
                        if(sec>=10)
                        {
                                sec=0;
                                flag_ok=1;
                        }
                }
        }
}

网友A(2019-06-03):
你好 请问SIM模块怎样用CAD仿真呢

网友B(2020-02-15):
这个用的哪款传感器

网友C(2021-05-19):
楼主没有画仿真,有谁能画一个吗?

网友D:
有哪位大神能画一个仿真,给大家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