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st-link烧录时,出现下图的问的该咋解决?外部供电方法试过了,没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22):
是不是驱动没装

网友B:
不是,烧录的有两块,第一块芯片烧录成功,但第二块就发生这样的错误

网友C:
烧录口的速率设置太高了?

网友D:
检查一下板子,是不是有短路或者缺少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录口的速率设置太高了?

调低后还是不行。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B:
装好的,第一块烧录时,时成功的

网友E:
电脑和芯片之间没有通信成功,检查供电和信号,若是都没问题的话就换块芯片吧

网友F:
最有可能是TVS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