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段键盘扫描单片机程序的执行过程

楼主(2019-05-21):
我学习到的键盘扫描是逐行或逐列扫描,而这段程序确不需要这么繁琐。但是我感觉这段程序有很大的逻辑错误,因为假设按得第一个键,P1应为0xee,然而※那一段代码得出的P1为0xfe,因此这段程序不可能实现,可我用仿真软件实验后证实程序是可行的,而且这段程序也没有检测按键是否放开的部分,可仿真出来没有任何问题,求大神看看这程序究竟怎么解释。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l;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key_l= (P1 | 0xf0);
                ※      P1 = key_l ;
                        switch(P1)
                        {
                                case 0xe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e:  key_can = 7;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e:  key_can = 10;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d:  key_can = 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d:  key_can = 8;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d:  key_can = 0;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b:  key_can = 6;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b:  key_can = 9;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b:  key_can = 1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7:  key_can = 1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7:  key_can = 1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7:  key_can = 1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7:  key_can = 12;  break;  //得到按键值
                        }
                                beep = 0;
                                delay_1ms(20);
                                beep = 1;
                 }
        }
                else
                {
                        key_new = 1;
                 }

}

网友A:
void key()         //不是独立按键程序,是4*4矩阵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l;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key_new是按键自锁变量,防止按键重复响应,并做松手检测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假设按下第1键,此时读取P1状态是0000 1110
                        //P1|0xf0 逻辑运算后保留低4位不变,高4位置1
                        key_l= (P1 | 0xf0);//将结果保存在临时变量中1111 1110
                        P1 = key_l ;  //将1111 1110赋值P1
                        switch(P1)        //此时读取P1值为1110 1110 即0xee,其它键以此类推
                        {//提示:端口寄存器由于接受外部控制信号,读取的状态不一定是赋值的状态!
                                case 0xe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e: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e:  key_can = 7;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e:  key_can = 10;  break;   //得到按键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key()         //不是独立按键程序,是4*4矩阵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l;

感谢解答。意思就是SWITCH语句判断P1时不是根据P1的赋值是吧,那key_l的存在是不是没什么意义,而且最后是怎么得到0xee的呢(如果按第一个键),我就是对这里很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意思就是SWITCH语句判断P1时不是根据P1的赋值是吧,那key_l的存在是不是没什么意义,而且最后 ...

key_l是用来保持P1口的值的。按键一般是按下后就放开,也就是一瞬间的值。如果想要在按键松开后还要用到这个值的话,就要用一个变量来保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意思就是SWITCH语句判断P1时不是根据P1的赋值是吧,那key_l的存在是不是没什么意义,而且最后 ...

4*4矩阵按键
       4  5  6  7

3------+--+--+--+---
2------+--+--+--+---
1------+--+--+--+---
0------+--+--+--+---
       1  4  7  10 键

如果按第一个键, P1.0与P1.4连接,将1111 1110赋值P1,此时读取P1值为1110 1110 即0xee,  因为P1.0与P1.4已经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4矩阵按键
       4  5  6  7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_l是用来保持P1口的值的。按键一般是按下后就放开,也就是一瞬间的值。如果想要在按键松开后还要用到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