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人体红外传感器驱动步进电机源程序 带详细的注释

楼主(2019-05-21):
本人刚学没多久,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欢迎大家指正
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为ULN2003,人体红外传感器为HC-SR501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有注释):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4.5-20v  //正极输入电压在+4.5v到20v之间
out ---  P10       //输出接到P10端口
-   ---  GND       //负极接地
IN1 ---- P00       //IN1接 P00端口 (电机驱动模块)
IN2 ---- P01       //IN2接 P01端口 (电机驱动模块)
IN3 ---- P02       //IN3接 P02端口 (电机驱动模块)
IN4 ---- P03       //IN4接 P03端口 (电机驱动模块)
+   ---- +5V       //正极接正5v
-   ---- GND       //负极接地
*********************/
sbit out=P2^0 ;        //对输出out进行位定义,定义单片机I/O口 P1.0的伪名称叫out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7;
#define MotorData P0    //对步进电机的控制接口进行定义
#define time 500        //控制正反转的角度'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ms 延时函数封装
void Delay_xms(uint x)         //定义一个无符号整数 x (x是什么?)  带参函数
{
  uint i,j;                     //uint等价于unsigned int,无符号整数 ;定义两个无符号整数 i和 j
  for(i=0;i<x;i++)              //令 i的初始值为 0,当 i<x的时候,i=i+1
  for(j=0;j<112;j++);           //令 j的初始值为 0,当 i<112的时候,j=j+1
}

//顺时针转动函数封装
void MotorCW(void)             //void MotorCW(void) 不能输入参数
{
  uchar i;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 i
  for(i=0;i<4;i++)              //令 i的初始值为 0,当 i<4的时候,执行{}内的程序段,然后进行 i=i+1再禁入循环
   {
    MotorData=phasecw[i];       //步进电机的控制接口输出正转且电机导通相序 D-C-B-A 的信号驱动步进电机工作
    Delay_xms(4);               //延时函数,调节转速 (意思是延时4毫秒吗?)
   }
}

//逆时针转动函数封装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 i
  for(i=0;i<4;i++)              //令 i的初始值为 0,当 i<4的时候,执行{}内的程序段,然后进行 i=i+1再禁入循环
   {
    MotorData=phaseccw[i];      //步进电机的控制接口输出反转且电机导通相序 A-B-C-D 的信号驱动步进电机工作
    Delay_xms(4);               //延时函数,调节转速(意思是延时4毫秒吗?)
   }
}

//停止转动函数封装
void MotorStop(void)
{
  MotorData=0x00;               //步进电机的控制接口输出置 0信号 ,使步进电机停止工作
}

//程序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定义一个无符号整型 i
  Delay_xms(50);                //延时函数(意思是延时4s吗?)(目的是啥?等系统稳定是吗?)
  while(1)                      // 不断循环
{
      led1=1;
      led2=1;
   if(out == 1)                       //如果out等于1的话,那么执行{}内的程序
  {
       for(i=0;i<time;i++)        //对于i=0,当i<time值时,执行顺时针转动函数,然后i=i+1后重新进入循环
   {
          led1=0;
    MotorCW();            //顺时针转动函数,驱动步进电机顺时针转动,直到i等于time值时结束循环

      }
       MotorStop();               //停止转动函数,是步进电机停止转动

    Delay_xms(1000);           //延时函数,延时1000毫秒的意思是吗?

    if(out == 0)               //如果out等于0的话,那么执行{}内的程序
          {
         for(i=0;i<time;i++)   //对于i=0,当i<time值时,执行逆时针转动函数,然后i=i+1后重新进入循环
           {
             led2=0;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函数,驱动步进电机逆时针转动,直到i等于time值时结束循环
              }
         MotorStop();          //停止转动函数,使步进电机停止转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