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计程序,原理图PCB图

楼主(2019-05-21):
/***************读取DS18B20温度,通共阴数码管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char seven_seg[]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 timer;
uint temp;
sbit DQ = P1^0;
sbit LED = P0^1;
sbit KEY = P0^2;
sbit BIT1 = P0^7;
sbit BIT2 = P0^6;
sbit BIT3 = P0^5;
sbit BIT4 = P0^4;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从18B20中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OneChar(void)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 >>= 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 0x80;
                  delay(8);
        }
        return(dat);
}
/******************************向18B20中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10);
                DQ = 1;
                dat >>= 1;
        }
        delay(8);
}
/***********************************读取温度**********************************/
uint Read_Temperature(void)
{
        float zs,xs;                        //zs=整数,xs=小数
        uchar temp_L,temp_H;        //温度低8位,和高8位
        uint t;                                        //返回值
        EA=0;                                        //关中断,以免意外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temp_L = Read_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temp_H = Read_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xs = 0x0f & temp_L;                        //低四位的后四位得到小数部分
        xs = xs/10;
        zs = ((temp_L&0xf0)>> 4)|((temp_H&0x0f)<< 4);//低位右移4位,高位左移4位,得到整数部分
        t=(zs+xs)*10;                        //整数+小数等于数据,但又小数点,所以数据X10倍,变成整数
        EA=1;                                    //开中断
        return(t);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time(uint time)
{uint a,b;
for(a=0;a<time;a++)
for(b=0;b<2;b++);
}

/********初始化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0xec;
        TL0 = 0x78;
        TR0 = 1;
        EA  = 1;
        ET0 = 1;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中断
{

        TH0 = (65535-1000)/256;
        TL0 = (65535-1000)%256;
        timer++;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num(uint num)
{
BIT1=1;

P2=seven_seg[num/100%10];
BIT2=0;
delay_time(10);
BIT2=1;

P2=seven_seg[num/10%10]+0X01;
BIT3=0;
delay_time(10);
BIT3=1;

P2=seven_seg[num%10];
BIT4=0;
delay_time(10);
BIT4=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KEY=1;
        timer0_init();
        while(1)
{

        if(KEY==0){temp=0;LED=0;}
        display_num(temp);        //  temp2

        if(timer>1000)
        {timer=0;temp=Read_Temperature();}
        LED=1;

}
}

原理图

原理图

PCB图

PCB图

论文

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