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单片机的简易频率计程序(1Hz-60KHz)

楼主(2019-05-21):
一个简易频率计,通过定时器A采用计数法完成信号频率测量,并将被测频率值通过LCD12864液晶串行显示。频率可测量范围在1Hz60KHz之间。

/*
* 头文件
*/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
* 全局变量的定义和宏定义
*/
unsigned int  start,end;
unsigned long int F = 0;
unsigned char TA_overflow;
unsigned int TA_i = 0;
unsigned int port_i;
unsigned chartab[]={"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a[8];
unsigned char int_to_string[10];
unsigned char int_array[1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S_0   P2OUT &= ~BIT0  //片选为低电平
#define CS_1   P2OUT |= BIT0      //片选为高电平
#define SID_0  P2OUT &= ~BIT1  //串行数据输入为0
#define SID_1  P2OUT |= BIT1      //串行数据输入为1
#define SCLK_0 P2OUT &= ~BIT2  //时钟线拉低
#define SCLK_1 P2OUT |= BIT2      //时钟线拉高
#define PSB_0  P2OUT &= ~BIT3  //出行输入
#define LCD_DIR_OUT P2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4个端口设置为输出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发送数据
* 输入 : Dbyte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i;
       LCD_DIR_OUT;
       for(i= 0;i < 8;i++)
       {
              if((Dbyte<< i) & 0x80)
              {
                     SID_1;
              }
              else
              {
                     SID_0;
              }
              SCLK_0;
              _delay_cycles(2);
              SCLK_1;
       }
}

/********************************************************************
* 名称 : Write_Instruction
* 功能 : 向LCD写指令
* 输入 : data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Instruction(uchar data)
{
       LCD_DIR_OUT;
       CS_1;
       SendByte(0xf8);
       SendByte(data& 0xf0);
       SendByte((data<< 4) & 0xf0);
       _delay_cycles(20);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向LCD写入数据
* 输入 : data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LCD_DIR_OUT;
       CS_1;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a& 0xf0);
       SendByte((data<< 4) & 0xf0);
       _delay_cycles(20);
}

/********************************************************************
* 名称 : LCD12864_Delay()
* 功能 : 初始化LCD12864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Init()
{
       LCD_DIR_OUT;   //设置输入方向为输出
       PSB_0;          //LCD为串行输入方式
       Write_Instruction(0x30);      //基本指令集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2);      //地址归位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1);      //清除显示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6);       //游标右移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_delay_cycles(10000);
}

/********************************************************************
* 名称 : Write_Pos
* 功能 : 确定输入数据的位置
* 输入 : x,y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 == 1)         //第一行显示
           x = 0x80;
   else if(x == 2)    //第二行显示
           x = 0x90;
   else if(x == 3)    //第三行显示
           x = 0x88;
   else if(x == 4)    //第四行显示
           x = 0x98;
   pos = x + y-1;
   Write_Instruction(pos);//显示地址
}

/********************************************************************
* 名称 : Write_Word_To_12864
* 功能 : 在坐标x,y处写入数据
* 输入 : x,y,*word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Word_To_12864(uchar x,uchary,uchar *word)
{
       uchari;
       LCD_Init();
       Write_Pos(x,y);
       for(i= 0;*(word+i)!='\0';i++)
       {
              Write_Data(word[i]);
       }
}

void ShowInit()
{
       Write_Word_To_12864(1,1,"频率计:");
       _delay_cycles(50000);
       Write_Pos(2,7);
       Write_Data('H');
       Write_Data('z');
       _delay_cycles(10000);
}

void ShowF()
{
       Write_Pos(2,4);

       if(F>= 100000)
       {
              Write_Data(tab[F/100000]);
              Write_Data(tab[F%100000/10000]);
              Write_Data(tab[F%10000/1000]);
              Write_Data(tab[F%1000/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if(F >= 10000)
       {
              Write_Data(tab[F/10000]);
              Write_Data(tab[F%10000/1000]);
              Write_Data(tab[F%1000/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if(F >= 1000)
       {
              Write_Data(tab[F/1000]);
              Write_Data(tab[F%1000/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if(F >= 100)
       {
              Write_Data(tab[F/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if(F >= 10)
       {
              Write_Data(tab[F/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
       {
              Write_Data(tab[F]);
              _delay_cycles(1000);
       }
}
/********************************************************************
* 名称 : Init_uart0
* 功能 : 初始化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软件复位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选择系统时钟:SMCLK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
* 名称 : Uart0Sends
* 功能 : 串口发送数据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Uart0SendsData(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
* 名称 : Init_In
* 功能 :初始化外部终端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In()
{
       P1DIR|= BIT6;
       P1DIR&= ~BIT3;
       P1IES|= BIT3;
       P1IE|= BIT3;
       P1IFG&= ~BIT3;
       _EINT();
}

void Init_Timer()
{
         TA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enabled
         TACCR0 = 1;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 TACLR;  //up mode
}

/********************************************************************
* 名称 : Int_To_String
* 功能 :将一个int型数据转换为String型
* 输入 : now_f
* 输出 : 无
***********************************************************************/
void Int_To_String(unsigned long int now_f)
{
       intj = 0;
       for(j= 0; ;j++)
       {
              int_array[j]= now_f % 10 + 48 ;
              now_f= now_f / 10;
              if(now_f== 0) break;
       }
       inti = j ;
       for(i= j , j = 0; i >= 0; i--,j++)
       {
              int_to_string[j]= int_array[i];
       }
}
void main()
{
       WDTCTL=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7;                            // P1.0 output
         P1DIR |= BIT0;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modulation */

       LCD_Init();
       Init_In();
       Init_Timer();
       Init_uart0();
       ShowInit();
       while(1)
       {
              ShowF();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

       if(P1IFG& BIT3)
       {
              P1OUT^= BIT6;
              port_i++;
              if(port_i>=100)
              {
                     port_i= 0;
                     F=(unsigned long int)((1000000*100.0)/((TA_overflow*65536)+TAR));
                     TA_overflow= 0;
                     TACTL|= TACLR;
              }
       }
       P1IFG&= ~BIT3;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BIT7;
       TA_i++;
       if(TA_i== 2000)
       {P1OUT^= BIT0;
              TA_i= 0;
              Int_To_String(F);
              unsignedchar *s = int_to_string;
              Uart0SendsData(s);
              Uart0SendsData("1000");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
       switch(TA0IV)
       {
              case2:break;
              case4:break;
              case10:TA_overflow++;break;
       }
}

/********************************************************************
* 名称 : usart0_rx
* 功能:串口中断入口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2&UCA0RXIFG)==0);
//a=RXBUF0;
//i++;
a[0]=UCA0RXB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