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单片机程序是什么意思啊?lcd1602的

楼主(2019-05-21):
void LCD1602_cls()
{
        LCD1602_write(0,0x01);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38);
        delay(1500);
        LCD1602_write(0,0x0c);
        LCD1602_write(0,0x06);
        LCD1602_write(0,0xd0);
        delay(1500);
}

那个LCD1602_write(0,0xd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LCD1602 的初始化过程,具体去看对应的函数。建议先看看LCD1602的手册。

网友B:
用来给1602发送命令,为了方便,所以用写了函数

网友C:
那个LCD1602_write(0,0xd0);是设定DDRAM地址指令

设定下一个要存入数据的DDRAM的地址。

网友D:
LCD1602 的初始化过程,

网友E:
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具体实现什么功能要哈看函数本身

网友F:
让lcd1602亮,后面是延时这个具体要看那个元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