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系列加红外灰度外设不起作用

楼主(2019-05-21):
我用的32F4芯片,加的红外 外设,  当运行程序时, 红外不起作用     红外是经过测试的 可用。
此红外按手册上给的   低电平有效    然后我在主程序中把引脚先拉高
程序大意 : 若有障碍  电机正转  否则  反转
  问题:  有时候   无论检测到还是检测不到   电机都正转    有时候  都反转
求教大佬    是程序哪里出问题了嘛????  急!!!!!!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一是你引脚既然设置输出了就没法读取,想要读取就要设置成输入。二是主函数中你既然要读取就不能在前面设置高电平,这样就永远是高电平

网友B:
需要硬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一是你引脚既然设置输出了就没法读取,想要读取就要设置成输入。二是主函数中你既然要读取就不 ...

我设置为输入了  把主函数置高的 也删掉了  然后 红外还是判断检测不到   只执行else 里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一是你引脚既然设置输出了就没法读取,想要读取就要设置成输入。二是主函数中你既然要读取就不 ...

可以了。三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