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数字钟的24个LED椭圆和数字是显示什么内容的?

楼主(2019-05-22):
24个LED不停正反向旋转?

网友A:
24个灯是代表24节气,中间的数字代表当前节气距下个节气还有多少天

网友B:
弄个动态图啥的,这样看不出来

网友C:
24个灯是指24个节气,中间数码管是距离下一个节气剩余天数,不停正反转是弄了个流水灯,这样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个灯是代表24节气,中间的数字代表当前节气距下个节气还有多少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个灯是指24个节气,中间数码管是距离下一个节气剩余天数,不停正反转是弄了个流水灯,这样比较好看。

“不停正反转是弄了个流水灯”,---流水灯是3个一组(8组顺序亮)还是单个顺序亮(24个顺序量亮)?太快,看不清

网友D:
强烈建议放张gif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