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智能风扇程序+电路 超简单

楼主(2019-05-22):
实用STC12C5A60S2型号的单片机,实现三档风速,利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智能定时,可切换自然风和正常风,使用市场上常见的小遥控器。

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STC12C5A60S2.H> //头文件
#include <stc_pwm.H>
/*====================================
自定义类型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PWM_1                =        P1^4;       //PWM1_Boost/Buck
sbit enlarge        =        P3^0;    //增大
sbit reduce                =        P3^1;       //减小

/*====================================
硬件接口位声明
====================================*/
sbit IR  = P3^2;     //定义红外脉冲数据接口        外部中断O输入口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的位置
sbit NPN1 = P1^1;      //电机 低档
sbit NPN2 = P1^2;      //电机 中档
sbit NPN3 = P1^3;      //电机 高档

sbit NPNhuxi = P1^5;      //电机 呼吸风

/**************************************
1602液晶
**************************************/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  =  P2^4;

uchar IRtime;                 //检测红外高电平持续时间(脉宽)
uchar IRcord[4];    //此数组用于储存分离出来的4个字节的数据(用户码2个字节+键值码2个字节)
uchar IRdata[33];   //此数组用于储存红外的33位数据(第一位为引导码用户码16+键值码16)
bit IRpro_ok, IRok;  //第一个用于红外接收4个字节完毕。IRok用为检测脉宽完毕

void delay4(uchar t)
{
        uint j;
        uchar i;
        for(i=0;i<t;i++)
                for(j=0;j<1000;j++);
}
//毫秒级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义定时器0
{
        IRtime++;                            //检测脉宽,1次为278us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定义外部中断0
{
        static uchar i;                                 //        声明静态变量(在跳出函数后在回来执行的时候不会丢失数值)i用于把33次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存入IRdata
        static bit startflag;                //开始储存脉宽标志位
        if(startflag)                                 //开始接收脉宽检测
        {
                if( (IRtime < 53) && (IRtime >= 32) ) /*判断是否是引导码,底电平9000us+高4500us
                这个自己可以算我以11.0592来算了NEC协议的引导码低8000-10000+高4000-5000
                如果已经接收了引导码那么i不会被置0就会开始依次存入脉宽*/
                        i = 0;                                 //如果是引导码那么执行i=0把他存到IRdata的第一个位
                IRdata[i] = IRtime;                   //以T0的溢出次数来计算脉宽,把这个时间存到数组里面到后面判断
                IRtime = 0;                                 //计数清零,下一个下降沿的时候在存入脉宽
                i++;                                          //计数脉宽存入的次数
                if(i == 33)                                  //如果存入34次 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i等于33表示执行了34次
                {
                         IRok = 1;                                 //那么表示脉宽检测完毕
                        i = 0;                                  //把脉宽计数清零准备下次存入
                }
        }
        else
        {
                IRtime = 0;                                  //引导码开始进入把脉宽计数清零开始计数
                startflag = 1;                         //开始处理标志位置1
        }
}
void IRcordpro()                                    //提取它的33次脉宽进行数据解码
{
        uchar i, j, k, cord, value;        /*i用于处理4个字节,j用于处理一个字节中每一位,k用于33次脉宽中的哪一位
        cord用于取出脉宽的时间判断是否符合1的脉宽时间*/
        k = 1;                                                 //从第一位脉宽开始取,丢弃引导码脉宽
        for(i = 0; i < 4; i++)
        {
                for(j = 0; j < 8; j++)
                {
                        cord = IRdata[k];            //把脉宽存入cord
                        if(cord > 5)                         //如果脉宽大于我11.0592的t0溢出率为约278us*5=1390那么判断为1
                        value = value | 0x80;        /*接收的时候是先接收最低位,
                        把最低位先放到value的最高位在和0x08按位或一下
                        这样不会改变valua的其他位的数值只会让他最高位为1*/
                        if(j < 7)
                        {
                                value = value >> 1;        //value位左移依次接收8位数据。
                        }
                        k++;                                //每执行一次脉宽位加1
                }
                IRcord[i] = value;           //每处理完一个字节把它放入IRcord数组中。
                value = 0;                            //清零value方便下次在存入数据
        }
        IRpro_ok = 1;                                   //接收完4个字节后IRpro ok置1表示红外解码完成
}

void init_pwm()
{
  C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8; //0X08:43KHZ // 0X02,22KHZ // 0X0A,10KHZ //
        CCAPM1        =0x42;//8位PWM输出,无中断
        CCAP1H=255;//占空比控制
        CCAP1L=255;
        CR=1;
}
//呼吸风

/**************************************
短延时
**************************************/
void delay5ms()
{
    uchar i,v,k;
    for(i=1;i>0;i--)
        for(v=168;v>0;v--)
            for(k=22;k>0;k--);
}
/**************************************
写指令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RS=0;                        //定义指令寄存器
        RW=0;                                  //写允许
        P0=com;                                          //写指令
        delay5ms();        E=1;                //片选端上拉
        delay5ms();        E=0;                //下降沿锁存
}
/**************************************
写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定义数据寄存器
        RW=0;                                        //写允许
        P0=date;                                //写数据
        delay5ms();        E=1;                //片选端上拉
        delay5ms();        E=0;                //下降沿锁存
}
/**************************************
显示程序
**************************************/
void dis_lcd1602(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
        if(y==1)         add=(0x80+x);
        if(y==2)         add=(0xc0+x);
        lcd_Write_com(add);                //写指令
        lcd_write_date(dat);        //写数据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1602_init()
{
        lcd_Write_com(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7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0x80);        //初始坐标
}
/**************************************
液晶显示汉字程序
**************************************/
void hz_lcdDis(uchar x,uchar y,uchar *p) //汉字显示
{
   uchar i=0,temp;
   if(x)temp = 0x40;   else temp = 0;
   for(i=y;*p!='\0';i++,p++)
   {
                lcd_Write_com(i|0x80+temp);
                lcd_write_date(*p);
                delay5ms();
   }
}
/**************************************
液晶显示数字程序
**************************************/
void  num_lcdDis(uchar X,uchar Y,uint num,uchar n)
{
        uint i=0,temp,hang;
        n +=1;
           if(X)hang = 0x40;else hang = 0;
           for(i=(n-1);i>0;i--)
    {
                  lcd_Write_com((i+Y-1)|0x80+hang);          //从个位开始显示
                  temp = num%10+0x30;
                  lcd_write_date(temp);

                  num/=10;
        }
}

void  displayTime30(unsigned int z){
        uchar a=0; //50次数计数
        uchar b=0;//秒计数
        TR1 = 1;//启动T1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while(1)
                {
                        if(TF1 == 1)//判断T1是否溢出
                        {
                                TH1 = 0x4b;
                                TL1 = 0xfc;//0x4bfc        定时50ms
                                TF1 = 0;//清零便于下次判断
                                a++;//50毫秒计数加1
                        }
                        if(a == 20)//判断是否到1秒
                        {
                                a = 0;//清零便于下次记录50ms的次数
                                b++;//秒加1
                        }
                                num_lcdDis(1,12,b,3);
                //        display(b);//显示秒的值

                        if(b == z)//检查是否到20秒
                        {
                                TR1 = 0;//时间到关闭定时器1
                           NPN1=0; NPN2=0;  NPN3=0;;  //引脚高电平
                                           CCAP1H=255;//占空比控制
                                         CCAP1L=255;
                                delay(10);
                            break ;
                        }
                           if(IRok)    //判断脉宽是否检测完毕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        //重新等待脉宽检测
                        if(IRpro_ok) //判断是否解码完毕
                        {
                       if(IRcord[2]==0x18)
                                   {

                                 NPN1=0; NPN2=0;  NPN3=0;
                                 CCAP1H=255;//占空比控制
                                 CCAP1L=255;
                                        hz_lcdDis(0,0,"Close");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上 按键返回
                                    break;

                                   }
                                IRpro_ok = 0;
                        }
                }

                }
}

void  displayTime30huxi(unsigned int z){
        uchar a=0; //50次数计数
        uchar b=0;//秒计数
        TR1 = 1;//启动T1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while(1)
                {
                        if(TF1 == 1)//判断T1是否溢出
                        {
                                TH1 = 0x4b;
                                TL1 = 0xfc;//0x4bfc        定时50ms
                                TF1 = 0;//清零便于下次判断
                                a++;//50毫秒计数加1
                                NPN1=1; NPN2=0;  NPN3=0;
                                delay(100);
                                NPN1=0; NPN2=1;  NPN3=0;
                                delay(100);
                                NPN1=0; NPN2=0;  NPN3=1;
                                delay(100);

                        }
                        if(a == 20)//判断是否到1秒
                        {
                            NPN1=0; NPN2=0;  NPN3=1;
                                delay(100);
                                NPN1=0; NPN2=1;  NPN3=0;
                                delay(100);
                                NPN1=1; NPN2=0;  NPN3=0;
                                delay(100);
                                a = 0;//清零便于下次记录50ms的次数
                                b++;//秒加1
                        }
                        num_lcdDis(1,12,b,3);
                //        display(b);//显示秒的值

                        if(b == z)//检查是否到20秒
                        {
                                TR1 = 0;//时间到关闭定时器1
                             NPN1=0; NPN2=0;  NPN3=0; NPNhuxi=0;
                                 CCAP1H=255;//占空比控制
                                         CCAP1L=255;
                                delay(10);
                            break ;
                        }
                           if(IRok)    //判断脉宽是否检测完毕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        //重新等待脉宽检测
                        if(IRpro_ok) //判断是否解码完毕
                        {
                       if(IRcord[2]==0x18)
                                   {

                                  NPN1=0; NPN2=0;  NPN3=0; NPNhuxi=0;
                                  CCAP1H=255;//占空比控制
                                 CCAP1L=255;
                                        hz_lcdDis(0,0,"Close");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上 按键返回
                                    break;

                                   }
                                IRpro_ok = 0;
                        }
                }

                }
}
void huxi(){
NPN1=0; NPN2=0;  NPN3=0;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while(1){
NPN1=1; NPN2=0;  NPN3=0;
CCAP1H=254;//占空比控制
CCAP1L=254;
delay(1000);
NPN1=0; NPN2=1;  NPN3=0;
CCAP1H=200;//占空比控制
CCAP1L=200;
delay(1000);
NPN1=0; NPN2=0;  NPN3=1;
CCAP1H=70;//占空比控制
CCAP1L=70;
delay(1000);
NPN1=0; NPN2=0;  NPN3=1;
CCAP1H=70;//占空比控制
CCAP1L=70;
delay(1000);
NPN1=0; NPN2=1;  NPN3=0;
CCAP1H=200;//占空比控制
CCAP1L=200;
delay(1000);
NPN1=1; NPN2=0;  NPN3=0;
CCAP1H=254;//占空比控制
CCAP1L=254;
delay(1000);

                   if(IRok)    //判断脉宽是否检测完毕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        //重新等待脉宽检测
                        if(IRpro_ok) //判断是否解码完毕
                        {
                       if(IRcord[2]==0x18)
                                   {

                                  NPN1=0; NPN2=0;  NPN3=0; NPNhuxi=0;
                                        hz_lcdDis(0,0,"Close");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上 按键返回
                                    break;

                                   }
                                 if(IRcord[2]==0x45){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displayTime30huxi(5);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break;
                                 }
                                  if(IRcord[2]==0x46){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displayTime30huxi(10);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break;
                                 }
                                  if(IRcord[2]==0x47){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displayTime30huxi(15);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break;
                                 }
                                IRpro_ok = 0;
                        }
                }
}
}

void main()
{
        init_pwm();
        lcd1602_init();

        NPN1=0; NPN2=0;  NPN3=0;NPNhuxi=0;
        delay(750);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

        hz_lcdDis(0,0,"Close Timer    Z");
        hz_lcdDis(1,0,"LV=0   Long=000s");

        TR1 = 0;//时间到关闭定时器1
        TR1 = 1;//启动T1
        TMOD |= 0x10;//T1为定时器,工作模式1 16位计数器
        TH1 = 0x4b;
        TL1 = 0xfc;//0x4bfc        定时50ms
        EA        = 1;//总中断允许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0 = 0x00;  //高8位装入0那么定时器溢出一次的时间是256个机器周期
        TL0 = 0x00;
        ET0 = 1;           //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IT0 = 1;           //设置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来一个下降沿触发一次
        EX0 = 1;           //启动外部中断0

        //delay(2000);
        while(1)
        {

                if(IRok)    //判断脉宽是否检测完毕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        //重新等待脉宽检测
                        if(IRpro_ok) //判断是否解码完毕
                        {
                        switch(IRcord[2])
                                   {
                                     case 0x45:    //按键1         定时30分钟
                                         displayTime30(5);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break;

                                     case 0x46:    //按键2        定时1小时
                                         displayTime30(10);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break;

                                          case 0x47:   //按键3        定时1.5小时
                                         displayTime30(15);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break;

                                         case 0x18:           NPN1=0; NPN2=0;  NPN3=0;        NPNhuxi=0;
                                         CCAP1H=255;//占空比控制
                                         CCAP1L=255;
                                         hz_lcdDis(0,0,"Close Timer    Z");
                                         hz_lcdDis(1,0,"LV=0   Long=000s");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上 关机按键
                                     break;

                                         case 0x08:           NPN1=1; NPN2=0;  NPN3=0; NPNhuxi=0;
                                         CCAP1H=140;//占空比控制
                                         CCAP1L=140;
                                         hz_lcdDis(0,0,"Open ");
                                         hz_lcdDis(1,3,"1");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左 抵挡速度
                                     break;

                                         case 0x1C:      NPN1=0; NPN2=1;  NPN3=0; NPNhuxi=0;
                                          CCAP1H=190;//占空比控制
                                         CCAP1L=190;
                                          hz_lcdDis(0,0,"Open ");
                                         hz_lcdDis(1,3,"2");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中 中挡速度
                                     break;

                                         case 0x5A:             NPN1=0; NPN2=0;  NPN3=1; NPNhuxi=0;
                                         CCAP1H=254;//占空比控制
                                         CCAP1L=254;
                                          hz_lcdDis(0,0,"Open ");
                                         hz_lcdDis(1,3,"3");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右 高档速度
                                     break;
                                          case 0x52:
                                          hz_lcdDis(0,0,"Open ");
                                          hz_lcdDis(0,15,"H");
                                         hz_lcdDis(1,3,"S");
                                         huxi();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按键 右 呼吸
                                     break;
                                   }
                                IRpro_ok = 0;
                        }
                }

        }
}

网友A(2019-11-12):
你好,这个有定时功能吗?

网友B:
超级好用

网友C:
很实用的一个设计

网友D(2020-06-20):
很有实用意义的一个设计

网友E(2020-08-25):
炎热的夏天这个设计很实用、

网友F:
compiling main.c...
main.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12C5A60S2.H'
main.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_pwm.H'
main.c(12):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3):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4):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1):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2): error C202: 'P2':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3):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4):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5):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打开源码进行编译,  这么多变量没有定义,如何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ompiling main.c...
main.c(1):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12C5A60S2.H'
main.c(2): warning C ...

要添加这个芯片的头文件

网友F:
在keil中,把#include<STC12C5A60S2.H>头文件改成   #include<reg51.H>后,两百多个提示错误,变成了36个,但main.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_pwm.H'
main.c(116): error C202: 'CCON':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17): error C202: 'C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18): error C202: 'C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19): error C202: 'CMOD':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20): error C202: 'CCAPM1':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21):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22):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123): error C202: 'CR':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39):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40):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55):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256):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09):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10):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25):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26):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44):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45):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48):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49):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52):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53):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56):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57):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60):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61):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64):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365):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64):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65):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72):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73):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80):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81):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88): error C202: 'CCAP1H':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489): error C202: 'CCAP1L': undefined identifier
main.c - 36 Error(s), 1 Warning(s).这些如何解决?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F:
我把stc12c5A60s2.H的头文件改成了      reg51.H      编译时从200个错误,变成了main.c - 36 Error(s), 1 Warning(s).    这个头文件如何处里?如下main.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_pwm.H'

网友H:
能否请教下 PWM 调速, PWM 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把stc12c5A60s2.H的头文件改成了      reg51.H      编译时从200个错误,变成了main.c - 36 Error(s), 1  ...

用这个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要添加这个芯片的头文件

用这个可以的

网友J(2021-04-01):
can't open file 'stc_pwm.H'怎么解决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can't open file 'stc_pwm.H'怎么解决啊?

把14,15楼发的头文件加进入就编译ok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把14,15楼发的头文件加进入就编译ok了

14 15楼发的是同一个头文件吧  已经加进去了啊  还是报错  还是同样的不能打开stc_pwm.h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L:
楼主真的是个有心人,结构清晰,标注详细

网友J:
这个用什么板子可以烧录出来啊?
是要用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可以网上买啊?

网友M(2021-05-07):
谢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N:
不错的创意,牛啊

网友O(2021-11-17):
谢谢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