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4+51单片机的录放机与复读机原理图及代码

楼主(2019-05-22):
做了一个复读机 直接上传压缩包了  其他的操作我也不太会

AD原理图 加 代码 已经做出来实物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个常量用标识符uchar代替常量unsigner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个常量用标识符uint代替常量unsignerd int

//=======分段录音首地址定义======================
//ISD4004-8录音时间为8分钟,即8*60=480S, 根据4004的资料,480秒可分为2400段,也就是1S的段数为5段,即从,0000-0005H的内容为1秒.

#define ISD_ADDS1 0x0000 //录音存放地址1   //60秒  0x0000-0x012c//300H     //  -0x0258  120秒
#define ISD_ADDS2 0x0259 //录音存放地址2   //60    0x012d-0x0258//600H     //  -0x04AF  120
#define ISD_ADDS3 0x04B0 //录音存放地址3   //60    0x0259-0x0384//900H     //  -0x0708  120
#define ISD_ADDS4 0x070A //录音存放地址4   //60    0x0385-0x04B0//1200H    //  -0x0960  120
//========ISD4004指令定义========================
#define POWER_UP    0x20 //上电指令
#define SET_PLAY    0xE0 //指定放音指令
#define PLAY        0xF0 //当前放音指令
#define SET_REC     0xA0 //指定录音指令
#define REC         0xB0 //当前录音指令
#define STOP        0x30 //停止当前操作
#define STOP_WRDN   0xF1 //停止当前操作并掉电
#define SET_MC      0xE1 //指定快进指令
#define MC          0xF1 //快进执行指令
#define RINT        0x30 //读状态:OVF和EOM

//=========ISD4004--c51接口定义=================
//P2.6----->放音指示灯
//P2.7----->录音指示灯
//P2.5----->地址1指示灯
//P2.4----->地址2
//P2.3----->地址3
//P2.2----->地址4
//P3.4----->SET
//P3.7----->REC
//P3.6----->PLAY
//P3.5----->STOP
//P1.1----->SS
//P1.2----->MOSI
//P1.5----->SCLK

sbit   SS=P1^1;        //片选
sbit   MOSI=P1^2;      //数据输入
sbit   MISO=P1^3;      //数据输出
sbit   SCLK=P1^5;      //ISD4004时钟
sbit   INT=P1^6;       //溢出中断
sbit   RAC=P1^7;       //行地址时钟

//==========按键定义==========================
sbit   KY_SET=P3^4;    //选择
sbit   KY_REC=P3^7;    //录音
sbit   KY_PLAY=P3^6;   //放音
sbit   KY_STOP=P3^5;   //停止
sbit   KY_CIRCLE=P3^2; //复读

//==========指示灯定义==========================
sbit   LED_PLAY=P2^6;
sbit   LED_REC=P2^7;
sbit   LED_ADDR1=P2^5;
sbit   LED_ADDR2=P2^4;
sbit   LED_ADDR3=P2^3;
sbit   LED_ADDR4=P2^2;
sbit   LED_CIRCLE=P2^1;

//==========ISD4004函数定义===================
void ISD_SPI_Send8( uchar isdx8 ); //spi 串行发送子程序,8位数据,从低到高
void ISD_SPI_Send16( uint isdx16 );//spi 串行发送子程序,16位数据.从低到高
void ISD_Stop(void);               //发送 stop 指令
void ISD_PowerUp(void);            //发送上电指令,并延迟 50ms
void ISD_PowerDown(void);          //发送掉电指令,并延迟 50ms
void ISD_Play(void);               //发送放音指令,并延迟 50ms
void ISD_SetPlay(uint add);        //发送指定放音指令,并延迟 50ms
void ISD_Rec(void);                //发送录音指令,并延迟 50ms
void ISD_SetRec(uint add);         //发送指定录音指令,并延迟 50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char t);    //延时t*1毫秒
void Delay();
//========按键函数===========================
void Key(void);
void id_case1_key();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id=0;
bit play_flag;            //定义一个变量
uchar flag = 0;

/******************************************************************
名称:ISD_SPI_Send8(uchar isdx)
功能:spi 串行发送子程序,8 位数据
指令: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SPI_Send8( uchar isd_data )
{
      uchar i;
      SS = 0;   //选中ISD4004
      SCLK = 0;
      for(i=0;i<8;i++)    //先发低位再发高位,依次发送。循环8次
      {
       if ((isd_data & 0x01) == 1) //发送最低位
        MOSI = 1;
       else
        MOSI = 0;
        isd_data >>= 1;   //右移一位
        SCLK = 1;   //时钟下降沿发送
        SCLK = 0;
  }
}
/******************************************************************
名称:ISD_SPI_Send16(uint isdx16)
功能:spi 串行发送子程序,16位数据
指令: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SPI_Send16( uint isd_data )
{
     uchar i;
     SS = 0;   //选中ISD4004
     SCLK = 0;
     for(i=0;i<16;i++) //先发低位再发高位,依次发送。
      {
      if ((isd_data&0x0001)==1) //发送最低位
       MOSI = 1;
      else
       MOSI = 0;
       isd_data = isd_data >> 1;   //右移一位
       SCLK=1;   //时钟下降沿发送
       SCLK=0;
  }
}

/***************************************************************
名称:ISD_Stop(void)
功能:发送 stop 指令
指令:ISD_SPI_Send8(uchar isdx8);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Stop(void)
{
        SS=0;
        MOSI=0;
        SCLK=0;
        ISD_SPI_Send8(STOP);
          SS=1;
        LED_PLAY=1;

}
/******************************************************************
名称:ISD_PowerUp(void)
功能:发送上电指令
指令:ISD_SPI_Send8(uchar isdx8);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PowerUp(void)
{
        SS=0;
        MOSI=0;
        SCLK=0;
        ISD_SPI_Send8(POWER_UP);
        SS = 1;
}
/******************************************************************
名称:ISD_PowerDown(void)
功能:发送掉电指令
指令:ISD_SPI_Send8(uchar isdx8);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PowerDown(void)
{
        SS=0;
        MOSI=0;
        SCLK=0;
        ISD_SPI_Send8(STOP_WRDN);
        SS = 1;
}

/******************************************************************
名称:ISD_Play(void)
功能:发送play指令
指令:ISD_SPI_Send8(uchar isdx8);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Play(void)
{
        SS=0;
        MOSI=0;
         SCLK=0;
        ISD_SPI_Send8(PLAY);
        SS = 1;
}
/******************************************************************
名称:ISD_Rec(void)
功能:发送rec录音指令
指令:ISD_SPI_Se nd8(uchar isdx8);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Rec(void)
{
        SS=0;
           MOSI=0;
        SCLK=0;
        ISD_SPI_Send8(REC);
        SS = 1;
}
/******************************************************************
名称:ISD_SetPlay(uint add)
功能:发送setplay指令
指令:ISD_SPI_Send8(uchar isdx8);
      ISD_SPI_Send16(uint isdx16);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SetPlay(uint add)
{
       Delay1Ms(1);
       ISD_SPI_Send16(add);  //发送放音起始地址
       ISD_SPI_Send8(SET_PLAY); //发送 setplay 指令字节
       SS = 1;
}
/******************************************************************
名称:ISD_SetRec(uint add)
功能:发送setrec指令
指令:ISD_SPI_Send8(uchar isdx8);
  ISD_SPI_Send16(uint isdx16);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ISD_SetRec(uint add)
{
       Delay1Ms(1);
       ISD_SPI_Send16(add); //发送录音起始地址
       ISD_SPI_Send8(SET_REC); //发送 setrec 指令字节
       SS = 1;
}
//************************************

/*=========================================================================
名称: void Delay1Ms(uchar t);
功能:延时1ms
参数:t,最大255
调用: 无
返回:无
=========================================================================*/
void Delay1Ms(uchar t)
{
   uchar i;
   for (;t>0;t--)
   {
   for (i=0;i<15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void Delay()
{
    uchar i;
    uint d=5000;
    while (d--)
    {
        i=255;
        while (i--);
     }
}
void Key(void)
{
    if (!KY_STOP)
     {
          Delay1Ms(15);
          if(!KY_STOP)
          {
           while(!KY_STOP);
           ISD_Stop();    //发送停止命令
            id=0;
           LED_REC=1;
           LED_PLAY=1;
           play_flag=0;
           SS=1;
           MOSI=1;
           SCLK=1;

         }
       }

    if(!KY_SET)
    {
     Delay1Ms(15);
     if(!KY_SET)
     {
      Delay1Ms(15);
      while(!KY_SET);
      ++id;
      if(id>4)
      id=0;
      ISD_Stop();
      SS=1;
      MOSI=1;
      SCLK=1;
      LED_REC=1;
      LED_PLAY=1;
      play_flag=0;
        }
  }

if(id==0){LED_ADDR1=1;LED_ADDR2=1;LED_ADDR3=1;LED_ADDR4=1;}
if(id==1){LED_ADDR1=0;LED_ADDR2=1;LED_ADDR3=1;LED_ADDR4=1;id_case1_key();}
if(id==2){LED_ADDR1=1;LED_ADDR2=0;LED_ADDR3=1;LED_ADDR4=1;id_case1_key();}
if(id==3){LED_ADDR1=1;LED_ADDR2=1;LED_ADDR3=0;LED_ADDR4=1;id_case1_key();}
if(id==4){LED_ADDR1=1;LED_ADDR2=1;LED_ADDR3=1;LED_ADDR4=0;id_case1_key();}

if(play_flag==1)
  {
     if(!INT && !flag)
         {
             play_flag=0;
             ISD_Stop();
             SS=1;
             MOSI=1;
             SCLK=1;

    }
  }
}

//==========================================================
void id_case1_key(void)
{
    if (!KY_REC)
       {
                 Delay1Ms(15);
                 if(!KY_REC)
                 {
                          while(!KY_REC);
                          ISD_PowerUp();
                          Delay1Ms(50);
                          if(id==1)
                          {
                             LED_REC=0;
                             ISD_SetRec(ISD_ADDS1);
                          }
                          else if(id==2)
                          {
                             LED_REC=0;
                             ISD_SetRec(ISD_ADDS2);
                          }
                          else if(id==3)
                          {
                             LED_REC=0;
                             ISD_SetRec(ISD_ADDS3);
                          }
                          else if(id==4)
                          {
                             LED_REC=0;
                             ISD_SetRec(ISD_ADDS4);
                          }
                          ISD_Rec();
                          ISD_Stop();    //发送停止命令
                          ISD_PowerDown();
                          SS=1;
                          MOSI=1;
                          SCLK=1;
              }
       }
  if (!KY_PLAY)
       {
                 Delay1Ms(15);
                 if(!KY_PLAY)
                 {
                          while(!KY_PLAY);
                          ISD_PowerUp();
                       A:
                          Delay1Ms(50);
                          if(id==1)
                          {
                             LED_PLAY=0;
                             ISD_SetPlay(ISD_ADDS1);
                           }
                          else if(id==2)
                          {
                             LED_PLAY=0;
                             ISD_SetPlay(ISD_ADDS2);
                          }
                          else if(id==3)
                          {
                             LED_PLAY=0;
                             ISD_SetPlay(ISD_ADDS3);
                          }
                          else if(id==4)
                          {
                             LED_PLAY=0;
                             ISD_SetPlay(ISD_ADDS4);
                          }
                          ISD_Play();
                          play_flag = 1;
                          while (INT)
                          {
                                Key();
                           }
                          if(flag && play_flag)
                          {
                                   goto A;
                           }
                          ISD_Stop();
                          ISD_PowerDown();
                          SS=1;
                          MOSI=1;
                          SCLK=1;
         }
       }
}

void  main(void)
{
        EX0 = 1;  //开外部中断1
        IT0 = 0;  //负边沿触发
        EA = 1;          //开总中断
        flag = 0;
        LED_CIRCLE=1;
        while(1)
        {
          Key();
          id_case1_key();
        }
}

void Outside_Int1(void) interrupt 1
{
        Delay1Ms(50);
        if(!KY_CIRCLE)
        {
         flag=~flag;
         LED_CIRCLE=~LED_CIRCLE;
            }
        while(!KY_CIRCLE);
}

新建 Win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