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数码管显示 求教

楼主(2019-05-22):
    ORG       00H
         MOV       SCON,#0X00
MAIN:
        MOV       A,#0X25
        MOV       SBUF,A
        LCALL     DELAY
        LJMP      MA
MA:
        JNB       TI,MA
        CLR       TI
        LCALL     DELAY
         RET

DELAY:  MOV       R4,#255

        END
//////////////////////////
才接触汇编 ,这是用串口发送数据在数码管上显示,请教各位大神,c的我会,就是汇编的搞不定啊
问题1,。  上面程序可以显示。只是数码管对应显示码值的段码高亮,没什么问题,但是其他段码管微亮。感觉是消隐的问题。但是我用汇编不知道怎么解决。
问题二,静态数码管有两位,我该怎么用汇编写,才能让一个管子亮显示数据,另一个管子不亮呢。附数码管原理图

网友A:
把两个LED8,看成是一个LED16,不就行了吗。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还没找到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LED8,看成是一个LED16,不就行了吗。

哥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但是我有点不理解字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给sbuf的是一八位的16进制的数0x25(0010 0101),如果看成一个led16,那我送的数据是不是就是(0000 0000 0010 0101)?那我怎么写这个数据给sbu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LED8,看成是一个LED16,不就行了吗。

哥  我不太清楚 你的意思是不是 这样
比如说 我现在给sbuf一个数0x25(0010 0101),那么看成led6后我给数据是(0000 0000 0010 0101)?
那我怎么把这个数据给sbuf呢?

网友B:
他这个有静态显示和动态显示,最好使用动态显示可以用led+位数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