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3000X增强版多功能编程器上电没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22):
电脑软件弹出一个框框,点了继续后,软件下不到烧写器里,然后电脑的软件提示没有检测出有编程设备,然后我就把数据线把了再插上烧写器后,就没显示了,用其他的数据线也没有用。有没有人也遇到这种情况的兄弟,请告知,谢谢

网友A:
遇到到,电源线断了。

网友B:
楼主这个编程器哪时出的?太久远的软件不一定能在新系统中运行

网友C:
是不是烧写器坏了 或者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到,电源线断了。

我拆开看了,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烧写器坏了 或者是驱动问题

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前一个程序都可以,后面一个程序就不行了

网友D: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重新弄个驱动应该能

网友E(2019-10-23):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密码忘记了有办法弄吗

网友F(2019-12-08):
USB接头的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F:
这个烧录器在程序导入的时候,按烧写按钮也会这样,应该是崩溃了,烧录器自己的程序坏了

网友G:
感觉是烧写器的问题,应该是程序崩了,

网友H(2020-06-08):
楼主,能分享下烧写器的安装软件吗

网友I:
我跟你的样的主板一样的毛病 告诉你个方法 其实是背后电源插孔的芯片老路了 导电性能变差 把它用起子左右掰试试,土方法哈

网友J(2021-01-06):
这种烧录器哪里还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