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的原理高低电平是怎么变化的求解释,谢谢!

楼主(2019-05-22):
对射型光电传感器原理图

对射型光电传感器原理图

求解光电传感器内部高低电平的变化,比如当传感器前面没有物体遮挡的时候,ST168PN结通 是高电平,最后怎么一步一步的到P37处是高电平单片机不接收信号。还有 有物体遮挡的时候 里面电平有是怎么变化的,最后到P37 是低电平,单片机接收信号出发?解释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A(2019-12-21):
看哪位大神给解决一下

网友B(2020-01-26):
图中有个错误,q8三极管原理图上面为npn,但是旁边却写了pnp

网友C(2020-03-24):
首先,你的电子电路知识需要加强学习,其次看图,1 是供电,按照你描述我认为有错漏的地方,单片机不是不接收信号,是接收了不判断为有效,而当3为低的时候,4才能为高,不会同时为高的。我不了解ST168如何工作,但工作时的电平如图,图上如果是有光照的情况,那么无光照时将所以电平取反即可,如有不明,请自己补电子电路知识,其实我觉得已经讲得好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