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佬 大神 备注解释 越详细越好 以下程序

楼主(2019-05-22):
基于单片机的发光灯塔
#include < STC89C52.h>//引用STC89C52.h头文件 此文件包含对,单片机寄存器等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为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ongToBin(n) (((n>>21)&0x80)|((n>>18)&0x40)|((n>>15)&0x20)|((n>>12)&0x10)|((n>>9)&0x08)|((n>>6)&0x04)|((n>>3)&0x02)|((n)&0x01))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 代码的目的是,将8位十进制(如1111 1111)转为十六进制(如0xFF)。

sbit H1=P2^0;
sbit H2=P2^1;
sbit L1=P2^2;
sbit L2=P2^3; //定义位变量H1为P2.0

sbit anjian=P3^2;
键盘扫描函数
uint yanshi;
char moshi=0;
char flag=0;//成功接收标志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声明 无符号整型 变量 i,j
        for(i=0;i<q;i++)//for(i=0 循环体语句; } 这样的循环体会执行2次(分别是i=0和i=1时的情况)
                for(j=0;j<120;j++); j 可以循环延时1毫秒
}
void dh1()
{
        char i;
        yanshi=400;
        P0=0XFF;
        L1=L2=1;
        L1=L2=0;
        for(i=0;i<12;i++)
        {
                P0=0X01;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P0=0X02;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P0=0X04;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P0=0X08;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P0=0X10;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P0=0X20;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P0=0X40;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P0=0X80;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yanshi);
        }
}
void dh2()
{
        char i,j;
        yanshi=500;
        P0=0XFF;
        H1=H2=1;
        H1=H2=0;
        for(i=0;i<1;i++)
        {
                P0=0X00;
                L1=1;
                L1=0;

                P0=0X01;
                L2=1;
                L2=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P0=0X00;
                L2=1;
                L2=0;

                P0=0X01;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for(j=0;j<7;j++)
                {
                        P0=P0<<1;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P0=0X80;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P0=0X00;
                L1=1;
                L1=0;

                P0=0X80;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
}
void dh3()
{
        char i,j;
        yanshi=400;
        P0=0XFF;
        H1=H2=1;
        H1=H2=0;

        for(i=0;i<2;i++)
        {
                P0=0X01;
                L2=1;
                L2=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0x01;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P0=0X01;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0x01;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delay_1ms(5000);

                P0=0X7F;
                for(j=0;j<7;j++)
                {
                        P0=P0>>1;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P0=0X7F;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
}
void dh4()
{
        char i;

        P0=0X81;
        L1=1;
        L1=0;
        P0=0X02;
        L2=1;
        L2=0;
        for(i=0;i<5;i++)
        {
                P0=0X33;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P0=0X66;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P0=0XCC;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P0=0X99;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
}
char s1,s2;
void dh5()
{
        char i,j;
        yanshi=500;
        P0=0XFF;
        H1=H2=1;
        H1=H2=0;

        for(i=0;i<5;i++)
        {
                s1=0x01;
                s2=0x80;

                P0=s1;
                L1=1;
                L1=0;

                P0=s2;
                L2=1;
                L2=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s2=(s2>>1)&0x7F;
                        P0=s2;
                        L2=1;
                        L2=0;

                        s1=s1<<1;
                        P0=s1;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
}
void dh6()
{
        char i,j;
        yanshi=500;
        P0=0XFF;
        H1=H2=1;
        H1=H2=0;

        for(i=0;i<5;i++)
        {
                P0=0x00;
                L2=1;
                L2=0;
                P0=0x80;
                L1=1;
                L1=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0x80;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P0=0x80;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0x80;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
}
void dh7()
{
        char i;

        P0=0XFF;
        L1=1;
        L1=0;
        P0=0XFF;
        L2=1;
        L2=0;
        for(i=0;i<5;i++)
        {
                P0=0X11;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700);

                P0=0X22;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70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P0=0X44;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700);

                P0=0X88;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700);
        }
}
void dh8()
{
        char i;

        P0=0XFF;
        L1=1;
        L1=0;
        P0=0XFF;
        L2=1;
        L2=0;
        for(i=0;i<5;i++)
        {
                P0=0X33;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P0=0X66;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P0=0XCC;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P0=0X99;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
}
void dh9()
{
        char i;

        P0=0XFF;
        L1=1;
        L1=0;
        P0=0XFF;
        L2=1;
        L2=0;
        for(i=0;i<10;i++)
        {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P0=0X55;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P0=0XAA;
                H1=1;
                H1=0;
                H2=1;
                H2=0;
                delay_1ms(600);
        }
}
void dh10()
{
        char i,j;
        yanshi=500;
        P0=0X01;
        H1=H2=1;
        H1=H2=0;

        for(i=0;i<5;i++)
        {
                P0=0x00;
                L2=1;
                L2=0;
                P0=0x80;
                L1=1;
                L1=0;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0x80;
                        L1=1;
                        L1=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P0=0x80;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for(j=0;j<7;j++)
                {
                        P0=(P0>>1)|0x80;
                        L2=1;
                        L2=0;
                        delay_1ms(yanshi);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1;break;}
                }
        }
}

uchar STC_ADC()                   //!!根据数据手册写一个ad读取函数
{
     uchar i;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BIN(10001000);
         i=3;
     while(i--);
     while (1)
     {
         if (ADC_CONTR & BIN(10000))
              {
                             break;
                    }
     }
     ADC_CONTR = BIN(10000000);
           return( ADC_RESL<<2) ;
}
uchar date;
void init()
{
    TMOD= 0x10;
    TL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ET1 = 1;
    TR1 = 1;
    EA = 0;
}
char h=0,v=0;
void pp()
{
        if(date<=15 && date>0)
        {
                h=1;
                if(v<h)v=h;
                if(flag==0)
                {
                        P0=0X01;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01;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30 && date>15)
        {
                h=2;
                if(v<h)v=h;
                if(flag==0)
                {
                        P0=0X03;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02;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45 && date>30)
        {
                h=3;
                if(v<h)v=h;
                if(flag==0)
                {
                        P0=0X07;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04;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60 && date>45)
        {
                h=4;
                if(v<h)v=h;
                if(flag==0)
                {
                        P0=0X0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08;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75 && date>60)
        {
                h=5;
                if(v<h)v=h;
                if(flag==0)
                {
                        P0=0X1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1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90 && date>75)
        {
                h=6;
                if(v<h)v=h;
                if(flag==0)
                {
                        P0=0X3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2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105 && date>90)
        {
                h=7;
                if(v<h)v=h;
                if(flag==0)
                {
                        P0=0X7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4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130 && date>105)
        {
                h=8;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if(flag==1)
                {
                        P0=0X8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0;
                        L1=1;
                        L1=0;
                }
        }
        if(date<=145 && date>130)
        {
                h=9;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1;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1;
                        L1=1;
                        L1=0;
                }
        }
        if(date<=160 && date>145)
        {
                h=10;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3;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2;
                        L1=1;
                        L1=0;
                }
        }
        if(date<=175 && date>160)
        {
                h=11;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7;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4;
                        L1=1;
                        L1=0;
                }
        }
        if(date<=190 && date>175)
        {
                h=12;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F;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08;
                        L1=1;
                        L1=0;
                }
        }
        if(date<=205 && date>190)
        {
                h=13;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1F;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10;
                        L1=1;
                        L1=0;
                }
        }
        if(date<=220 && date>205)
        {
                h=14;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3F;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20;
                        L1=1;
                        L1=0;
                }
        }
        if(date<=235 && date>220)
        {
                h=15;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7F;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40;
                        L1=1;
                        L1=0;
                }
        }
        if(date>235)
        {
                h=16;
                if(v<h)v=h;
                if(flag==0)
                {
                        P0=0XFF;
                        L2=1;
                        L2=0;
                        delay_1ms(2);
                        P0=0XFF;
                        L1=1;
                        L1=0;
                }
                if(flag==1)
                {
                        P0=0X00;
                        L2=1;
                        L2=0;
                        delay_1ms(2);
                        P0=0X80;
                        L1=1;
                        L1=0;
                }
        }
}

void main()
{
        P2M0=0xff;//  BIN(11111111);//P2组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1=0x00;
        P3M0=0xff;//  BIN(11111111);//P3组设置为推挽输出
        P3M1=0x00;
        P1M0=0x00;
        P1M1=0x01;
        P1ASF =1;           //设置P1.0为AD口
    AUXR1 =BIN(100);
        init();

        P2=0X00;
        P3=0X04;
        P0=0XFF;
        L1=L2=1;
        L1=L2=0;
        P0=0XFF;
        H1=H2=1;
        H1=H2=0;
        delay_1ms(8000);
        delay_1ms(8000);
        delay_1ms(8000);
        delay_1ms(8000);
        delay_1ms(8000);
        while(1)
        {
                if(moshi==0)
                {
                        EA=0;
                        if(moshi==0)dh1();
                        if(moshi==0)dh7();
                        if(moshi==0)dh2();
                        if(moshi==0)dh3();
                        if(moshi==0)dh4();
                        if(moshi==0)dh5();
                        if(moshi==0)dh6();
                        if(moshi==0)dh8();
                        if(moshi==0)dh9();
                        if(moshi==0)dh10();
                }
                if(moshi==1)
                {
                        EA=1;
                        if(anjian==0){while(anjian==0);moshi=0;}
                        date=STC_ADC();
                        pp();
                        delay_1ms(5);
                }
        }
}
int t=0,t1,t2;
void InitTimer1() interrupt 3  // 1毫秒@11.0592MHz
{
    TL1 = (65536-3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65536-3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
        if(t==5)
        {
                t=0;
                if(v==0);
                else v--;
                t1++;

                if(t1>=0 && t1<300)flag=0;
                if(t1>=300 && t1<600)flag=1;
                if(t1>=600)t1=0;

                t2++;
                if(t2>=0 && t2<600)
                {
                        P0=0XFF;
                        H1=H2=1;
                        H1=H2=0;
                }
                if(t2>=600 && t2<1200)
                {
                        P0=0X11;
                        H1=H2=1;
                        H1=H2=0;
                }
                if(t2>=1200)t2=0;
        }
        if(flag==0)
        {
                if(v==16){P0=0X7F;L1=1;L1=0;}
                if(v==15){P0=0X3F;L1=1;L1=0;}
                if(v==14){P0=0X1F;L1=1;L1=0;}
                if(v==13){P0=0X0F;L1=1;L1=0;}
                if(v==12){P0=0X07;L1=1;L1=0;}
                if(v==11){P0=0X03;L1=1;L1=0;}
                if(v==10){P0=0X01;L1=1;L1=0;}
                if(v==9) {P0=0X00;L1=1;L1=0;}
                if(v==8) {P0=0X00;L1=1;L1=0;P0=0X7F;L2=1;L2=0;}
                if(v==7) {P0=0X00;L1=1;L1=0;P0=0X3F;L2=1;L2=0;}
                if(v==6) {P0=0X00;L1=1;L1=0;P0=0X1F;L2=1;L2=0;}
                if(v==5) {P0=0X00;L1=1;L1=0;P0=0X0F;L2=1;L2=0;}
                if(v==4) {P0=0X00;L1=1;L1=0;P0=0X07;L2=1;L2=0;}
                if(v==3) {P0=0X00;L1=1;L1=0;P0=0X03;L2=1;L2=0;}
                if(v==2) {P0=0X00;L1=1;L1=0;P0=0X01;L2=1;L2=0;}
                if(v==1) {P0=0X00;L1=1;L1=0;P0=0X00;L2=1;L2=0;}
                if(v==0) {P0=0X00;L1=1;L1=0;P0=0X00;L2=1;L2=0;}
        }
        if(flag==1)
        {
                if(v==16){P0=0X80;L1=1;L1=0;P0=0X00;L2=1;L2=0;}
                if(v==15){P0=0X40;L1=1;L1=0;P0=0X00;L2=1;L2=0;}
                if(v==14){P0=0X20;L1=1;L1=0;P0=0X00;L2=1;L2=0;}
                if(v==13){P0=0X10;L1=1;L1=0;P0=0X00;L2=1;L2=0;}
                if(v==12){P0=0X08;L1=1;L1=0;P0=0X00;L2=1;L2=0;}
                if(v==11){P0=0X04;L1=1;L1=0;P0=0X00;L2=1;L2=0;}
                if(v==10){P0=0X02;L1=1;L1=0;P0=0X00;L2=1;L2=0;}
                if(v==9) {P0=0X01;L1=1;L1=0;P0=0X00;L2=1;L2=0;}
                if(v==8) {P0=0X00;L1=1;L1=0;P0=0X80;L2=1;L2=0;}
                if(v==7) {P0=0X00;L1=1;L1=0;P0=0X40;L2=1;L2=0;}
                if(v==6) {P0=0X00;L1=1;L1=0;P0=0X20;L2=1;L2=0;}
                if(v==5) {P0=0X00;L1=1;L1=0;P0=0X10;L2=1;L2=0;}
                if(v==4) {P0=0X00;L1=1;L1=0;P0=0X08;L2=1;L2=0;}
                if(v==3) {P0=0X00;L1=1;L1=0;P0=0X04;L2=1;L2=0;}
                if(v==2) {P0=0X00;L1=1;L1=0;P0=0X02;L2=1;L2=0;}
                if(v==1) {P0=0X00;L1=1;L1=0;P0=0X01;L2=1;L2=0;}
                if(v==0) {P0=0X00;L1=1;L1=0;P0=0X00;L2=1;L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