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P229触摸模块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9-05-22):
网购了一块TTP229的触摸模块。模块中实际使用的是8229BSF集成块。本人用STC89C52搭建了测试电路。用12864液晶显示。
显示01-16,表示16个按钮的对应值。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 【作    者】:
* 【版    本】:
* 【函数功能】: 利用单线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并在液晶12864上显示
* 【使用说明】: 触摸板P1的第一和第三跳线短接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液晶现实属区区
uchar code pic1[];
uchar code pic2[];
uchar code pic3[];
/* 液晶控制接口 -----------------------------------------------*/
sbit RS  = P0^7;
sbit WRD = P0^6;
sbit E   = P0^5;
sbit PSB = P0^4;
sbit RES = P0^3;

sbit sign = P1^0;
sbit sign1 = P1^1;

// TTP229接口
sbit SDA=P1^2;
sbit SCL=P1^3;

// 温度传感器接口
sbit DQ=P3^7; //数据传输线接单片机的相应的引脚
/* 温度测量用变量定义 -----------------------------------------------*/
unsigned char tempL=0; //设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H=0;
unsigned int sdate;//测量到的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xiaoshu1;//小数第一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2;//小数第二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两位小数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 液晶处理函数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grapic(void);
void delayms(uint n);
void DisplayLine(uchar line1,uchar line2);
void DisplayGraphic(uchar *adder);
void delay(uint m);
void lcd_mesg(uchar *adder1);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t);

// 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10us(unsigned int t);
void Initial_com(void);

// 扫描TTP229电容触摸键盘模块
unsigned int TTP229B(void);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2.0--P2.7接法刚好了资料中的相反,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602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到1602的值
***********************************************************************/
unsigned char Convert(uchar In_Dat) {
    uchar i, Out_Dat;
    for(i=0; i<8; i++){
                Out_Dat=  In_Dat;
    }
    return Out_Dat;
}

void initinal(void)  {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0,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0,0);  //Fun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8,0);  //Display on Control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10,0);  //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C,0);  //Display Control,D=1,显示开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Display Clear
        delay(10);             //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6,0);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名称 : initina2()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ina2(void)           //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6,0);  //Extended Function Set 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6,0);  //Extended Function Set: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E,0);  //EXFUNCTION(DL=8BITS,RE=1,G=1)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CLEAR SCREE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char init18B20[]={
                "温度传感器18B20 "
                "初始化中......  "
                "                "
                "                "
        };

        uchar curtemp[]={
                "当前温度:      "
                "                "
                "                "
                "                "
        };
        uchar IC_DAT2[]={
            "白日依山尽,    "                        //0x80
            "欲穷千里目,    "                        //0x90
            "黄河入海流。    "                        //0x88
            "更上一层楼。    "                        //0x98
        };
        unsigned int key=0;

        // 初始化串口
        Initial_com();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2);     //显示中文汉字2
        delayms(80);

        sign = 0;
    // 显示温度传感器18B20初始化中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nit18B20);      //显示中文汉字1
        delay(240);
        delay(240);

        Init_DS18B20(); //初始化
        sign = 1;
        delayms(80);

        SDA=1;
    SCL=1;

        while(1) {
                sign1 = 0;
                // 初始化温度传感器并取得当前温度
                ReadTemperature();

                sign1=1;

                SBUF=sdate;
                delayms(20);
                SBUF=xiaoshu;

                // 转换温度数据为字符串
                // 整数部分
                curtemp[10]=48+sdate/10;
                curtemp[11]=48+sdate%10;
                // 小数点
                curtemp[12]='.';
                // 小数部分
                //curtemp[13]=48+xiaoshu/10;
                curtemp[13]=48+xiaoshu1;
                curtemp[14]=48+xiaoshu2;

                delayms(20);

                // 读键盘,显示按钮标号
                key = TTP229B();
                curtemp[16]='K';
                curtemp[17]='e';
                curtemp[18]='y';
                curtemp[19]=':';
                curtemp[20]=key/10 + 48;
                curtemp[21]=key%10 + 48;

             lcd_mesg(curtemp);     //显示按钮编号

        }
}

/********************************************************************
* 名称 : lcd_mesg()
* 功能 : 输出信息到LCD
* 输入 : adder1 字符串信息
* 输出 : 无
***********************************************************************/
void lcd_mesg(unsigned char *adder1) {
        unsigned char i;
    TransferData(0x8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32;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9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32;i<64;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

/********************************************************************
* 名称 : TTP229B()
* 功能 : 扫描TTP229电容键盘(16按键)函数
* 触摸结果直接输出只有8个,平时输出低电平,触摸按键键后,对应输出脚为高电平
* 同时触摸按键,只有第一个生效
* 输入 : 无
* 输出 : 按键编号
***********************************************************************/
unsigned int TTP229B(void) {
        uchar key=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0x0000;

        SDA=0;
    delay(100);
    SDA=1;
        delay(20);

           for(i=0;i<16;i++)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0) {
                        temp|=(1<<i);
                }

        }
           for (i=0;i<16;i++) {
           if ((temp & (1<<i)) > 0) {
                      key=i+1;
           }
        }
        delayms(32);

           return key;
}

/********************************************************************
* 名称 : TransferData()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当DI=0是,传送命令,当DI=1,传送数据.
        WRD=0;
        RS=DI;
        delay(1);
        P2=Convert(data1);
        E=1;
        delay(1);
        E=0;
}

/********************************************************************
* 名称 : delayms()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延时10×n毫秒程序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2000;j++);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m;i++)
//        for(j=0;j<10;j++);
//}
/********************************************************************
* 名称 : DisplayGraphic()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Graphic(unsigned char *adder) {
        int i,j;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TransferData((0x80 + i),0);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Data(0x80,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TransferData((0x80 + i),0);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Data(0x8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
               }
    }
}

unsigned char code pic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7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7,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1,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nsigned char i)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这个延时程序的具体延时时间是time=i*8+10,适用于小于2ms的延时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
** 函数名称 :  delay1ms(unsigned char i)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t)
{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unsigned char a,b,c;
        for(t;t>0;t--)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 函数名称 : Init_DS18B20(void)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Q先置高
Delay10us(60);//最小480,最大960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elay10us(60);//最小480,最大960

DQ=1; //拉高数据线
Delay10us(6);//15-60us

// x=DQ; //用X的值来判断初始化有没有成功,18B20存在的话X=0,否则X=1
//delay(20);
while(DQ==0);
DQ=1;//让传感器释放总线,避免影响下一步

}

/*
********************************************************************************
** 函数名称 :  ReadOneChar()
** 函数功能 : 读一个字节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mask,fmask;
        for(mask=0x01;mask!=0;mask<<=1)//一个周期需要至少60us,但采样要在15us内完成
        {
                DQ=0;
                _nop_();
                DQ=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DQ==0)//读0
                {
                        fmask=~mask;
                        dat=dat&fmask;
                }
                else
                {
                        dat|=mask;
                }
                Delay10us(5);
                DQ=1;

        }
        return dat;

}

/*
********************************************************************************
** 函数名称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写一个字节
//一个写周期为60-120us,主机在15--45us内对信号采样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15u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for(i=8;i>0;i--) //在15~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0;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Q=dat&0x01;
   Delay10us(6);//15-60us采样
   DQ=1;
   dat>>=1;
  }
  delay(4);
}
……………………

楼主:
注意,条线中,P1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要短路处理。MPU的晶振使用11.0592M。液晶和控制板的连接见代码。使用YL-39开发板的话,有专属12864的插座,可以插上。

网友A(2019-11-07):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B(2020-03-25):
博主你好,是IIC通讯吗;请问电容按键模块229BSF的通讯地址怎么确定?如果有数据手册,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博主你好,是IIC通讯吗,请问229BSF的通讯地址怎么确定?如果有数据手册,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20-05-08):
请问一下接口的里面有一个sbit sign = P1^0;
sbit sign1 = P1^1;是连的12864上面哪个口啊

网友D(2020-08-14):
这个资料好,正好需要用到,谢谢楼主

楼主(2020-12-06):
现在才看到,有人需要TTP229的资料,不好意思啊。

TTP229资料 SA-105.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