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rct6的步进电机控制代码

楼主(2019-05-22):
本资源主要是STM32RCT6的步进电机驱动程序程序,利用A4988驱动模块驱动42步进电机转动任意的角度,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h"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GPIO_motornum和GPIOx用于选择电机,GPIO_direction用于选择电机方向,dir:0为逆1为正,k为90°的倍数*/
void motor(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motornum, uint16_t GPIO_direction, unsigned int dir, 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 steps;
    steps = 50*k;
    switch(dir)
    {
        case 0 : GPIO_SetBits(GPIOx,GPIO_direction); break;
        case 1 : GPIO_ResetBits(GPIOx,GPIO_direction);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i = 0;i < steps; i++)
    {
        GPIO_SetBits(GPIOx,GPIO_motornum);
        Delay(5000);                                                                        //周期1.3ms                5000为步进电机转90度的周期
        GPIO_ResetBits(GPIOx,GPIO_motornum);
        Delay(5000);
    }
    Delay(9000);                                        //延时一会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while(1)
//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LED0输出低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LED1输出高
//                delay_ms(30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LED0输出高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LED1输出低
//                delay_ms(300);
//        }
//                 while(1)
//{

          motor(GPIOC, GPIO_Pin_11,GPIO_Pin_10,1,1);       //第一个1表示方向,第二个1表示旋转90度

//}

}

网友A(2019-07-08):
这个不能实现精确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实现精确控制吧

精确控制的话可以用细分

网友B:
这个是延时走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