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控制lcd1602,白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22):
我用的开发板例程,在开发板上能正常显示,到自己的电路上就出现这种情况,都有哪些方面可能出现问题,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接线不正确

网友B:
你图中LCD1602画错的一塌糊涂!VCC和GND直接接上了;Vo接R1和R22的分压节点,你给接vcc了。实物显示不正常,检查实物!

网友B:
DB7不能接Vcc

网友C:
这图上的连线几乎全错了,而且VCC到GND直接短路。

网友C:
正确的电路图

网友D:
简单,开发板的P0口是有接上拉电阻的,自己做的实物P0口也必须接上拉电阻,或者换到P1或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