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拓展器HS8836原理图

楼主(2019-05-22):
(图片)

网友A:
这么简单!

网友B:
不知道性能如何,有测试过吗

网友C:
性能怎么样?传输数据稳定吗?能经过长时间测试吗?

网友D:
可以试一试,电路简单明了。用万能板应该可以搭建电路

网友E(2019-12-25):
请问下这颗芯片有没有支持USD PD?

网友F:
这个盒子哪里能买到?

网友G:
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H(2020-02-02):
稳定性如何,能带移动硬盘吗?

网友I(2020-05-06):
我也用了两个这样的芯片搭电路,但是都不能用,电路检查了也没问题,是不是还要写程序才可以用?

网友I:
我用的hs8836a,不知道引脚是否一样,能不能通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也用了两个这样的芯片搭电路,但是都不能用,电路检查了也没问题,是不是还要写程序才可以用?

我用的hs8836a,不知道引脚是否一样,能不能通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也用了两个这样的芯片搭电路,但是都不能用,电路检查了也没问题,是不是还要写程序才可以用?

另外我找到了hs8836a的电路图,跟楼主发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另外我找到了hs8836a的电路图,跟楼主发的有点不一样

找到了点资料,hs8836现在已经停产了找不到了,只有新版的hs8836a,不过引脚不一样,所以之前的做好后会发热烧坏了

网友J(2020-09-15):
直接把几根线引了还简单些

网友K:
usb要走差分线。。。直接连线面包板恐怕不怎么行,运气好了可能行。

网友L(2020-11-16):
引用 网友I:
找到了点资料,hs8836现在已经停产了找不到了,只有新版的hs8836a,不过引脚不一样,所以之前的做好后会 ...

你好,请问一下可以分享HS8836A的手册吗?

楼主(2021-07-23):
引用 网友I:
另外我找到了hs8836a的电路图,跟楼主发的有点不一样

此图已实物验证成功。另说明8836和8836A的引脚差异不是一般的大。千万别用错电路图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找到了点资料,hs8836现在已经停产了找不到了,只有新版的hs8836a,不过引脚不一样,所以之前的做好后会 ...

做东西前不看datasheet直接开干也是可以的

网友N:
成本怎么样吗?现在买个带外壳的也就10来块钱呀!

网友O:
楼主这个电路图,必须要0603电阻才可以么?0805使用后发热严重且识别不到USB。。。制作失败了啊。。。2次都验证错误。。。

网友O:
0805和0603都不能用,通电几秒发热严重,USB串口无法识别,所有过程,均检查无误,制作失败。。。难道是我买芯片有问题?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O:
各位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P:
制作还好,不过用个好的外壳成本就不如买的划算

网友Q(2022-04-22):
Layout有问题,USB信号要走差分布线

网友R(2022-09-08):
这个是不是要走差分线,
兄弟分享以下HS8836A的资料啊

网友D:
我用SL2.1A制作了几个USB扩展电路,效果不错,点阵板和打样制作都能够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