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THM3060开发程序 缺少文件 求帮助

楼主(2019-05-22):
共享一下网上不好找到的资料,但是 缺少文件无法编译  求指导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Communication\Comn2.h"
#include "..\command\comd.h"
#include "..\thm3060\thm3060.h"
#include "main.h"

#define EnableInterrupt()  EA =1;
#define DisableInterrupt() EA =0;

// FWT (FRAME WATI TIME)为最大静默时间,即读卡器发送完数据后,到开始收到卡片
// 响应,读卡器的最大等待时间 t = FWT * 302 uS
unsigned short FWT = 10;   //设置最大等待时间为 3ms

void main()
{
         initial_serial();
         EnableInterrupt();
        THM_Reset();
    puts("THM3060 Demo Reader (TDR) Version 1.1\r\nCopyright by \
         LEMICRO Technology Co. Ltd 2016.10. All rights reserved.\r\r");
        puts("THM3060 working at SPI mode.\r");
        while(1)
        {

                printf ("TDR V1.0 >");
                 deal_with_command();
                TypeB_CardRead();
        }
}

#include "../spi/spi.h"
#include "THM3060.h"

// 通过 SPI 总线写 address 寄存器的值
extern void THM_WriteReg(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content)
{
        unsigned char temp_buff[2];
        // 写命令 BIT7 =1
        temp_buff[0] = address | 0x80;
        temp_buff[1] = content;
        // SPI 帧
        SPI_FRAME_START();
        SPI_SendBuff(temp_buff,2);
        SPI_FRAME_END();
}

// 通过 SPI 总线读 address 寄存器的值
extern unsigned char THM_ReadReg(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_buff[1];
        // SS_N =0;
        SPI_FRAME_START();
        // 读命令 BIT7 = 0;
        temp_buff[0] = address & 0x7F;
        SPI_SendBuff(temp_buff,1);
        SPI_RecvBuff(temp_buff,1);
        //SS_N =1;

        SPI_FRAME_END();
        return(temp_buff[0]);
}

// SPI 模式等待接收结束,并读出接收数据,数据存在缓冲区 buffer 中,长度为 len
// 返回值为接收状态
extern unsigned char THM_WaitReadFrame(unsigned short *len, 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char temp,temp1;
        // 等待接收结束
        while (1)
        {
           temp = THM_ReadReg(RSTAT);
           if (temp & 0x80)
                break;
    }
    // 处理返回状态状态值
    if (temp & CERR )
        temp = CERR;                //碰撞错误
    else if (temp & PERR)
        temp = PERR;                //奇偶校验位错误
    else if (temp & FERR)
        temp = FERR;
    else if (temp & DATOVER)
        temp = DATOVER;            //数据溢出
    else if (temp & TMROVER)
        temp = TMROVER;             //超时错误
    else if (temp & CRCERR)
        temp = CRCERR;              //CRC 计算错误
    else
        temp = FEND;                //帧正常结束
    //取得接收长度值
    *len =((unsigned short)(THM_ReadReg(RSCH)) <<8 ) + THM_ReadReg(RSCL);
    //读取接收数据
    if (*len != 0x00 )
    {
        SPI_FRAME_START();

        temp1 = DATA;
        SPI_SendBuff( &temp1,1);
        SPI_RecvBuff( buffer,*len);

        SPI_FRAME_END();
    }
    //清除状态标志
    THM_WriteReg(RSTAT,0x00);
    return (temp);
}
/*
// 读取接收状态和接收长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THM_ReadStat( unsigned short *len)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THM_ReadReg(RSTAT);
        if (temp & 0x80 == 0)
        {
            *len =0;
            return 0;
        }
    else
    {
        *len =((unsigned short)(THM_ReadReg(RSCH)) <<8 ) + THM_ReadReg(RSCL);
        if (temp & CERR )
            temp = CERR;
        else if (temp & PERR)
            temp = PERR;
        else if (temp & FERR)
            temp = FERR;
        else if (temp & DATOVER)
            temp = DATOVER;
        else if (temp & TMROVER)
            temp = TMROVER;
        else if (temp & CRCERR)
            temp = CRCERR;
        else
            temp = FEND;
         }
         THM_WriteReg(RSTAT,0x00);
         return temp;
}

//读取接收缓冲区数据

extern void THM_ReadBuff( unsigned short *len,unsigned char * buff)
{
        unsigned char temp;

    if (*len != 0x00 )
    {
        SPI_FRAME_START();

        temp = DATA;
        SPI_SendBuff( &temp,1);
        SPI_RecvBuff( buff,*len);

        SPI_FRAME_END();
    }
}
*/
// 发送数据子程序
extern void THM_SendFrame(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short num)
{
        unsigned char temp;
        THM_WriteReg(SCNTL, 0x5);                                        //RAMPT_CLR =1,CLK_EN =1
        THM_WriteReg(SCNTL, 0x01);                                  // RAMPT_CLK=0;

        temp = DATA | 0x80;                                                        //写数据寄存器命令

        SPI_FRAME_START();

        SPI_SendBuff(&temp,1);
        SPI_SendBuff(buffer,num);                                            //写入数据

        SPI_FRAME_END();

        THM_WriteReg(SCNTL, 0x03);                                  // SEND =1 ,开始发送
}

//打开射频
extern void THM_OpenRF()
{
        THM_WriteReg(SCNTL,0x01);
        return;
}

//关闭射频
extern void THM_CloseRF()
{

        THM_WriteReg(SCNTL,0x00);
        return;

}

extern void THM_ChangeProtBaud(unsigned char prot, unsigned char sndbaud, unsigned char rcvbaud)
{
    THM_WriteReg( PSEL, prot | sndbaud | rcvbaud );
    return;
}

#if 0
unsigned char xdata reqb[] = {0x05,0x00,0x00};
unsigned char xdata revbuff[100] _at_ 0x000;

void main()
{
         unsigned short len;
        unsigned char temp;
        GPIO_DIR = 0x01;

        InitSPI();
        THM_OpenRF();
        while(1)
        {

           THM_SendFrame(reqb,3);
           temp =THM_WaitReadFrame(&len,revbuff);
           //temp = THM_ReadReg(0x05);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