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发热

楼主(2019-05-22):
买了一个5V升12V的升压模块,用杜邦线连接开发板与升压模块的输入后,没有接输出。开发板没电,而且杜邦线发热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端口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B:
电流过大吧。

网友C:
杜邦线发热  连接短路了
它们与升压模块又是怎么连接的?你查一下

网友D:
估计接错了,再看看说明书。

网友E:
建议你可以先接下万用表看一下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排除短路的情况,如果模块本身没有发热只是杜邦线发热的话可能是你的线有质量原因,不接输出输入也是有电流的只是相对比较小,你可以换一根粗一点的线试一下。另外你的描述有一点模糊,是把板子作为了升压模块的输入?请你注意开发版的带载能力有限,不适宜用作电源

网友E:
建议你先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入端的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模块本身不发热只是杜邦线发热的话可以尝试换一根粗一点的线,输出空载情况下输入也是会有电流的,另外你的描述有点模糊,是用的开发版给升压模块供电?需要注意开发版的带载能力有限,最好不要把开发版用作电源

网友F:
发热量大都集中在电感,也可能你的负载比较大

网友G:
可能漏电了

网友H:
电源对地短路了呗,还能是什么呢?

网友I:
用万用表量下开发板电源,在仔细看下模块接线说明,看看接的对不对

网友J:
看一下电源输入和输出是不接错了

网友K:
发热是电流过大,电流大的原因就多了,接错线、短路、负载过大等等

网友L:
看描述像是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功能模块一个一个的供电,逐步查找问题

网友M:
线过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路短路导致电流过大导致的发热。一种是接触点接触不良(接触面积不够),或者线本身耐流不够导致发热(比如线径不够,这种现象一般是线中间有部分铜丝断开导致)。判断方法,换跟杜邦线试试。如果还发热,查看接杜邦线的两端的插座是否有虚焊,最直接的是给两端的插座加焊一下。

网友N:
负载电阻量下    计算下功率

网友O:
测量下线路中的大致电流,1考虑会不会是电流过大导致发热2线质量本身3线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