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可以放在单片机下面吗?会因为温度问题导致频率不准吗?

楼主(2019-05-22):
用的是AT89S52+12MHz晶振,晶振可以放在单片机下面吗,在做设计,老师说晶振放在单片机下面,会因为温度的问题,导致晶振不准,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问问大家,晶振可以放在单片机下面吗?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怎么反驳老师?

网友A:
可以放单片机下面,晶振部分不铺铜就行了

网友B:
单片机不会产生多少热量,没有多少温度,不会影响晶振工作。

网友C:
当然可以放下边。让单片机不发热就行了

~~~~~~~~~~~~

网友D:
可以的,晶振和晶振电路的两个电容都直接放在单片机下边就行,节约空间

网友E:
根据经验,单片机本身发热可以忽略不计,问题是楼主采用的单片机的封装形式和安装方式是否适合叠装元件。只有采用DIP封装的单片机并且用插座的安装方式才可能有叠装空间。

网友F:
我觉得没问题,单片机不怎么发热的!

网友G:
觉得?反驳?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

网友H:
我很早以前做的单片机实验板,为了缩小体积,就把晶体放在IC座内部,插上单片机,晶体就在单片机下面了,用了十几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你老师说的因为温度的问题,导致晶振不准,理论上是对的,实际上单片机的温度不会太高,对晶体频率的影响不大,对晶体要求特别高的单片机,可以用带恒温的有源晶振。要证实单片机对放在下面晶体的影响,编一个取反任何一个I/O口的程序,用频率计测量这个I/O口的频率,从一开始工作的频率到工作一段时间的频率,你就知道单片机对放在下面晶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认为影响很小。你自己明白就可以了,你不必反驳你的老师,反驳你的老师对你没有好处,切记!切记!

网友I:
老师说的是对的,因为存在温飘,会导致频率有误差,这个误差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没有问题,大了就有问题。

网友J:
老师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反驳你的老师。虽然可以这样用,但是对于要求高的场合还是多考虑一下对这个项目的影响,确认没有问题才能行

网友K:
温度变化晶振频率会有漂移,但是目前的晶振datasheet一般都会有详细说明!

网友L:
要是自己学习板无所谓,如果是设计的电路就要严谨一点,要养成好的习惯,晶振线路不要太远,电容线路干扰等都要考虑.

网友M:
可以的,很多模块化可便捷拆装的主控芯片的晶振都在单片机背面

网友N:
可以放在单片机下面。晶振的工作温度一般在-40°~85°左右。单片机温度不可能达到85°。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即使会对频率有影响,也不可能影响很大。就是这样做是节省了平面空间,但是加大了垂直空间。一般是在那种可插拔单片机座的设计上才能用到。我看到很多实物,有实际应用的,也有单片机最小系统的。

网友O:
可以,单片机一般不发热

网友P:
具体看什么封装DIP封装的单片机可以,很多市售单片机最小系统都是这样的。其他方式的封装就得放在PCB背面了。

网友Q:
晶振主要要注意离单片机对应管脚以及电容尽量靠近就可以了,晶振的准确度的确受温度影响,不过看你单片机有没有满功率驱动了,有的单片机还是有温度的

网友R:
可以如图放置在单片机的插座下面 节省空间

网友S:
一般都不会有影响。

网友T:
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但没有必要反驳老师

网友U:
不会呀,单片机温度不会那么高,放心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