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错,大佬们,虚心请教 求帮助

楼主(2019-05-22):
/*DA控制输出,二极管明暗闪烁*/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include"tlc5615.h"
#include"24c02.h"
#include"tlc2543.h"
#include"1602.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define N_ad 100                  //read_ad/N_ad
#define N_da  1024                         //最大值1024
                           sbit key1=P3^3;
sbit key2=P2^4;
sbit key3=P2^5;
sbit key4=P3^2;
                uint time0,ti1;//定时器0的计数位
uchar flag_time0=0;  //记录三角波的上坡和下坡
uint read_ad=100;  //ad的值
float num_da=0;
uchar select;           //波形模式选择
uchar a,flag; //串口使用的
uint bo;//sin函数处理之后的值
                      void send_char(char aa){
        SBUF=aa;
        while(!TI);
        TI=0;
}

void keyscan(){
         if(key1==0){
                 delay(10);
                 if(key1==0){
                        select=1;//sanjiao();
                        while(!key1);}
         }
                                if(key2==0){
                 delay(10);
                 if(key2==0){
                        select=2;//fangbo();
                        while(!key2);}
         }
                                 if(key3==0){
                 delay(10);
                 if(key3==0){
                        select=3;//zhengxian();
                        while(!key3);}
         }
                                if(key4==0){
                 delay(10);
                 if(key4==0){
                        select=4;//juchi();
                        while(!key4);
                 }
         }
                         write_add(1,select);
}
/*****************************/
/*****************************/
void main()
{
        uchar qian,bai,shi,ge;
        uchar qian1,bai1,shi1,ge1;
        uchar j;
        uint wp;
        select=read_add(1);
                               TMOD=0X21;
        TH0=(65536-30)/256;
        TL0=(65536-30)%256;
        TH1=0XFD;
        TL1=0XFD;
        SM0=0;
        SM1=1;
        EA=1;
        ES=1;
        ET0=1;
        TR0=1;///启动定时器0
//        TR0=0;
        REN=1;
        TR1=1;
        PS=1;         //将串口优先级设置最高
                              //模式选择
        ES=0;
        TI=1;
    puts("波形模式选择(十六进制): \n");
//        putchar('\n');
        printf("\t\t\t 01  sanjiaobo\n");
        puts("\t\t\t 02  方波");
        printf("\t\t\t 03  zhengxianbo\n");
        puts("\t\t\t 04  锯齿波\n");
        while(!TI);
        TI=0;
        ES=1;
        init_24c02();
        init_1602();
//        select=read_add(1);  不能放在这儿,因为执行上一条ES=1是,会立马进入中断。现象是不能保存数据
        while(1)
        {         write_add(1,select);
                keyscan();
                        for(j=10;j>0;j--){
                read_ad+=read2543(0);
                }
                                 read_ad/=10;
                 wp=        31*        (read_ad/N_ad+1);//ms
                qian=wp/1000;
                bai=wp%1000/100;
                shi=wp%100/10;
                ge=wp%10;
                 write_com(0x80);
        //        write_com(0x01);//清屏
                switch(select){
                case 1:        write_date('s');
                                write_date('a');
                                write_date('n');
                                write_date('j');
                                write_date('a');
                                write_date('o'); break;
                case 2:        write_date('f');
                                write_date('a');
                                write_date('n');
                                write_date('g');
                                write_date(' ');
                                write_date(' '); break;
                case 3:        write_date('s');
                                write_date('i');
                                write_date('n');
                                write_date(' ');write_date(' ');write_date(' '); break;
                case 4:        write_date('j');
                                write_date('u');
                                write_date('c');
                                write_date('h');
                                write_date('i');write_date(' ');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0x30+qian);
                write_date(0x30+ba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write_date('m');
                write_date('s');
                           write_com(0x80+0x08);
                qian1=read_ad/1000;
                bai1=read_ad%1000/100;
                shi1=read_ad%100/10;
                ge1=read_ad%10;
                write_date(0x30+qian1);
                write_date(0x30+bai1);
                write_date(0x30+shi1);
                write_date(0x30+g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TH0=(65536-30)/256;
        TL0=(65536-30)%256;
        time0++;
//        keyscan();
                         switch(select){
        case 1:if(flag_time0==0) {                         //三角波                31*        (read_ad/N_ad+1)   ms
                                  if(time0>=(read_ad/N_ad)){
                                                 time0=0;
                                                 DA(ti1);
                                                 ti1++;
                                                 if(ti1>=(N_da-1))                 //////////////
                                                         flag_time0=1;
                                  }
                        }else{
                                 if(time0>=(read_ad/N_ad)){
                                                 time0=0;
                                                 DA(ti1);
                                                 ti1--;
                                                 if(ti1<=0)
                                                         flag_time0=0;}
             } ; break;
        case 2:        if(flag_time0==0) {                          //方波
                                  if(time0>=(read_ad/N_ad)){
                                                 time0=0;
                                                 DA(0);
                                                 flag_time0=~flag_time0;}
                        }else{
                                 if(time0>=(read_ad/N_ad)){
                                                 time0=0;
                                                 DA(N_da-1);
                                                 flag_time0=~flag_time0;
                                  }
                        };break;
        case 3:         if(time0>=(read_ad/N_ad)){                 //正弦波
                                time0=0;
                                bo=(2.5/2*(sin(num_da/1023*2*3.1415926)+1))/2.5*1023;                //必须为1023个点,否则现实的波形不正确
                                num_da++;
                                if(num_da>=1024)
                                        num_da=0;
                                DA(bo);
                        }        ;break;
        case 4:        if(time0>=(read_ad/N_ad)){            //锯齿波
                                time0=0;
                                        DA(ti1);
                                        ti1++;
                                        if(ti1>=N_da)
                                                ti1=0;
                        };break;
        default :break;
        }
        TR0=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3
{  a=SBUF;
        flag=1;
        RI=0;
        if(a==0x01)                        //只能用十六进制发送
                select=1;
        else if(a==0x02)
                select=2;
        else if(a==0x03)
                select=3;
        else if(a==0x04)
                select=4;
         write_add(1,select);
                 if(flag==1){
                          flag=0;
                          ES=0;
                          send_char(a);
                        E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