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入坑,单片机c语言理解不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9-05-22):
        if(Temp_dat<100) LCD1602_writebyte(" ");
                LCD1602_writebyte(" ");

Temp_dat是DS18B20实际温度,上面的程序是当温度小于100然后它输出的是什么?

/********************************************************************
* 名称 : LCD1602_writebye(uchar *prointer)
* 功能 : 1602写入数据函数  指针式
* 输入 : 输入需要显示的内容
* 输出 :
***********************************************************************/
void LCD1602_writebyte(uchar *prointer)                                   //1602 字符串    处理
{
    while(*prointer!='\0')
    {
        LCD1602_write(1,*prointer);
        prointer++;
    }
}

网友A:
应该是清空原显示

网友B:
什么也不显示。类似清屏吧!

网友C:
如果要输出什么就不会是空,这是清除以前的数据。

网友D:
显示一个空格。

楼主:
感谢诸位大佬解答。

网友E:
重新查看是否复位了

网友F:
“”表示空字符串。这在编程上经常用到。体现在显示上就是什么都没有显示。
相似的还有null。两者区别是第一种的话有存储地址。只是把里面的东西清空了。第二种则是连地址都没了。
用水桶表示就是第一种是桶还在,但是没装水。第二种的话连桶都没了。

网友G:
嗯嗯劝楼主还是学一下C语言吧!毕竟那里面的有些东西还是用到c一起的一东西的,学习了总没有什么坏处呀(┯_┯)

网友H:
什么都没有显示

网友I:
这个是写字符函数,你先要自己建立一个字符数组,里面装着你要显示的字符。使用时把这个函数的uchar指针指向数组就可以写出相应字符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表示空字符串。这在编程上经常用到。体现在显示上就是什么都没有显示。
相似的还有null。两者区别是第 ...

水桶解释非常赞

网友K:
prointer是数组名,也是数组首地址,*prointer 表示数组首地址里的数据,prointer++,就是地址递增

网友L:
输出的应该是空格吧

网友M:
输出清屏,也就是清楚原先的数据

网友N:
楼主还是多看看书,多尝试代码,基础牢固了后面才简单

网友O:
LCD1602_writebyte(" "),参数表示一个字符串,包含1个空格符 和 1个结束符,很明显,按照函数的实现,只发送了1个空格符,空格符的ascii值是0x20,至于这个0x20发送过去,会发生什么,这需要看屏是怎么定义这个空格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