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1602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5-22):
/**********************BST-V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V51 + Keil U3 + STC89C52
*  名称:AD模块实验

*  晶振:11.0592MHZ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ADDA转换                  显示有4个,注意只有2个可以调节电压的
  内容:此程序通过IIC协议对DAAD芯片操作,读取电位器的电压通过液晶显示,并输出模拟量,用LED亮度渐变指示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include<LCD1602.h>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um1;
sbit RST=P2^4;   //时钟 加上后可以关掉DS1302芯片输出
sbit Sda=P2^0;       //定义总线连接端口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bit ADFlag;          //定义AD采样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7段数共阴码管段码表
data unsigned char  Display[8];//定义临时存放数码管数值
/*------------------------------------------------
                    延时程序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
                    初始化定时器1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0xff;                              /* Init value */
TL1=0x00;
//PT1=1;                   /* 优先级    */
EA=1;                      /* interupt enable */
ET1=1;                     /*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
TR1=1;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Data;
                   Start();        //写入芯片地址
                   Send(AddWr);
                   Ack();
                   Send(0x40|Chl);//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Chl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Ack();
                   Start();
                   Send(AddRd);    //读入地址
                   Ack();
                   Data=Read();    //读数据
                   Scl=0;
                   NoAck();
                   Stop();
                   return Data;   //返回值
          }

void cmg(void)//数码管锁存函数                   关时钟DS1302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RST=0;                //                关时钟DS1302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temp1,temp2;                   //DA数模输出变量
         unsigned char ADtemp,ADtemp0,ADtemp1,ADtemp2;          //定义中间变量
         InitLcd();
     mDelay(20);
     Init_Timer1();
         cmg();                                //数码管锁存
         while(1)
              {
       DAC(num);       //DA输出,可以用LED模拟电压变化
                   num++;          //累加,到256后溢出变为0,往复循环。显示在LED上亮度逐渐变化
                   mDelay(20);     //延时用于清晰看出变化
                   if(ADFlag)      //定时采集输入模拟量
           {
                   ADFlag=0;
           ADtemp=ReadADC(0);
                temp1=ADtemp*50.0/255;
                 temp1=ReadADC(0)*500.0/255;
          TempData[0]=temp1/1000;
                TempData[1]=temp1/100%100;      //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2]=temp1/10%10;
                TempData[3]=temp1%10;

    ADtemp0=ReadADC(1);
                TempData[4]=ReadADC(1)*20/1000%100;  //处理1通道电流显示
          TempData[5]=ReadADC(1)*20/100%10;
          TempData[6]=ReadADC(1)*20/10%10;

    ADtemp1=ReadADC(2);
                TempData[7]=ReadADC(2)*200/10000%100;   //处理2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8]=ReadADC(2)*200/1000%10;
          TempData[9]=ReadADC(2)*200/100%10;
                TempData[10]=ReadADC(2)*200%10;

        ADtemp=ReadADC(2);
                temp2=ADtemp*50.0/255;
                 temp2=ReadADC(2)*500.0/255;
          TempData[7]=temp2/1000;
                TempData[8]=temp2/100%100;      //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9]=temp2/10%10;
                TempData[10]=temp2%10;

    ADtemp2=ReadADC(3);
                TempData[11]=ReadADC(3)*20/1000%100;//处理3通道电流显示
          TempData[12]=ReadADC(3)*20/100%10;
          TempData[13]=ReadADC(3)*20/10%10;

    disp();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1//定时器1执行数码管动态扫描
{

static unsigned int j;
TH1=0xfb;                //重新赋值
TL1=0x00;
j++;
if(j==200)
    {j=0;ADFlag=1;} //定时置位AD采样标志位

   // P0=Display[count];//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 P2=count;
   // count++;
  // if(count==8)     //表示扫描8个数码管
   //   coun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