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通上电之后背光显示白格子 调完电位器之后也不显示 请问怎么调

楼主(2019-05-22):
lcd1602通上电之后背光显示白格子 调完电位器之后也不显示 请问怎么调

网友A:
这是典型的1602初始化失败的现象,问题不在调电位器。首先要确认电路连接正确,再调整1602驱动软件确保时序正确。

网友B:
不是简单调电位器问题,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查程序

网友C:
一楼正解,初始化有问题,检查一下程序,LCD1602初始化,或者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D:
LCD的显示,一是硬件;二是软件。方法:先写进个可显示的程序(其它人的,按你自己的PCB修改驱动端口),如果不显示,你就先折腾硬件吧,直至正常显示;最后再上自己的程序,如果没显示,那一定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E:
一楼正解,初始化有问题,检查一下程序,如果还不显示,那一定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F:
驱动程序不对

网友G:
要想调节1602的背光,必须把V0引脚接在电位器上,通过改变电位器的阻值,从而改变电压,最后实现调节背光功能

网友H:
大部分开发版插上1602在没插单片机或者芯片级没相应的程序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网友I(2021-01-08):
我发现问题似乎在于我的1602引脚安排不对应我板子,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