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c51单片机能做mp3的仿真嘛

楼主(2019-05-22):
目前,正在做关于这种的硬件设计,就又来了个想法,仿真情况下能不能做出一个mp3的来呢

查了下现有的,都是些实物设计,做的都好厉害呢,不过还是想尝试进行仿真,大家觉得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建议,还请指教

网友A:
不能,单片机连和弦都难

网友B:
如果你想用一般的 c51芯片做MP3解码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一般的 c51 芯片 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单片机连和弦都难

这真的是个大难题

网友C:
AT89C51SND1C
这个8051是本身就自带的MP3解码功能的单片机,但这和真正的“MP3播放器“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你要自己写一个程序有的话,要学的协议有几个,既然你问了,就说明你不知道怎么搞,要学的东西太多,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89C51SND1C
这个8051是本身就自带的MP3解码功能的单片机,但这和真正的“MP3播放器“是有很大区别的。
...

要学的多不多我是不清楚,不过单片机底层的那些都在专业里学过。

你说的不知道怎么搞是指的神马,知道怎么搞的话,难道不是代表已经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89C51SND1C
这个8051是本身就自带的MP3解码功能的单片机,但这和真正的“MP3播放器“是有很大区别的。
...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提出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