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LED显示屏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9-05-23):
各位大佬,本人近期搞了一个旋转LED显示屏。写好程序后进行运行。发现显示的字是镜像文字,比如说“老”,显示的就是镜像文字。然后我就想:即然是镜像文字,那我就在取模软件里取镜像模,这样显示的就是正常字了。
结果实践之后不得行,电机的正转和反转也对文字没影响。跪求大佬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采用16*16,程序如下,led低电平点亮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  //???????
sbit wai=P3^2; //??????
//???
void delay(uint z) //???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y>0;y--);
}
//?????
uchar code shuzu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3*/
...
};

void display(uchar *dat,uint ci)
{
uint k=0;
uint i=0;
while(k<ci)
{
  if(wai==0) //当检测红外开始时
  {
   for(i=0;i<128;i=i+2) //设置显示宽度
   {
    P0=dat[i+k]; //显示高八位
    P1=dat[i+1+k]; //第八位
    delay(12); //???
   }
   P1=0xff; //???
   P0=0xff;
   k+=2;  //字模地址加2,滚动显示

  }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shuzu2,384); //四个清屏加八个字,一共12*32=384个数据,一个字32个数据
}
}

网友A:
显示出现问题,肯定是你取数据错了,仔细检查显示程序的取字模的公式和提取字模的方式是否一致

网友B:
取模:逐列式,逐行式,行列式,列行式,逆向,顺向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