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丝杆位移,对应关系应该怎么找?

楼主(2019-05-23):
求助!想知道步进电机旋转角度与丝杆位移,他们怎么给对应起来,或者说对应关系应该怎么找?

网友A:
如果电机 和丝杆是直连的话,电机转一圈,丝杆上的螺母 位移一个导程的距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 和丝杆是直连的话,电机转一圈,丝杆上的螺母 位移一个导程的距离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