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子万年历设计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5-23):
首先还是一样选用C51对整个软件系统进行编程,主要实现时间数据的采集、温度的采集、按键的识别处理、LCD的驱动等。

使用Dallas公司的专用时钟芯片的内部构造使用石英振荡器,

3.1.1 AT89C52是8位中央(CPU)处理器和Flash存储单元的通用微处理器,可反复檫写的程序存储器和12B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生产,兼容标准MCS-51指令系统,功能强大的AT89C52单片机可灵活应用于各种控制领域。AT89C52单片机属于AT89C51单片机的增强型,与Intel公司的80C52在引脚排列、硬件组成、工作特点和指令系统等方面兼容它主要用于集中调整时的功能控制。功能包括集成主IC内部寄存器、数据RAM以及外部接口等功能部件的初始化、聚合调整控制、聚合尝试控制包括红外线遥控信号IR的接收解码以及与主板核心处理器的通信等。主要管脚中,XTAL 1(19脚)和XTAL 2(18脚)是振荡器的输入输出端口,外接12 MHz的晶振电路,RST/VPD(9脚)成为复位输入端口。由外部电阻电容组成的复位电路.VCC(40脚)和VSS(20脚)是供电端口,分别是正5V电源的正负端.P0̄P3是可编程的通用I/O支脚,其功能用法由软件设计来自定义,在本设计中,P 0端口(32~39脚)被定义为N 1功能控制端口,分别与N1对应的功能控制管脚链接,13脚为IR输入。10脚以及11脚被定义为I2C线路控制端口。分别连接N1的SDAS(18脚)和SCLS(19脚)端口,将12脚、27脚和28脚定义为握手信号端口,连接主板中央处理器对应的功能端,用于现在的控制式检查和集中调整状态的进入控制功能。、

3.1.2 AT89C52和时钟回路(包括石英振荡器,电容C19,C20),上电复位电路(R42,C5,S3,VD1,C3,R9)构成单片机芯片的最小系统。其中,石英振荡器采用12 MHz的高稳定的无源石英振荡器,它与AT89C52中的逆向增幅器构成振荡器,向中央处理器提供高稳定的时钟信号。电容C19,C20能够进行频率微调,电容值在5pF~30pF之间选择,本电路选择20pF。电容C5和电阻R42构成电气复位电路。接通电源时,电源充电到容量C5,在CPU的复位端产生高脉冲。
电子万年历lcd1602带农历显示,
按"设置"键进入设置(当设置键按下在右上角会显示设置状态);
1:设置闹钟时
2:设置闹钟分
3:设置秒
4:设置分
5:设置时
6:设置星期
7:设置日
8:设置月
9:设置年
按"加"进行数字加设置;
按"减"进行数字减设置;
按"确认"进行确认返回;
"NL"表示农历显示;
"NZ"表示闹钟显示;

注:仿真暂时显示不了时间,但实测功能正常。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ds1302.h"
#include"1602.h"
#include"NONGLICONVERSIO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0;//日期设置;时间设置;模式选择
sbit key2=P1^1;//加
sbit key3=P1^2;//减
sbit key4=P1^3;//确认;复位
sbit bell=P1^7;//闹钟
uint count;
bit flag,dp;
u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code uchar tab[] = {'0','1','2','3','4','5','6','7','8','9'};
uchar miao,fen,shi,zhou,ri,yue,nian,shi_set,fen_set;
uchar moshicount;
//****************函数声明************************************//
void Init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KeyDo();//按键操作函数
void Read_time();//时间处理函数

void display();        // 显函数
void Conver_week(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void Read_time()
{

        Read_RTC();//读日历
        miao=l_tmpdate[0];
        fen=l_tmpdate[1];
        shi=l_tmpdate[2];
        ri=l_tmpdate[3];
        yue=l_tmpdate[4];
        zhou=l_tmpdate[5];
        nian=l_tmpdate[6];

}

void Set_time()
{
        uchar i;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
         uchar time[]={0,57,17,30,12,2,14};
         for(i=0;i<8;i++)
         {
                   l_tmpdate[i]=time[i];
                  Set_RTC(i);
         }
         shi_set=8;
         fen_set=0;
}

void NL_read(uchar nian,uchar yue,uchar ri)
{
        uchar tmp;
        tmp=nian/10;
    nian=nian%10;
    nian=nian+tmp*16; //十进制转BCD处理
           tmp=yue/10;
    yue=yue%10;
    yue=yue+tmp*16; //十进制转BCD处理
        tmp=ri/10;
    ri=ri%10;
    ri=ri+tmp*16; //十进制转BCD处理

        Conversion(0,nian,yue,ri);

        tmp=year_moon/16;
        year_moon=year_moon%16;
        year_moon=year_moon+tmp*10;//BCD转十进制
           tmp=month_moon/16;
        month_moon=month_moon%16;
        month_moon=month_moon+tmp*10;//BCD转十进制
        tmp=day_moon/16;
        day_moon=day_moon%16;
        day_moon=day_moon+tmp*10;//BCD转十进制
}

void display()        // 显函数
{
                 //第一行
                Read_time();
                sprintf(displaytemp,"  -  -   Week * ");//日期
                displaytemp[0]=tab[nian/10];
                displaytemp[1]=tab[nian%10];
                displaytemp[3]=tab[yue/10];
                displaytemp[4]=tab[yue%10];
                displaytemp[6]=tab[ri/10];
                displaytemp[7]=tab[ri%10];
                displaytemp[13]=tab[zhou];
                if(moshicount!=0)
                displaytemp[15]=tab[moshicount];
                else
                displaytemp[15]=' ';
                LCD_disp_code(0,1,16,displaytemp);

                //第二行
                Read_time();
                displaytemp[0]=tab[shi/10];
                displaytemp[1]=tab[shi%10];
                displaytemp[2]=':';
                displaytemp[3]=tab[fen/10];
                displaytemp[4]=tab[fen%10];
                displaytemp[5]=':';
                displaytemp[6]=tab[miao/10];
                displaytemp[7]=tab[miao%10];
                displaytemp[8]=' ';
                if(moshicount!=0)
                {
                        displaytemp[9]='N';
                        displaytemp[10]='Z';
                        displaytemp[11]=tab[shi_set/10];
                        displaytemp[12]=tab[shi_set%10];
                        displaytemp[13]=':';
                        displaytemp[14]=tab[fen_set/10];
                        displaytemp[15]=tab[fen_set%10];
                }
                else
                {
                        NL_read(nian,yue,ri);
                        displaytemp[9]='N';
                        displaytemp[10]='L';
                        displaytemp[11]=tab[month_moon/10];
                        displaytemp[12]=tab[month_moon%10];
                        displaytemp[13]='-';
                        displaytemp[14]=tab[day_moon/10];
                        displaytemp[15]=tab[day_moon%10];
                }
                LCD_disp_code(0,2,16,displaytemp);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初始化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
Set_time();
Read_time();
bell=1;
        while(1)
        {

                display();
                if((shi_set==shi)&&(fen_set==fen))        //闹铃
                {
                        bell=~bell;
                }
                else
                        bell=1;

            if(flag)
            {
                KeyDo();
                flag=0;
                }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16位
TH0=0xfc;//初始化值
TL0=0x18;
ET0=1;
TR0=1;
EA=1;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中断,用于扫描键盘
{

   TH0 = 0xfc;
   TL0 = 0x18;
   flag=1;
}

void KeyDo()//按键操作函数
{

        key1=1;key4=1;

        if(key1==0)
        {
                //DelayMs(10);
                while(key1==0);
                moshicount++;
                if(moshicount>9)
                        moshicount=0;

        }
        if(key4==0)
        {
                //DelayMs(10);
                while(key4==0);
                moshicount=0;
        }

        switch(moshicount)
        {

                case 1:
                {

                        key2=1;
                        key3=1;
                        if(key2==0)
                        {
                                //DelayMs(10);
                                while(key2==0);
                                shi_set++;
                                if(shi_set>=24)
                                        shi_set=0;
                        }
                        if(key3==0)
                        {
                                //DelayMs(10);
                                while(key3==0);
                                shi_set--;
                                if(shi_set<0)
                                        shi_set=23;
                        }

                }
                break;
                case 2:
                {

                        key2=1;
                        key3=1;
                        if(key2==0)
                        {
                                //DelayMs(10);
                                while(key2==0);
                                fen_set++;
                                if(fen_set>=60)
                                        fen_set=0;
                        }
                        if(key3==0)
                        {
                                //DelayMs(10);
                                while(fen_set==0);
                                fen_set--;
                                if(fen_set<0)
                                        fen_set=59;
                        }

                }
                break;
                case 3:
                {
                        key2=1;
                        key3=1;
                        if(key2==0)
                        {
                                //DelayMs(10);
                                while(key2==0);
                                miao++;
                                if(miao>=60)
                                        miao=0;
                        }
                        if(key3==0)
                        {
                                //DelayMs(10);
                                while(key3==0);
                                miao--;
                                if(miao<=0)
                                        miao=59;
                        }
                        l_tmpdate[0]=miao;
                        Set_RTC(0);
                }

                break;

                case 4:
                {

                        key2=1;
                        key3=1;
                        if(key2==0)
                        {
                                //DelayMs(10);
                                while(key2==0);
                                fen++;
                                if(fen>=60)
                                        fen=0;
                        }
                        if(key3==0)
                        {
                                //DelayMs(10);
                                while(key3==0);
                                fen--;
                                if(fen<=0)
                                        fen=59;
                        }
                        l_tmpdate[1]=fen;
                        Set_RTC(1);

                }
                break;
                case 5:
                {

                        key2=1;
                        key3=1;
                        if(key2==0)
                        {
                                //DelayMs(10);
                                while(key2==0);
                                shi++;
                                if(shi>=24)
                                        shi=0;
                        }
                        if(key3==0)
                        {
                                //DelayMs(10);
                                while(key3==0);
                                shi--;
                                if(shi<=0)
                                        shi=23;
                        }
                        l_tmpdate[2]=shi;
                        Set_RTC(2);                 //打开写保护功能
                }
                break;
                case 6:
                {

                        key2=1;
                        key3=1;
                        if(key2==0)
                        {
                                //DelayMs(10);
                                while(key2==0);
                                zhou++;
                                if(zhou>=8)
                                        zhou=1;
                        }
                        if(key3==0)
                        {
                                //DelayMs(10);
                                while(key3==0);
                                zhou--;
                                if(zhou<=0)
                                        zhou=7;
                        }
                        l_tmpdate[5]=zhou;
                        Set_RTC(5);
                }
                break;
                case 7:
                {

                        key2=1;
                        key3=1;
                        if(key2==0)
                        {
                                //DelayMs(10);
                                while(key2==0);
                                ri++;
                                if(ri>=32)
                                        ri=1;
                        }
                        if(key3==0)
                        {
                                //DelayMs(10);
                                while(key3==0);
                                ri--;
                                if(ri<=0)
                                        ri=31;
                        }
                        l_tmpdate[3]=ri;
                        Set_RTC(3);
                }
                break;
                case 8:
                {

                        key2=1;
                        key3=1;
                        if(key2==0)
……………………

网友A(2019-12-19):
数码管不显示是因为vee没有接可变电阻接地吗?

网友B(2020-11-27):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不显示是因为vee没有接可变电阻接地吗?

是的,没有经电阻接地肯定不会显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有经电阻接地肯定不会显示啊

经电阻接地是不是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D(2021-06-23):
赞   刚好适合初学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