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9-05-23):
51单片机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9).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8).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7).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6).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5).jpg

/******************************
* File Name:  GTM900.C
* Author   :  JZHG
* Time     :  2012-10-25
* Version  :  V1-0
*******************************/

#include "GTM900.h"

/**********************************************************
*                                AT指令表
**********************************************************/

uchar code AT[]="AT\r";                                      // AT命令
uchar code NEWS_MODEP[]={"AT+CMGF=0\r"};  // 发送模式选择为PDU,可以发送中文字符
uchar code NEWS_LENGP[]={"AT+CMGS=25\r"}; // PDU格式信息长度
                                                                              // PDU格式数据 信息内容为 家里异常!
uchar code NEWS_CONTP[]={"0891683108704305F011000D91685102506275F70008A70A5BB691CC5F025E38FF01"};

uchar code CALL_ON[]={"ATD15200526577;\r"};     // 拨号
uchar code CALL_OFF[]={"ATH\r"};                                 // 挂机
uchar code CALL_GET[]={"ATA\r"};                                 // 接电话

uchar code NEWS_MODET[]={"AT+CMGF=1\r"};              // 发送模式选择为TXT,只能发送字符
uchar code NEWS_LENGT[]={"AT+CMGS=+8615200526577\r"}; // TXT格式设置接收号码
uchar code NEWS_CONTT[]={"JZHG1992"};                              // TXT格式数据 信息内容为 JZHG

//
///***********************************************************
//* 函数名称:*LookFor_Str
//* 函数功能:查找字符串,在s中查找t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s_temp(t在s中的位置)成功 0失败
//***********************************************************/
//
//char *LookFor_Str(uchar *s, uchar *t)
//{
//        uchar    *s_temp;
//        uchar    *m_temp;
//        uchar    *t_temp;
//        if (s == 0 ||t == 0) return 0;
//        for (s_temp = s; *s_temp != '\0'; s_temp++)
//        {
//                m_temp = s_temp;
//                for (t_temp = t; *t_temp == *m_temp; t_temp++, m_temp++);
//                if (*t_temp == '\0') return s_temp;
//        }
//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Send_ENNews
* 函数功能:发送英文短信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Send_ENNews( void )
{

        USART_SendStr(AT);         // 发送AT
        Delay_nms(100);
        USART_SendStr(NEWS_MODET); // 短信模式选择
        Delay_nms(100);
        USART_SendStr(NEWS_LENGT); // 信息长度
        Delay_nms(100);
        USART_SendStr(NEWS_CONTT); // 发送内容
        Delay_nms(200);
        USART_SendChar(0x1A);       // 16进制发送1A
}

/***********************************************************
* 函数名称:Send_CHNews
* 函数功能:发送中文短信
*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Send_CHNews( void )
{
        USART_SendStr(AT);      // 发送AT
        Delay_nms(100);
        USART_SendStr(NEWS_MODEP); // 短信模式选择
        Delay_nms(100);
        USART_SendStr(NEWS_LENGP); // 信息长度
        Delay_nms(100);
        USART_SendStr(NEWS_CONTP); // 发送内容
        Delay_nms(200);
        USART_SendChar(0x1A);   // 16进制发送1A
        Delay_nms(10);
}

/***********************************************************
* 函数名称:Call
* 函数功能:拨号
*           入口参数:ONOFF     出口参数:无
***********************************************************/

void Call(uchar mode)
{
        if ( mode == CALLON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1).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2).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3).jpg
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管理系统(图4).jpg

网友A(2020-02-03):
程序虽好,可惜不好移植!keil5编译不通过!